关于两个51单片机进行通讯串口不够,怎么增加?

楼主(2018-08-13):
由于模块比较多,串口不够,想用两个51单片机增加串口,该怎么设计???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项目的,求助。。。。。

网友A:
可以用串口扩展芯片来扩串口,比如CH432DS1。

网友B:
如果几个串口不要求同时收发数据的话可以用CD4052芯片加两路IO来对串口进行分时复用,可支持一分四。

网友C:
串口扩展

网友D:
STC的单片机,有多款机型有三、四个串口。估计是你构思不好,通常分时使用,是可以实现许多机子之间互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几个串口不要求同时收发数据的话可以用CD4052芯片加两路IO来对串口进行分时复用,可支持一分四。

如果想要同时收发数据的话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一共需要几个串口?

三个模块都要用串口,所以要3个

网友F:
串口扩展芯片

网友G:
考虑到成本的话,可以用软件模拟的方法,只是处理起来有点烦人

网友H:
还可用普通I/O口虚拟串口

网友I(2018-09-18):
也可以用74hc08复用串口,我自己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J:
考虑串口扩展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