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额定输出电压够,最大输出电流不够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8-08-13):
开关电源额定输出电压够,最大输出电流不够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和元件参数难以判断原因,主要原因是电源转换效率低,影响电源转换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开关变压器的电特性。制作合适的开关变压器牵涉到磁芯材质、尺寸、线经、感抗,漏感,绕法等等。

网友B:
有可能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又或是电路有故障了

网友C:
你说的“最大输出电流不够”是不是指标称值?如果是这样就看和标称值差别有多大。10%以内应该可以算正常。如果差别过大,只能说你的电源适配器假了。

网友D:
跟开关电源的设计功率有关系

网友E:
没有更详细的资料的情况下,同意楼上们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和元件参数难以判断原因,主要原因是电源转换效率低,影响电源转换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开关变压器的 ...

开关电源是DC-DC的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又或是电路有故障了

没有接入保护电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最大输出电流不够”是不是指标称值?如果是这样就看和标称值差别有多大。10%以内应该可以算正常。 ...

差的很大,电源适配器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的很大,电源适配器是?

从市电交流电的输入,转换成需要的电压(含稳压)、交流、直流特征的转换器,也叫作适配器。如充电器等。

你一直没说明白:究竟是和标称值的差别还是和你需要的差别?

网友F:
开关变压器转换效率低或推动功率管功率不够达到不了要求。

网友G:
一般電源再開啟瞬間會有一個瞬間的大電流要去充飽線路內的電容, 有可能是額定電流的1.5倍不過時間會很短, 你應該是說這一段電流

网友H(2019-01-28):
你这种情况就是带不起载,同输出过流保护电路有关,变压器选型有关(主要是超出了变压器载荷),前极滤波电容有关(主要电容存储的电荷量有关),最麻烦就是自身EMI的辐射干扰了自身驱动芯片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