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三极管像单片机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一样用单片机三极管驱动电机吗?

楼主(2018-08-13):
就是给高电平就转这样

网友A:
如果只是控制电机转与不转,可以用三极管驱动电机。

网友B:
直流电机驱动给电就行,但是你总么控制,首先你这个控制就不能精细化控制,只能控制电机转意义不大

网友C:
若给高电平就转,那么开机就会转,复位后先要停转。有许多老师和单片机书都是这样教的,误人子弟啊!!!

网友D:
只要你的三极管输出功率满足,就可以驱动直流电机的转或停。

网友E:
可以用脉宽调节控制直流电机驱动转速。

网友F:
单颗三极管可以控制电机启动停止,桥式接法可以改变转向;PWM输出可以控制直流电机转速;多脚分相输出可以控制步进电机或者无刷电机。应该说,可以实现的功能还是比较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颗三极管可以控制电机启动停止,桥式接法可以改变转向;PWM输出可以控制直流电机转速;多脚分相输出可以 ...

请教一下,就是单片机驱动电机有想l298n'那样的电机驱动模块,驱动蜂鸣器的话用三极管。那想要用单片机驱动其他东西的话该咋办,有统一的解决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脉宽调节控制直流电机驱动转速。

谢谢啊,我想了解的其实是关于单片机与其他想电机或蜂鸣器那样器件他们中间起桥梁作用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颗三极管可以控制电机启动停止,桥式接法可以改变转向;PWM输出可以控制直流电机转速;多脚分相输出可以 ...

那请教一下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线圈有无磁性中间电路应该咋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线圈有无磁性中间电路应该咋样?

单片机可以输出信号控制专用驱动芯片,改变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和传感器配合甚至可以有伺服的功能;也有带专用模块的专用单片机。一般控制专用芯片的话,只需要按照芯片要求的给对应引脚对应的信号就可以,基本都是电平控制,引脚无需接三极管,通过电阻接对应引脚,或者在需要隔离的情况下通过光耦接入即可。对于带内部模块的单片机,参照手册内容。
对于控制线圈,电路上只需要以输出脚控制三极管导通与关断,即可以控制线圈磁场。这种应用中,线圈两端需要反向接入快恢复二极管,以免感应脉冲击穿三极管。同时,视驱动电流大小,在布线是要注意线圈电路以及感应电压对于单片机的影响,最好有隔离措施,比如供电电路独立处理,像接入阻容滤波等等,以及单片机外围与线圈拉大距离,甚至做适当的屏蔽处理,等等。

网友G:
如果对于NPN的管子你用作开关电源,只需要集电极和基极为高电平,发射极低,就可以在发射极或集电极上面安装电机,但是似乎意义不大,还不如直接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对于NPN的管子你用作开关电源,只需要集电极和基极为高电平,发射极低,就可以在发射极或集电极上面安 ...

那用啥做开关???单片机来驱动?

网友H:
小功率的电机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可以输出信号控制专用驱动芯片,改变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和传感器配合甚至可以有伺服的功能;也有带 ...

你好,请教一下。继电器是否可行,给继电器信号控制电路通断?几点起的作用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继电器是否可行,给继电器信号控制电路通断?几点起的作用吗?

继电器是可以的,直接控制通断开关电机,也可以转换触点控制正反向运转。这时需要通过三极管(或者MOS管)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对于三极管相当于一个线圈,由于一般电感量比较大,感应脉冲也会比较强,需要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接入快恢复二极管作为保护。布线上也要考虑避免感应脉冲对于单片机的影响。这个脉冲分两种,一个是继电器线圈的感应脉冲,另一个是继电器触点通断产生的火花,等同于感应脉冲,两者都要考虑到。

网友I:
看是什么电机,如果是小功率直流步进电机还可以

网友I:
大功率的电机不行哦

网友J:
不建议用三极管来驱动电机,推荐使用跟电机功率相匹配的Power MOSFET 来驱动,因为三极管一般过载能力比较小,驱动电机容易导致发热烧掉管子。

网友K:
尽量使用专用电机驱动器。一定要分立元件的话,建议用Power MOSFET 来驱动,但要注意反向保护,因为电机是感性器件。三极管PN结压降导致管子发热,需要散热处理,所以不建议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是可以的,直接控制通断开关电机,也可以转换触点控制正反向运转。这时需要通过三极管(或者MOS管 ...

大哥,还有个问题。看到有的电路二极管正极通过电阻接vcc,负极直接接单片机,是通过单片机给高电平二极管亮,给低电平二极管不亮,是因为电压相等了吗?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是多少伏?麻烦您给解答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还有个问题。看到有的电路二极管正极通过电阻接vcc,负极直接接单片机,是通过单片机给高电平二极 ...

你说的应该是发光二极管LED,一般来说是LED正端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到V+,单片机对应引脚输出为低时,LED两端有电压,供给LED电流点亮LED。单片机高电平输出时是不会亮的,因为LED两端没有电压了,就不会有电流。用低电平点亮的原因,是因为一般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是内部PMOS管导通,而输出低电平时是内部NMOS导通,通常PMOS导通电阻比NMOS导通电阻大很多,所以高电平输出驱动能力会比较弱,因此优先选择低电平驱动。一般在输出高电平带10mA负载时,高电平电压可能达到(V+)-(0.5-1)v,而低电平带10mA负载时,低电平输出可能在0.1-0.3V。当然,负载电流越小,高低电平就越接近V+和0v。因此,一般单片机驱动MOS比驱动双极型三极管是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发光二极管LED,一般来说是LED正端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到V+,单片机对应引脚输出为低时,LED两 ...

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