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稳定的电源怎么测量输出最大电流

楼主(2018-08-13):
输出稳定的电源怎么测量输出最大电流

网友A:
稳压电源都有稳压指标,比如10%,你可以在输出接上电子负载,通过调整电子负载,增大输出电流,这时发现输出电压会有降低,当压降大于10%,这时的电流就是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都有稳压指标,比如10%,你可以在输出接上电子负载,通过调整电子负载,增大输出电流,这时发现输 ...

这个方法好像不适用于开关电源。

网友C:
假设电源功能正常,应该是满负载的情况下可测量到最大电流.

网友A(2018-11-20):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好像不适用于开关电源。

为什么

网友D:
接大负载,用电流表直接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接大负载,用电流表直接测量,比较准确

楼主的问题是“输出稳定的电源怎么测量输出最大电流”,你准备接多大负载呢?

网友E:
串联电流表加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