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的板子怎么驱动步进电机运转呢,希望得到大家指导

楼主:
板子是红龙的STM32F103ZET6,驱动器是两相混合驱动器RH542,还有步进电机。我已经实现了用51单片机STC52驱动步进电机正传和反转,但是在STM32上就不会了,主要是代码和连接不会,大家能给点帮助吗?
下面是我们用到的器材:

驱动器和步进电机

驱动器和步进电机

STM32正面

STM32正面

反面

反面

俯视图

俯视图

网友A(2018-08-13):
我没了解过你这个驱动器,但是连接的话就和51一样连接到开发板的IO引脚,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输出高低电平控制驱动器

网友B:
接线应该和51是一样的,程序因为引脚操作的方式有区别,与硬件有关的部分是需要改动的,另外就是时序的问题,STM32比51速度块,所以有些时序上会有区别

网友C:
STM32系列的单片机与C51单片机在寄存器方面有些许的不同,查看对应的寄存器设置以及I/O设置

网友C:
STM32系列的单片机与51系列的单片机在寄存器配置和I/O口配置存在些许的不同,针对芯片手册查看寄存器设置,看是不是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