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MV321运放供电电压合理吗,放大多少倍,怎么计算的

楼主:
  还有 ,LMV321运放的电源脚 不用6V供电 ,接到5.5V 可以吗

网友A(2018-08-13):
你这是单电源供电,要看运放共模电压参数的。这是直流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R37/R35=24倍。运放用5.5V供电要看运放电源范围(还要看Vin*放大倍数是否饱和)

网友B:
你这是从哪儿弄的电路图?你确定+输入端是5.5V?
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是R37/R35=24倍

网友C:
24倍,接5.5伏应该不可以,输入端的电压应该和供电电压有差值,就是供电电压应该比输入端的最大电压要高一些

网友D:
是单电源供电,要看运放共模电压参数的。这是直流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R37/R35=24倍。运放用5.5V供电要看运放电源范围(还要看Vin*放大倍数是否饱和

网友E:
R37/R35=24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单电源供电,要看运放共模电压参数的。这是直流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R37/R35=24倍。运放用5.5V供电 ...

放大倍数 R37/R35  ,怎么利用虚断虚短分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