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单片机汇编题目,困扰好几天了求解答

楼主:
求解第一个画圈部分和第三个画圈部分
为什么要除以BL?
BL为什么要取51和5,根据是什么?
第二个画圈部分,为什么要OR AL,80H
作用是什么,要是没有这条指令会出现什么状况?哪里错了

网友A(2018-08-13):
找本看得懂的书

网友B:
求助,有没有人能帮忙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助,有没有人能帮忙看下

你这本教材大有问题:
初看(没空仔细看),就你圈出的那几句程序,就有错的:MOV  BL,51;MOV  BL,5;应该是MOV  BL,#51;MOV  BL,#5;
电路图也画得乱七八糟
又没有注释
教材良莠不齐,多数比较差,好的比较少,内行才知道,外行不可能一本本比较过来。
给你介绍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至于为什么要除以51,除以51,那是将AD值转换为显示数字,上书中都有详细解释。
你到图书馆,或到新华书店翻阅,就知道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B:
求助,还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助,还有知道原因的吗

你先看了我介绍的那本书,电路基本一样的,是经典传统的。程序也是差不多的,标志位和寄存器名称是不同的,但仅仅是起名不一样,你可以仔细对照,会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