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全网最难,全世界第一个Proteus仿真stm32f103之实现定时器TIM3中断

楼主(2018-08-13):
全世界第一个proteus仿真stm32f103之实现定时器TIM3中断,全球首发,全网最难

经过坚持不懈的排查找到BUG,这是全世界最难的仿真。
困扰大家的stm32定时器仿真终于被攻克。

注:bug为一定要开启使能定时器1,不然就会报错
必须添加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实验现象:
        本实验,DS0用来指示程序运行,400ms为一个周期。DS1用于定时器中断取反,指示
        定时器中断状态,1000ms为一个周期。下载完后,可以看到DS0快闪,DS1慢闪。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RCC_PLL_MUL9);           //设置时钟,72M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TIM3_Init(5000-1,7200-1);               //定时器3初始化,定时器时钟为84M,分频系数为8400-1,
                                                                                //所以定时器3的频率为72M/7200=10K,自动重装载为5000-1,那么定时器周期就是500ms
    while(1)
    {
        LED0=!LED0;                         //LED0翻转
        delay_ms(200);                              //延时200ms
    }
}

  1. #include "timer.h"
  2. #include "led.h"

TIM_HandleTypeDef TIM3_Handler;      //定时器句柄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Tout=((arr+1)*(psc+1))/Ft us.
//Ft=定时器工作频率,单位:Mhz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3_Init(u16 arr,u16 psc)
{
    TIM3_Handler.Instance=TIM3;                          //通用定时器3
    TIM3_Handler.Init.Prescaler=psc;                     //分频系数
    TIM3_Handler.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器
    TIM3_Handler.Init.Period=arr;                        //自动装载值
    TIM3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时钟分频因子
    HAL_TIM_Base_Init(&TIM3_Handler);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3_Handler); //使能定时器3和定时器3更新中断:TIM_IT_UPDATE
}

//定时器底册驱动,开启时钟,设置中断优先级
//此函数会被HAL_TIM_Base_Init()函数调用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TIM3)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使能TIM3时钟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使能TIM3时钟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1,3);    //设置中断优先级,抢占优先级1,子优先级3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开启ITM3中断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1_BRK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TIM1_BRK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TIM1_UP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TIM1_UP_IRQn);

        }
}

//定时器3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LED1=!LED1;        //LED1反转
   HAL_TIM_IRQHandler(&TIM3_Handler);
}

//回调函数,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调用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TIM3_Handler))
    {

    }
}

楼主:
含金量这么高的帖子,什么奖励也没有,没道理
这个至少值200

网友A:
这个确实很有用,目前及其少见,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是后台加的分,有时间延迟

网友B:
PROTUES8.7啊

网友C(2018-09-29):
好牛逼!!!!
我发现用定时器时,程序是死在这里。

网友D: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xuexi

网友E(2018-11-18):
你发现了真正的问题,牛!。。。。。。。。。。。。。。。。。

网友F(2018-12-20):
强,这都发现了

网友G:
很少用仿真,支持折腾的技术牛人

网友H:
楼主威武,果然是第一个解决此问题的人

网友I:
刚接触 32 ,还没有学这么深,感觉有点懵。
不过感觉还是写得挺好

网友J:
定时器会工作了,但是proteus8.6仿真的定时时间太长了,我要定时一秒,结果是大概30秒,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K:
厉害,这么快就有了

网友L(2019-01-23):
值得拥有

网友M(2019-03-04):
我试了下,好像还是不行,定时时间是理论值的9倍,好像HCLK一直是8MHz,尽管已经配置了72MHz

网友N:
先留个脚印,不知后面会不会用到

网友O: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M:
实测delay_(100);实际上是900ms,时间变长了9倍,PLL没有开启

网友P(2019-04-18):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Q:
定时器会工作了,但是proteus8.6仿真验证定时时间太长了!!!什么原因??

网友R:
真真的是太高手,真真的是太为人民服务了,真真的是太感谢了!

网友S:
仿真的最大频率好像只能到8M,如果你设置成72M那这样会增大CPU占用,搞得仿真变得更慢了

网友T(2019-05-19):
我的不是HAL库   但我把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宏定义的这句话粘贴进去了 可还是没用啊 怎么办

网友U(2019-09-04):
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学习1

网友V(2019-10-19):
感谢,我做定时器仿真也卡在这里,只有timer1能成功仿真,2和3都是报错。用你的方法使能定时器1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W(2019-12-02):
大牛人的操作

网友X:
谢谢大大无私奉献!!!!

网友Y(2020-02-15):
大佬,请问一下。只要TIM1使能时钟就可以仿真成功了嘛?

网友Z:
我用protues8.8绿色版可以仿真吗?

网友AA:
这个确实很有用,目前及其少见,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B:
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AC(2020-03-17):
这才是真正的大神级人物

网友AD:
请问一下,TIM3的PWM互补模式如何开启?

网友AE:
感谢楼主解决这个问题,纠结很久了

网友AF:
楼主牛皮,一开始还不信,结果一直开不了定时器2,后来开了定时器1就ok了

网友AG(2020-04-26):
相见恨晚啊,这个坑我踩过

网友AH:
楼主你好,定时器仿真可以用了,但是时间扩大了大约9倍,目前我用的是Proteus8.9SP2,官方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I:
刚装好下载试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AJ:
在初始化其他定时器的函数中先写这句话就可以了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proteus中的bug,用其他定时器,必须先使能TIM1。

网友AK: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我只知道是定时器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L(2020-06-01):
强啊,好没看到这么详细的仿真stm32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C:
好牛逼!!!!
我发现用定时器时,程序是死在这里。

你好请问你在proteus仿真使用定时器时会导致cpu占用率过高的问题吗?有解决吗?

网友AN:
nb,搜了很久了

网友AO:
没道理啊,TIM1是APB2的,TIM3是APB1的,感觉毫无关系啊

网友AP(2020-09-21):
谢谢楼主,proteus8.8完全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Q(2021-04-12):
proteus的定时器仿真终于可以用上了!!!

网友AR:
仿真比较难!

网友AS:
nice work - thanks
Is it possible to simulate PWM/timers  with Proteus F401 model

网友AP(2022-04-30):
引用 网友Z:
我用protues8.8绿色版可以仿真吗?

估计仿真要配置很多库文件才能够进行,关键新建代码的时候是要配置编译器的。当然,你可以编译好了用hex文件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AT:
大佬牛逼,我一直想stm32仿真

网友AU(2022-11-27):
正在学习STM32的仿真,很有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