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stm32f407控制DS18B20检测温度

楼主(2018-08-13):
    1.实验目的

    1. 学习在PC机系统中扩展简单I/O 接口的方法。
    2. 进一步学习编制数据输出程序的设计方法。
    3. 学习DS18B20的接线方法,并利用DS18B20检测当前温度。

    2.所需元器件

    F407Micropython开发板1块
    数据线1条
    DS18b20温度传感器1个
    DS18B20测温模块(不含DS18B20)1个
    杜邦线若干
    Putty调试工具

    3.学习DS18B20的接线方法,检测当前温度

    先看一下DS18B20针脚含义,如下图:

    将DS18B20温度传感器直接插DS18B20模块上。如图

    DS18B20扩展板的针脚与F407 Micropython开发板的针脚对应关系如下:
    F407 Micropython开发板             DS18B20
    ----------------
    # 3V3   or any Pin  => VDD
    # any   Pin        =>   DO
    #   GND           => GND
    还是看不明白的话,直接上针脚编号
    F407 Micropython开发板        DS18B20
    ----------------------------
    3.3v        =>   VDD
    GND        =>   GND
    Y12         =>   DO

    4.源代码

    接线ok后,将ds18b20.py和one_wire.py复制到PYBFLASH磁盘的根目录。将下面代码拷进main.py保存,等红灯熄灭后,rst开发板,用Putty可以看到当前的温度。

    main.py源代码:
#main.py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Pin
from ds18b20 import DS18X20

DQ=DS18X20(Pin('Y12'))#DQ
while True:
        tem = DQ.read_temp()
        print(tem)
        pyb.delay(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