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8-08-13):
本人用的芯片为stm32f103,芯片的USART1、USART2、USART3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是UART4配置完始终不能收发数据,想问下这两种串口配置有哪些区别?

网友A:
为什么我的f103都没有串口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f103都没有串口4?

f103有5个串口的啊,可以看一下芯片手册

网友B:
f103rbt6只有32个ret6只有3个,你好好看看原理图,你确定你原理图与芯片相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03rbt6只有32个ret6只有3个,你好好看看原理图,你确定你原理图与芯片相符吗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我用的芯片是f103vet6,是有5个串口的

网友C:
总线不一样,时钟系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线不一样,时钟系统不一样

嗯,我看下是否是时钟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