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不知道哪里写错了,求大佬看看

楼主(2018-08-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uchar num,temp,num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int main()
{
    P0=table[0];
        P1=0xfe;
        num=0;
        while(1)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 (temp)
                {
                        case 0xe0:num=1;break;
                        case 0xd0:num=2;break;
                        case 0xb0:num=3;break;
                        case 0x70:num=4;break;
                }
                }
                }
                while(temp!=0xf0)
                {
                    temp = P3;
                        temp=temp&0xf0;
                }
                P0=table[num];
                P1=0xfe;
        }
}

网友A: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f};
uchar num,temp,num1;
bit sign=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int main()
{
        P0=table[0];
        P1=0xfe;
        num=0;
        while(1)
        {
                P3=0xf0;
                if(P3!=0xf0)
                {
                        delay(5);
                        if((P3!=0xf0)&&(sign==0))
                        {
                                sign=1;
                                temp=P3;
                                temp|=0x0f;
                                P3=temp;
                                temp=P3;
                                switch (temp)
                                {
                                        case 0xee: num= 1; break;
                                        case 0xde: num= 2; break;
                                        case 0xbe: num= 3; break;
                                        case 0x7e: num= 4; break;
                                        case 0xed: num= 5; break;
                                        case 0xdd: num= 6; break;
                                        case 0xbd: num= 7; break;
                                        case 0x7d: num= 8; break;
                                        case 0xeb: num= 9; break;
                                        case 0xdb: num=10; break;
                                        case 0xbb: num=11; break;
                                        case 0x7b: num=12; break;
                                        case 0xe7: num=13; break;
                                        case 0xd7: num=14; break;
                                        case 0xb7: num=15; break;
                                        case 0x77: num=16; break;
                                }
                        }
                }
                else sign=0;
                P0=table[num];
        }
}

网友B:
因为不了解你的功能(可能是按键后数码管显示键值吧),和你的电路,所以没法说程序问题。程序本身是没有语法错误的。
给你一个矩阵键盘的例子吧,当然有对应电路了。
/*******************************************************************************
* 实 验 名                 : 矩阵键盘实验
* 使用的IO             : 数码管使用P0,键盘使用P3.0、P3.1、P3.2、P3.3
* 实验效果       : 按矩阵键盘分别显示在数码管上面显示十六进制的0到F。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void Delay10ms();   //延时10m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LSA=0; //给一个数码管提供位选
        LSB=0;
        LSC=0;
        while(1)
        {
                KeyDown();
                GPIO_DIG=DIG_CODE[KeyValue];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只有第一次按矩阵键盘的键,数码管才显示,,,第二次就不改变了,不过蛮感谢的

网友C:
while(temp!=0xf0)
{
                switch (temp)
                {
                        case 0xe0:num=1;break;
                        case 0xd0:num=2;break;
                        case 0xb0:num=3;break;
                        case 0x70:num=4;break;                        default: break;
                }                temp=P3;
                temp=temp&0xf0;

}
个人觉得增加红色部分应该就可以了,如果case里的break只是跳出switch,而不跳出while的话,那么temp的值没有改变,应该就会死循环了。
另外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只有四个按键的值有效,毕竟程序里只检测了一列的四个按键,其他的按键会没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第一次按矩阵键盘的键,数码管才显示,,,第二次就不改变了,不过蛮感谢的

这个程序是用仿真确认过的,不知道你的电路与此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用仿真确认过的,不知道你的电路与此是否相同。

哦哦哦,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了解你的功能(可能是按键后数码管显示键值吧),和你的电路,所以没法说程序问题。程序本身是没有语法 ...

我参考参考

网友D:
实例75  4×4矩阵式键盘

实例7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