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开关电源的最大电流?

楼主(2018-08-14):
此电源为降压型开关直流稳压电源,求方法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每一个电源,供应商都会进行复杂的测试,包括温升、功率等 ,你自己测风险很大。最好的方法是看电源规格牌号,然后收集相关资料,就可以了,切莫自己去测。

网友B:
问题太笼统了,电源分很多种。
1、恒压型开关电源,这种电源最常见,输出电压不变,输出电流在变,当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时,就是输出额定功率,P=U*I,这种电源最大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2-1.5倍,也不排除一些变态的。(手机充电器,路由器电源,机顶盒电源)
2、恒流型开关电源,这种电源一般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时输出电压就下降,在一点的负载范围内能实现线性关系,能适应一定的自动负载匹配,电流不变电压降到一定值时开始保护,这时明显的变化就是电压不变电流会明显变大。(锂电池充电器,LED灯恒流源)
3、恒功率型开关电源,这种电源在一定电压电流范围内保持固定的功率输出不变,这种电源一般都对输出电流和电压做检测进行计算,自适应负载能力比较强,生活中比较少见。
4、测试过流点一般用电子负载仪CC模式(恒压型开关电源),恒流型开关电源用CV模式,恒功率型用CR模式比较少用。
5、没有电子负载仪可以用大功率绕线可调电阻,串联电流表,并联电压表,测量结果要进行一些计算,也能实现。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最大电流,我暂且理解为正常工作时输出的最大电流,要大体上 知道这个电源输出的功率,输出直流电流 最好使用直流电流钳 或使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最大10A,超过次电流不可以使用).在输出端连接滑动变阻器,通过改变阻值,调节电流变化,同时使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在输出电压降至允许工作的最低点时,就是最大的电流值;如果是测短路电流,要将输出电压从零往上加,知道电源保护无输出前的最大电流

网友D:
串电流表,再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E:
串电流表,电热丝加水桶

网友F:
电表红接进,黑接出

网友G:
串入电流表最好是接入可调的负载调整负载看电流表参数这样才能测试最大电流值。

网友H:
功率负载

网友I:
串联电流表,再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串电流表,再直接对地短路。

短路不行,保护了。要用假负载慢慢加到保护。

网友J:
串电路表短路的方法根本不行,线性电源的思路。要用可调的假负载,逐渐增加电流直到保护。但这也不准,把余量也算进去了。

网友K:
接入可调负载和电流表进行测量,结果会稍微大点。平时使用略小于这个数值就行了。

网友L:
这个很简单啦,先测着他两段的电压,然后给他加负载慢慢加,直到那个电压往下降的时候,这个电流值就是它的最大电流值了,

网友M:
你这个只有接负载 串电流表 一直加大负载电流 直到开关电源烧掉 的最大电流就是的了

网友N:
从开关管的功率+变压器的规格+整流管的规格来估算出来。

网友O:
加一些电阻负载来测试

网友P:
串入一个高精密检流电阻,然后测电压,算出电流,这种方法比较安全。

网友Q:
串联电流表

网友R:
在MOS管接地端加一个10MR的小取样电阻,用运放放大取样,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