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单片机ASCII协议编程源码与仿真(含注解)

楼主(2018-08-14):
组态王51单片机ASCII协议编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0 -50000
#define BPS57600 -1          //11.0592
#define BPS28800 -2          //11.0592
#define BPS19200 -3          //11.0592
#define BPS9600 -6          //11.0592
#define BPS4800 -12          //11.0592
//////////////////////////////////////////////////////////////
//支持字节和字类型,由于他的浮点怪异所以不支持
idata uchar DatB[4];   //组态字节
idata uint  DatW[4];   //组态整数
idata float DatF[4];   //组态浮点
uchar Addr;

bit RECV=0;
idata uchar Rbuf[40],Rptr,Rnum;
idata uchar Tbuf[40],Tptr,Tnum;
code uchar asc[]="0123456789ABCDEF";

uchar AscHex(uchar m)
{
  if(m>='0' && m<='9') return m-'0';
  else if(m>='A' && m<='F') return m-'A'+10;
  else if(m>='a' && m<='f') return m-'a'+10;
  return 0;
}

uchar AscByte(uchar p) //ASC变BYTE
{
  uchar x1,x2;
  x1=AscHex(Rbuf[p]);
  x2=AscHex(Rbuf[p+1]);
  return x2+x1*16;
}

void ByteAsc(uchar p)  //BUYE变ASC
{
  Tbuf[Tnum++]=asc[p>>4];
  Tbuf[Tnum++]=asc[p&15];
}

bit ChkLRC() //接收数据包效验
{
  uchar i,d,s=0;
  for(i=0;i<Rnum-2;i++) s^=Rbuf[i];
  d=AscByte(Rnum-2);
  return s==d;
}

void SetLRC() //发送数据包效验并发送
{
  uchar i,s=0;
  for(i=0;i<Tnum;i++) s^=Tbuf[i];
  ByteAsc(s);
  Tbuf[Tnum++]=0x0d;  //添加包结束符
  SBUF=0x40;          //发送包起始并启动串口发送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2  //串口数据收发
{
  uchar m;
  if(RI)   //接收部分
  {
    RI=0; m=SBUF;
        if(m==0x40)      //帧开始
        {
          Rptr=0; Rnum=0;
        }
        else if(m==0x0D) //帧结束
        {
          RECV=1;
        }
        else if(Rnum<40) //包长限制
        {
          Rbuf[Rptr++]=m;
          Rnum++;
        }
  }
  if(TI)   //发送部分
  {
    TI=0;
    if(Tnum>0)
        {
          SBUF=Tbuf[Tptr++];
          Tnum--;
        }
  }
}

//////////////////////////////////////////////////////

void KingASC()       //通信协议的处理程序
{
  uint p,x0,x1,x2;
  uchar n,cmd,i;
  uchar *s;
  cmd=AscByte(2)&0xf;
  p=AscByte(4)*256+AscByte(6);
  n=AscByte(8);
  if((cmd&1)==0)     //组态王从单片机读数据
  {
    Tnum=0; Tptr=0;
        ByteAsc(Addr);
        ByteAsc(n);
    switch(cmd&0x0c)
        {
          case 0x00:   //字节变量处理
            s=(uchar*)DatB+p;
        for(i=0;i<n;i++)
                  ByteAsc(s[i]);
                break;
          case 0x04:   //字变量处理
            s=(uchar*)DatW+2*p;
        for(i=0;i<n/2;i++)
                {
                  ByteAsc(s[2*i]);
                  ByteAsc(s[2*i+1]);
                }
                break;
          case 0x08: //浮点变量处理
          case 0x0c: //浮点变量处理
            s=(uchar*)DatF+4*p;
        for(i=0;i<n/4;i++)
                {
          x1=s[4*i]&0x80;
          x2=s[4*i]<<1;
          x2+=(s[4*i+1])>>7;
                    ByteAsc(x1+x2-126);
                  ByteAsc((s[4*i+1])|0x80);
                  ByteAsc(s[4*i+2]);
                  ByteAsc(s[4*i+3]);
                }
                break;
        }
        SetLRC();
  }
  else              //组态王向单片机写数据
  {
    switch(cmd&0x0c)
        {
          case 0x00: ////字节变量处理
            s=(uchar*)DatB+p;
        for(i=0;i<n;i++)
                  s[i]=AscByte(10+2*i);
                break;
          case 0x04: //字变量处理
            s=(uchar*)DatW+2*p;
            for(i=0;i<n/2;i++)
                {
                  s[2*i]=AscByte(10+4*i);
                  s[2*i+1]=AscByte(12+4*i);
                }
                break;
          case 0x08: //浮点变量处理
          case 0x0c: //浮点变量处理
            s=(uchar*)DatF+4*p;
            for(i=0;i<n/4;i++)
                {
                  x0=AscByte(10+8*i);
                  x1=x0&0x80;
                  x2=x0&0x7f;
          x2=x2+126;
          x0=x1|(x2>>1);
          s[4*i]=x0;
                  x0=AscByte(12+8*i)&0x7f;
          if(x2&1) x0=x0|0x80;
                  s[4*i+1]=x0;
                  s[4*i+2]=AscByte(14+8*i);
                  s[4*i+3]=AscByte(16+8*i);
                }
                break;
        }
    Tnum=0; Tptr=0;
        ByteAsc(Addr);
    Tbuf[Tnum++]='#';
    Tbuf[Tnum++]='#';
        SetLRC();
  }
  Rnum=0; Rptr=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对串口收到的数据包进行处理
{
  TH0=tim0>>8; TL0=tim0;
  if(RECV)
  {
    RECV=0;
    if(ChkLRC()) //先进行数据效验
    {
      if(AscByte(0)==Addr) KingASC();  //地址是本机则进行协议的处理
    }
  }
}

void Init() //对定时器及串口进行初始化
{
  EA=1; ES=1; ET0=1;
  TMOD=0X21; IP=0x10;
  SCON=0X50; PCON=0X80;
  TH1=BPS19200; TR1=1;   //串口波特率的设置
  TH0=tim0>>8; TL0=tim0; TR0=1;
}

主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glzxj.h>  //对协议的引用

///////////////////////////////////////////////////////
main()
{
  Init(); //资源的初始化
  DatB[0]=0xff; DatB[1]=0xff;
  DatW[0]=123;  DatW[1]=234;
  DatW[2]=345;  DatW[3]=456;
  DatF[0]=-1.123;  DatF[1]=-1.145;
  DatF[2]=10.123;  DatF[3]=100.145;
  Addr=1; //单片机地址设置
  while(1)
……………………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19-07-06):
组态王的那部分怎么做,想知道组态王怎么和Proteus连接起来

网友C(2020-04-13):
是我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