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 ft4232连接不上 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8-08-14):
之前一直是可以的 后来接上烧录器 就提示这个了 未知usb设备 是什么原因呢 (已经更换过电脑和下载线 依旧是这个提示)

网友A:
驱动没装对吧

网友B:
下一个驱动精灵,检测下载一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个驱动精灵,检测下载一下驱动

这也可以用驱动精灵?>

网友C:
设备黄感是设备工作不正常或驱动程序冲突了,需要更新驱动。

网友D:
先更新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就把这个驱动卸载,再重新安装,安装的时候可能电脑自己搜索不到相应的驱动,可以根据串口芯片的型号去网上下载一个,这样应该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