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系列HAL和stm32标准库,如何选择学习那个库?

楼主(2018-08-14):
如何选择学习那个库?

网友A:
建议选择HAL库,因为ST的F7系列器件已经不再支持标准库了,而且往后的趋势就是 将硬件层抽象化,所以ST也是主打HAL库
但是话说回来,学习哪一种库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掌握方法,我是从F103的标准库学起,然后用到HAL库的时候也不需要怎么学,很简单就能上手。
使用MDK编译HAL库比较慢,建议使用IAR或者ST推出的Turestudio,同时也可以配合STM32CubeMX来开发,很方便。

网友B:
标准库先学,以后渐渐深入

网友B:
标准库先学以后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