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可以编译stm32单片机的软件吗?

楼主(2018-08-14):
有大神知道可以编译stm32单片机的软件吗?

网友A:
编译的软件倒是挺多的,就看你习惯用那个了,或者是会那个了,比如VSCode、VS2017、Keil,我目前是使用Keil,因为其它的我也不会。

网友B:
keil软件mdk

网友C:
买个原子板,keil学起来很快

网友D:
keil4,从linux转过来的无压力

网友E:
leil5 xuecistm32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