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转头电风扇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8-14):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ENA=P1^2;
sbit key1=P1^4;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2^5;
sbit DUOJI = P2^4;
uchar sudu;
uchar pwm_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void delay_us(uint aa)
{
        while(aa--);
}
void fengshan()
{
        IN1 = 1;  //正转
        IN2 = 0;

}
void ZD(uint a)
{
         DUOJI=1;
         delay(a);

         DUOJI=0;
         delay(40-a);
}

void duoji()

{
                if(key4 == 0)
                {
                        delay(10);
                        if(key4 == 0)
                        {
                    while(1)
                                {
                                        ZD(0.0);
                                        ZD(0.1);
                                        ZD(0.2);
                                        ZD(0.3);
                                        ZD(0.4);
                                        ZD(0.5);
                                        ZD(0.6);
                                        ZD(0.7);
                                        ZD(0.8);
                                        ZD(0.9);
                                        ZD(1.0);
                                        ZD(1.1);
                                        ZD(1.2);
                                        ZD(1.8);
                                        ZD(1.9);
                                        ZD(2.0);
                                        ZD(2.1);
                                        ZD(2.2);
                                        ZD(2.3);
                                        ZD(2.4);
                                        ZD(2.5);
                                        ZD(2.6);
                                        ZD(2.7);
                                        ZD(2.8);
                                        ZD(2.9);
                                        ZD(3.0);
                                        ZD(3.1);
                                        ZD(3.2);
                                        ZD(3.3);
                                        ZD(3.4);
                                        ZD(3.5);
                                        ZD(3.6);
                                        delay(100);
                                        if(key4==0)
                                        {         delay(10);
                                                if(key4 == 0)
                                                {
                                                   break;
                                                }
                                        }
                                                while(!key4);
                                }

                        }
                }
                while(!key4);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        pwm_t<sudu)
       ENA=1;
    else
       ENA=0;
    pwm_t++;
    if(        pwm_t>=100)
            pwm_t=0;

}

void keyscan()
{
        if(key1 == 0)
        {
                delay(10);
                if(key1 == 0)
                {
                    sudu=10;
                        fengshan();
                        ENA=1;
                        delay(500);
                        pwm_t=0;
                        fengshan();
                        ENA=0;
                        if(pwm_t==100)
                        {                 fengshan();
                                ENA=0;
                                pwm_t=0;
                        }
                }
        }
    while(!key1);
        if(key2 == 0)
        {
                delay(10);
                if(key2 == 0)
                {
                        sudu=30;
                                fengshan();
                        ENA=1;
                        delay(500);
                        pwm_t=0;
                                fengshan();
                        ENA=0;

                if(pwm_t==100)
                {                        fengshan();
                        ENA=0;
                        pwm_t=0;
                }
                }
        }
        while(!key2);

        if(key3 == 0)
        {
                delay(10);
                if(key3 == 0)
                {
                        sudu=60;
                                fengshan();
                        ENA=1;
                        delay(500);
                        pwm_t=0;
                                fengshan();
                        ENA=0;

                if(pwm_t==100)
                {                 fengshan();
                        ENA=0;
                        pwm_t=0;
                }
                }
        }
        while(!key3);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0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1 = 1;
        TR1 = 1;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pwm_t=0;
        while(1)
        {

                keyscan();
                duoji();

        }

}

网友A:
补全原理图与说明后即可获得积分

楼主:
仿真图

24 温度控制直流电机转速.zip

protues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