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深思录02:开发电子仪器仪表,塑料壳怎么选?

楼主(2018-08-14):
单片机深思录02:开发电子仪器仪表,塑料壳怎么选?

       准备开发一个仪器仪表,仪器仪表的塑料外壳(ABS)是怎么确定?
      是先上 网上 找现成的壳子 然后改PCB板 还是设计好PCB板 然后定做 外壳?

网友A:
有现成的最好用现成的。改PCB那都是小问题了(花费不了多少)。但如果你有量,那就定做吧。不过开模费是挺吓人的。最少都是几W起步,不过后面单价比买现成的低。

网友B:
PCB很简单,成本很低,可以先用Multisim 软件,计算电阻、电流、功率这些参数,然后按功率选电阻,电容C选电容等。这些都是原理图,所以前期可以做好这些。然后用AD做好PCB板图,发给打样的供应商,100-500RMB有5片的样子。前期,你可以用打样出货,跟打样供应商讨好,提供阶梯报价,成本会很低。
至于ABS壳体,如果量比较大,有10K左右,你可以考虑直接让供应商开模,我估计电子秤要两套模具,大概需要5W左右的开模费,因为量大,你可以直接让供应商承担模具费,当然不是每一个供应商都愿意的,所以就看你的谈判了。量大,公司规模可以,供应商是愿意承担模具费的。量小,公司太小,还是自己掏钱吧。这个其实你不用考虑,设计好了以后,慢慢找供应商谈模具费和ABS材料,她们会帮你 找材料的。模具费不同供应商报价,坑你的可以高出50%成本,懂行情的,10%内浮动。
网上买壳子,还是算了吧,先不说结构符不符合要求,其次,质量怎么控制。
其实最好的方法,最省钱的方法,是去找大厂的供应商,直接去买,省模具费,价格还超低。

楼主:
谢谢 !两位的回答非常到位,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