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cubemx编写的读取MPU9255程序 使用HAL库

楼主(2018-08-14):
此处用I2C来读取。使用HAL库。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i2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mpu9255.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fdef  __GUN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ch,1,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I2C_HandleTypeDef hi2c2;
    extern int16_t g[3],a[3];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int16_t         Re=3;
                uint8_t Date = 0;
                uint8_t date = 0x75;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2C2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Delay(100);
     MPU_Init();
//Re=MPU_Read_Byte(0x75);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Re=MPU_Get_Temperature();

        if(HAL_I2C_Mem_Read(&hi2c2,MPU_9255_AddR,date,1,&Date,1,10) == HAL_OK)
                {
                        printf("\r\n MPU9255 Test OK \r\n");
                                if(MPU_Get_Gyroscope()==0)
                                        printf("\r\n 陀螺仪:GX:%8d,GY:%8d,GZ:%8d\r\n",g[0],g[1],g[2]);
                                else
                                        printf("\r\n Gyro Read False\r\n");
                                if(MPU_Get_Accelerometer()==0)
                                       printf("\r\n 加速度:AX:%8d,AY:%8d,AZ:%8d\r\n",a[0],a[1],a[2]);
                                        else
                                                printf("\r\n Acceleration Read False\r\n");
                                if ((Re=MPU_Get_Temperature())!=0)
                                           printf("\r\n 温度:T:%8d\r\n",Re);
                                else
                                        printf("\r\n Temperature Read False\r\n");
                }
        else
        {
                printf("\r\n MPU9255 Test False \r\n");
        }
        printf("\r\n \r\n \r\n \r\n");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END 3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file: The file name as string.
  * @param  line: The line in file as a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9-12-27):
感谢分享,下载来看看学习一下!不知道MPU9250是否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