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寸oled反白显示操作说明与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
1. 反显和正常显示是最常用的显示方式;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理解他的真正原理是什么。OLED 显示屏内部的点阵相当于一个个的二极管;多数是共阴极的。所以在我们点亮一个点的时候需要给对应的点送出高电平。在显示文字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喜欢用反显;此时希望大家去认真分析一下正常显示时的函数。
2. 下面对正常显示和反显有关的函数做些说明
大家找到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这个函数

标记的两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这个也就是向屏发送的数据;OLED_SDIN_Set();相当于发送 1;OLED_SDIN_Clr();相当于发送 0;这个是正常显示时候的状态;如果需要反显;只
需要这两行交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但是大家要注意;不要直接在这个函数中直接修改;因为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这个函数在其它地方对屏发送控制操作也要用到;所以大家再定义一个函数;函数名可
以定义为 OLED_WR_Byte2(u8 dat,u8 cmd)

这样就完成了字符反显;因为字符串也是直接调用了字符的函数;所以也会反显。在此对反显最底层的原理应该基本了解了;同理中文和图片的反显也是同样的道理。真心希望大家去理解体会正常显示的函数操作;理解以后操作其它的;不会有任何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认真阅读

网友A(2018-09-23):
哈哈 反显增加了可玩性!感谢感谢

网友B(2019-02-24):
非常感谢,设置参数的时候用反显非常方便

网友C(2019-08-13):
i2c总线的,根据这样思路设置没反应,头疼

网友D(2020-07-19):
引用 网友C:
i2c总线的,根据这样思路设置没反应,头疼

同样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E:
I2C怎么实现呢

网友F(2021-01-19):
iic也可以的 非常感谢楼主!非常感谢!

网友F:
楼主说了要到最底层去哇 所以iic的需要修改仨文件哈 仨函数第一个write_iic_Byte()第二个OLED_wrDat()然后你就把你要用的那个OLED_P6x8char()之类的点阵函数里面的OLED_WrDat()改成OLED_WrDat2()就可以了

网友F:
补充一下  一定要把这仨程序名都改了 使之成为新的程序  根据需要调用

网友G:
其实只要把要写的数据取反就可以了,oled_wr_byte(f8*16[c*16+i+8],oled_dat);正显oled_wr_byte(f8*16[c*16+i+8],~oled_dat);反显

网友H(2021-08-25):
这只能全屏反白,单字反白或字符串反白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I(2021-09-30):
3步完成:
flag//反白标志
table//码表
disdata//显示数据

disdata=table[0]; //获取显示数据
if (flag) disdata=~disdata;//根据标志反转数据
oled_wr_byte(x,y,disdata);//送出显示数据。

网友J(2022-06-13):
反白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K(2023-10-16):
引用 网友A:
哈哈 反显增加了可玩性!感谢感谢

  大侠,哪个函数可以实现反白的滚动条?

网友L(2024-04-01):
谢楼主分享了,正想弄个局部反显OLED

网友M:
将字符数据直接~ 取反就可以反显了。

网友K(2024-08-29):
要滚动条反白,该怎么写

网友N(2025-09-24):
子程序不太一样

网友O(2025-10-25):
直接自己复制那几个函数,重新命一个名,然后改一下里面的参数,我记得是哪里把配置改成1还是改成0来着,就可以实现反显的功能,这个再配合角标设置一下,就可以做成再OLED屏幕里面高亮提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