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 stm32 源码分享

楼主(2018-08-14):
DHT11 stm32 源码分享

#include "DHT11.h"
//#include "THComPro.h"
#include "RTC_Time.h"
#include "EEProm.h"
//void delay_us(u32 nus);
//void delay_ms(u32 nms);
void Systick_us(unsigned int time)
{
SysTick->LOAD = time * 9;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0x01;
while (((SysTick->CTRL >> 16) & 0x01) == 0);
SysTick->CTRL &= 0xFFFFE;
}
void Systick_ms(unsigned int time)
{
SysTick->LOAD = time * 9000;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0x01;
while (((SysTick->CTRL >> 16) & 0x01) == 0);
SysTick->CTRL &= 0xFFFFE;
}
void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设置端口为输出模式
  */
static void DHT11_IN_Init(void)
{
  //P0DIR &= 0x0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设置端口为输出模式
  */
static void DHT11_OUT_Init(void)
{
  //P0DIR |= 0x4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初始化DHT11,并检测,检测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
  */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OUT_Init();   //设置引脚为输出模式
  DHT11_DQ_RESET; //DHT11_DQ = 0;
  Systick_ms(19); //Delay_ms(19);       //拉低至少18ms
//  delay_us(19000);
DHT11_DQ_SET;   //DHT11_DQ = 1;       //总线拉高20~40us,DHT11会返回一个低电平
  Systick_us(10); //Delay_10us();
  Systick_us(10); //Delay_10us();
  Systick_us(10); //Delay_10us();
//delay_us(10);
  DHT11_IN_Init();   //设置管脚为输入模式,用于读取DHT11的值
}
/**
  * @brief 检测DHT11,检测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
  */
static unsigned int DHT11_Check(void)
{
  int retry=0;

  while (DHT11_DQ && retry < 100)  //复位后,DHT11 响应信号(低电平)会维持 80us
  {
    retry++;
    Systick_us(10); //Delay_us();
  }
  if(retry >= 10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brief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
static unsigned int DHT11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int Data = 0;
  for(i=0;i<8;i++)
  {
    while((!DHT11_DQ)); //开始传送数据1BIt,会拉低50us,之后拉高
    Systick_us(10); //Delay_10us();
    Systick_us(10); //Delay_10us();
    Systick_us(10); //Delay_10us();      //0信号维持26~28us,1信号维持70us

    if(DHT11_DQ)
    {
      tmp=1;           //说明此时信号为高信号
    }
    else
    {
      tmp=0;          //说明此时信号为低信号
    }

    Data <<= 1;
    Data |= tmp;

    while(DHT11_DQ);
  }
    return Data;
}
unsigned char HumidityVal = 0;
unsigned char TempVal = 0;
/**
  * @brief 从DHT11读取8位数据包
  */
//extern unsigned char MonitorTempReadTime;
void DHT11_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Data_Buff[5];

  DHT11_Rst();
  if (DHT11_Check() == 0)
  {
    while((!DHT11_DQ)); //响应信号之后,DHT信号会被拉高80us左右
    while(DHT11_DQ);    //之后开始传输数据,1bit,维持低电平50us左右

    for (i = 0; i < 5; i++)
    {
      Data_Buff[i] = DHT11_Read_Byte();
    }

    if ((Data_Buff[0]+Data_Buff[1]+Data_Buff[2]+Data_Buff[3]) == Data_Buff[4])
    {
  HumidityVal = Data_Buff[0];
  TempVal = Data_Buff[2];
//  DispFlag = 1;
//  MonitorTempReadTime = 0;
//  OSTaskResume(DISPLAY_TASK_PRIO);
//  OSMboxPost(DispMbox, &DispFlag);
//  OSTaskDel(SENSOR_TASK_PRIO);
//  OSTaskSuspend(PROTOCAL_TASK_PRIO);
//  OSTaskSuspend(SENSOR_TASK_PRIO);

    }
  }
}
//void delay_us(u32 nus)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TIM_SetCounter(TIM2, 0);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nus - 1;
////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TIM_Cmd(TIM2, ENABLE);
//// while (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FLAG_Update) != SET);
//// TIM_Cmd(TIM2, DISABLE);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 TIM1->ARR = nus - 1;
// TIM1->CR1 |= 1;
// TIM1->CNT = 0;
// //while ((TIM2->SR & TIM_FLAG_Update) == (uint16_t)RESET);
// while (TIM1->CNT != TIM1->ARR);
// TIM1->CR1 &= (uint16_t)(~((uint16_t)1));
// TIM1->SR = (uint16_t)~TIM_FLAG_Update;
//}
//void delay_ms(u32 nms)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TIM_SetCounter(TIM2, 0);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nms*1000 - 1;
////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TIM_Cmd(TIM2, ENABLE);
//// while (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FLAG_Update) != SET);
//// TIM_Cmd(TIM2, DISABLE);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 TIM1->ARR = nms*1000 - 1;
// TIM1->CR1 |= 1;
// TIM1->CNT = 0;
// //while ((TIM2->SR & TIM_FLAG_Update) == (uint16_t)RESET);
// while (TIM1->CNT != TIM1->ARR);
// TIM1->CR1 &= (uint16_t)(~((uint16_t)1));
// TIM1->SR = (uint16_t)~TIM_FLAG_Up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