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刚学习proteus,想问大神们只支持atmel公司的?30p电容在哪里?

楼主(2018-08-14):
刚刚学习了51单片机,就想顺便在proteus中仿真一下,但是从网上查到,proteus中只支持atmel公司的,想问一下,源程序变动需要很大么;此外,最小系统还需要30p的电容,但是没有找到,是我找的方法有问题么,求指导

网友A:
没有多大的区别,内核都是51的就OK;至于你说的Protues仿真,仿真比较理想化,单片机最小系统甚至不需要接电源,振荡电路就可以工作。

网友B:
随便找一个电容,右键-属性更改电容值30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一个电容,右键-属性更改电容值30p

是的,电容值随便改,合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