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5系列温湿度传感器的单片机例程分享

楼主(2018-08-14):
最近采购了一只温湿度传感器SHT35,选的防水的那种,一共四根接线:VCC、GND、SDA、SCK从店家那里要的例程给大家分享一下,有需要的可以直接下载。
int main(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32t      serialNumber;// serial number
  regStatus status;      // sensor status
  ft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癈]
  ft        humidity;    // relative humidity [%RH]
        bt        heater;      // heater, false: off, true: on

  SystemInit();
  Led_Init();
  UserButton_Init();
        EvalBoardPower_Init();

  SHT3X_Init(0x45); // Address: 0x44 = Sensor on EvalBoard connector
                    //          0x45 = Sensor on EvalBoard

  // wait 50ms after power on
  DelayMicroSeconds(50000);

  error = SHT3x_ReadSerialNumber(&serialNumber);
  //if(error != NO_ERROR){}

  // wait 50ms after serial number read
  DelayMicroSeconds(50000);

  // demonstrate a single shot measurement with clock-stretching
  error = SHT3X_GetTempAndHumi(&temperature, &humidity, REPEATAB_HIGH, MODE_CLKSTRETCH, 50);
  //if(error != NO_ERROR){}

  // wait 50ms after measurment
  DelayMicroSeconds(50000);

  // demonstrate a single shot measurement with polling and 50ms timeout
  error = SHT3X_GetTempAndHumi(&temperature, &humidity, REPEATAB_HIGH, MODE_POLLING, 50);
  //if(error != NO_ERROR){}

  // wait 50ms after measurment
  DelayMicroSeconds(50000);

        // loop forever
        while(1)
        {
                error = NO_ERROR;

                // loop while no error
                while(error == NO_ERROR)
                {
      // read status register
                        error |= SHT3X_ReadStatus(&status.u16);
      if(error != NO_ERROR) break;

      // check if the reset bit is set after a reset or power-up
      if(status.bit.ResetDetected)
      {
        // clear reset flag
        error = SHT3X_ClearAllAlertFlags();
        if(error != NO_ERROR) break;

        //start periodic measurement, with high repeatability and 1 measurements per second
        error = SHT3X_StartPeriodicMeasurment(REPEATAB_HIGH, FREQUENCY_1HZ);
        if(error != NO_ERROR) break;

        //switch green LED on
        LedGreenOn();
      }

                        // read measurment buffer
                         error = SHT3X_ReadMeasurementBuffer(&temperature, &humidity);
                  if(error == NO_ERROR)
                        {
        // flash blue LED to signalise new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values
        LedBlueOn();
        DelayMicroSeconds(10000);
        LedBlueOff();
      }
      else if (error == ACK_ERROR)
      {
                                // there were no new values in the buffer -> ignore this error
                                error = NO_ERROR;
                        }
      else break;

      // read heater status
      heater = status.bit.HeaterStatus ? TRUE : FALSE;

      // if the user button is not pressed ...
                        if(ReadUserButton() == 0)
                        {
         // ... and the heater is on
                                 if(heater)
                                 {
                                         // switch off the sensor internal heater
                                         error |= SHT3X_DisbaleHeater();
           if(error != NO_ERROR) break;
                                 }
                        }
                        else
      // if the user button is pressed ...
                        {
         // ... and the heater is off
                                 if(!heater)
                                 {
                                         // switch on the sensor internal heater
                                         error |= SHT3X_EnableHeater();
           if(error != NO_ERROR) break;
                                 }
                        }

                        // wait 100ms
      DelayMicroSeconds(100000);
                }

                // in case of an error ...

                // ... switch green and blue LED off
                LedGreenOff();
                LedBlueOff();

                // ... try first a soft reset ...
                error = SHT3X_SoftReset();

    // ... if the soft reset fails, do a hard reset
                if(error != NO_ERROR)
                {
                        SHT3X_HardReset();
    }

    // flash green LED to signalise an error
    LedGreenOn();
    DelayMicroSeconds(10000);
    LedGreenOff();
        }
}

网友A(2018-11-20):
这份代码原模原样的我在网上看了到好几份了,就没人提出来质疑么?.别一个个厂家拿一份代码过来不测试就各种发...连I2C_SDA数据线切换读和写的时候都没进行IO口输入,输出模式切换的,你们是怎么读出来的?告诉我,这样的芯片我想要一堆~~

网友B(2019-04-08):
目前正需要这个东东啊,多谢多谢了哟

网友C(2020-07-02):
如果都是官网例程的话,传个完整的供大家学习,多好,手边有一个传上来供大家参考吧,这个是v1.1的啊

官网sht3x例程,stm32f1x mcu,I2c方式读数

网友C:
传了一个官网例程,怎么看不到?

网友D(2020-10-30):
代码不全,官网更详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份代码原模原样的我在网上看了到好几份了,就没人提出来质疑么?.别一个个厂家拿一份代码过来不测试就各 ...

51单片机就不需要切换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