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3V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
求一个5.3V欠压保护电路,电压低于5.3V时自动断开,用在6V的蓄电池上,负载电流小于1.5A

网友A(2018-08-16):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采用的就是类似你推荐的电路,采用AOD403是PMOS,电瓶开始工作时,电压有6.4V,US>UG,MOS管内阻很 ...

这个电路的核心在于,431需要一个稳定电流,一般在零点几毫安,我们姑且按一毫安算,这样,431串联的电阻在1mA时,压降需要小于MOS的开启电压,而在电压大于5.3V,431导通时,此电阻上的压降要大于MOS开启电压,且这个压差(431导通和截止维持时的串联电阻上的压降差)越大越好。适当调整,可以准确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电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1、当电压高压4.7V时稳压二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电压在0.6-0.7V  4.7+0.6=5.3 ...

如何解决MOS管的压降问题,电瓶充满电6.4V,等用到5.6-5.7V时,UG和US接近,MOS管内阻逐渐增大,电路不是马上断掉,而是输出电压慢慢变小,机器仍在工作,但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我之前采用的就是类似你推荐的电路,采用AOD403是PMOS,电瓶开始工作时,电压有6.4V,US>UG,MOS管内阻很小,电瓶使用一段时间后,电压下降,到5.5V、5.6V时,MOS内阻增加,输出电压就不够了,机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用这个电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1、当电压高压4.7V时稳压二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电压在0.6-0.7V  4.7+0.6=5.3V

网友D:
vdd的电压大于5.3时,输出高电平;<5.3v时,输出低电平。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电路电压来调整欠压的值

网友E:
我是来学习学习经验的

网友F:
用393和6v稳压管+二极管做

网友G:
如果短时间低于5.3V如何处理?例如:短时间=1ms。

网友B:
我自己用了TL431,AOD403管,做的效果不好,跪求好点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