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汁机的单片机源程序与PCB设计资料

楼主(2018-08-14):
水果机硬件与软件,共享
Altium Designer画的果汁机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芯海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文件名】     LT-Y47.asm:主体程序文件 *** 18.01.09 ***
;#######################################################################################
;codeoption:FB01        checksum:B26E
;#######################################################################################
;---------- all rights reserved , Chipsea technology 2018 -------------
;======================================================================
; 【说明】:
;****************************************************
; prj desp.        : 幻想果汁机
; target chip        : CSU8RP3215
; crystal        : 16MHZ
; author        : dream
; date                : 2018.01.09
;
;****************************************************

;****************************************************
;【型号定义】:

;****************************************************
;****************************************************
;【编译选项】:
;_DEBUG_                equ        1

;****************************************************
;【OPTION选项】:
;
;****************************************************
;【修改记录】:
;
;****************************************************
;【目标母体选择】:
        include        "CSU8RP3215.inc"

;【引用文件】:
        include        "LT_Y47.h"

;**********************************************************************
;**********************************************************************
        org        000h
        nop
        nop
        nop
        goto        start

        org        004h
        goto        intService

;******************************************************************************
;        org        010h
;******************************************************************************
start:
        bcf        gie
        call        fnAllDefaultSet
main:
        clrwdt
        call        fnTaskMgr
        call        fnKeyFunc
        call        fnDispFunc
        call        fnBatFunc
        call        fnEnterSleep
        goto        main

;******************************************************************************
;【说明】:        按键扫描程序
;【输入】:        无
;【输出】:        fLongKey
;******************************************************************************
fnTaskMgr:
        btfss        fBase2ms
        goto        lbTaskMgrExit

        bcf        fBase2ms
        bcf        led1_o
        btfsc        ledBuf,0
        bsf        led1_o

        bcf        led2_o
        btfsc        ledBuf,1
        bsf        led2_o

        bcf        led3_o
        btfsc        ledBuf,2
        bsf        led3_o

        bcf        led4_o
        btfsc        ledBuf,3
        bsf        led4_o

        btfsc        fHaveUsb
        goto        lbChkUsbInfo

        btfss        hall_i
        goto        lbBottleLock
lbBottleNotLock:
        clrf        cHaveLock
        btfss        fKGLock
        goto        lbChkUsbInfo
        incf        cNoLock,F
        movfw        cNoLock
        sublw        29                        ;30*2ms=60ms
        btfsc        c
        goto        lbChkKey
        bcf        fKGLock
        btfsc        fRunOn
        call        lbChangeToOff
        bcf        fBuzOn
        bcf        buz_o
        bsf        fEnWaitDly
        clrf        tWaitDly
        clrf        ledBuf
        goto        lbChkUsbInfo
lbBottleLock:
        clrf        cNoLock
        btfsc        fKGLock
        goto        lbChkUsbInfo
        incf        cHaveLock,F
        movfw        cHaveLock
        sublw        29                        ;30*2ms=60ms
        btfsc        c
        goto        lbChkUsbInfo
        bsf        fKGLock
        btfsc        fHaveUsb
        goto        lbChkUsbInfo
        bsf        fFstLock                        ;
        clrf        tWaitDlyAssi                        ;延时1秒后关闭指示灯
        clrf        tWaitDly                        ;
        bsf        fBuzOn
lbChkUsbInfo:
        btfss        usb_i
        goto        lbNoUsbInJug
lbUsbInJug:
        clrf        cUsbOut
        btfsc        fHaveUsb
        goto        lbTaskMgrExit
        incf        cUsbExist,F
        movfw        cUsbExist
        sublw        19                                ;20*2ms=40ms
        btfsc        c
        goto        lbTaskMgrExit
        bsf        fHaveUsb
        bcf        fBat1ChgFull
        bcf        fBat2ChgFull
        bcf        fRunOn
        bcf        motor_o
        bcf        fBatLow
        bcf        fEnWaitDly
        clrf        cVolOffset
        bcf        fMaskAlarm
        bcf        fWorkedDly
        bcf        fNeedCoolDown
        clrf        cNormalWork
        movlw        high(CHG_CUR_1000MA)
        movwf        aimCurH
        movlw        low(CHG_CUR_1000MA)
        movwf        aimCurL
        goto        lbTaskMgrExit
lbNoUsbInJug:
        clrf        cUsbExist
        btfss        fHaveUsb
        goto        lbChkKey
        incf        cUsbOut,F
        movfw        cUsbOut
        sublw        19                                ;20*2ms=40ms
        btfsc        c
        goto        lbChkKey
        bcf        fHaveUsb
        clrf        ledBuf
        clrf        cVolOffset
        bcf        fEnWaitDly
        bcf        pwm2out
        bcf        pwm_o
lbChkKey:
        btfsc        fEnAlarmDly
        goto        lbTaskMgrExit                        ;过载保护期间禁止按键

        movfw        p_key
        andlw        MASK_KEY_BIT
        xorlw        MASK_KEY_BIT
        movwf        var1
        btfsc        z
        goto        lbNoKeyPush                ;没有按键按下

        clrf        tKeyRel
        xorwf        lastKey,W
        btfss        z
        goto        lbNewKeyPush                ;有新按键按下

        btfsc        fKeyPush
        goto        lbLongKeyPushCnt

        incf        tKeyPush,F
        movfw        tKeyPush
        sublw        30                        ;31*2ms=62ms
        btfsc        c
        goto        lbTaskMgrExit
        movfw        lastKey
        movwf        keyName
        bsf        fKeyOk
        bsf        fKeyPush
        bcf        fKeyRel
lbTaskMgrExit:
        return

lbNewKeyPush:
        movfw        var1
        movwf        lastKey
        bcf        fKeyPush
        clrf        tKeyPush
        goto        lbTaskMgrExit
lbLongKeyPushCnt:
        goto        lbTaskMgrExit

lbNoKeyPush:
        clrf        tKeyPush
        bcf        fKeyEr
        btfsc        fKeyRel
        goto        lbTaskMgrExit
        incf        tKeyRel,F
        movfw        tKeyRel
        sublw        23                        ;24*2ms=48ms
        btfsc        c
        goto        lbTaskMgrExit

        bsf        fKeyRel
        bcf        fKeyPush
        goto        lbTaskMgrExit

;******************************************************************************
;【说明】:        按键功能
;******************************************************************************
fnKeyFunc:
        btfss        fRstRun
        btfss        fKeyOk
        goto        lbKeyFuncExit

        bcf        fKeyOk
        movfw        keyName
        xorlw        CONS_ON_KEY
        btfsc        z
        goto        lbOnKeyPr
        bsf        fKeyEr
lbKeyFuncExit:
         return

lbOnKeyPr:
        btfsc        fHaveUsb
        goto        lbKeyFuncExit

        btfss        fKGLock                                ;KG开关没有锁紧时,禁止运转
        goto        lbAlarmSet

        btfsc        fNeedCoolDown                        ;10分钟散热期间,禁止开启
        goto        lbSetCoolDownDly

        btfsc        fRunOn
        goto        lbChangeToOff

        bsf        fRunOn
        bsf        fEnWaitDly                        ;马达开启后等待300ms寻找最大值
        clrf        tWaitDly                        ;
        clrf        cEmptyMotor
        clrf        tRunSec
        clrf        tRunMSec
        clrf        tMotorDly
        clrf        motorMaxCurH
        clrf        motorMaxCurL
        clrf        cVolOffset
        bcf        fEmptyMotor
        bsf        motor_o                                ;开启马达
        bsf        fWorkGood
        clrf        tWaterFlow
        movlw        1
        movwf        ledBuf
        bsf        fEnDisp
        goto        lbKeyFuncExit

lbChangeToOff:
        bcf        fRunOn
        bcf        motor_o
        clrf        tWaitDly
        clrf        tWaitDlyAssi
        clrf        tRunMSec
        clrf        cVolOffset
        bcf        fWorkGood
        bsf        fEnDisp
        goto        lbKeyFuncExit

lbAlarmSet:
        bsf        fEnWaitDly
        clrf        tWaitDly
        goto        lbKeyFuncExit

lbSetCoolDownDly:
        bsf        fMaskAlarm                        ;开启马达需要散热报警指示
        clrf        tMaskSec
        clrf        cMaskFlash
        bcf        fEnDisp
        goto        lbKeyFuncExit

;******************************************************************************
;【说明】:        显示处理程序
;******************************************************************************
fnDispFunc:
        btfss        fDisp2ms
        goto        lbDispFuncExit

        bcf        fDisp2ms
        btfss        fHaveUsb
        goto        lbDischargeDisp

lbChargeDisp:
        incf        tFlashTime,F
        movfw        tFlashTime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4
        clrf        tFlashTime
        movlw        0x04                ;fEnFlash
        xorwf        sysFlag2,F

        movfw        volume
        addpcw
        goto        lbDispChgVol0
        goto        lbDispChgVol25
        goto        lbDispChgVol50
        goto        lbDispChgVol75
        goto        lbDispChgVol100

lbDispChgVol0:                                        ;0%时,第一个灯闪烁
        movlw        0
        btfss        fEnFlash
        movlw        1
        movwf        ledBuf
        goto        lbDispFuncExit

lbDispChgVol25:                                        ;25%时,25%常亮,50闪烁
        movlw        01b
        btfss        fEnFlash
        movlw        11b
        movwf        ledBuf
        goto        lbDispFuncExit

lbDispChgVol50:                                        ;50%时,25%和50%常亮,75%闪烁
        movlw        011b
        btfss        fEnFlash
        movlw        111b
        movwf        ledBuf
        goto        lbDispFuncExit

lbDispChgVol75:                                        ;75%时,25%、50%和75%常亮,100%闪烁
        movlw        0111b
        btfss        fBat1ChgFull
        btfss        fEnFlash
        movlw        1111b
        movwf        ledBuf
        goto        lbDispFuncExit
lbDispChgVol100:                                ;100%时,充饱全亮
        movlw        1111b
        movwf        ledBuf
        goto        lbDispFuncExit

lbDischargeDisp:
        btfss        fKGLock
        goto        lbChkAlarmDly                        ;没有锁紧,报警显示
        btfsc        fFstLock
        goto        lbFirstLockDisp                        ;首次检测到锁紧显示

        btfsc        fMaskAlarm
        goto        lbChkMaskDly                        ;需要散热报警指示显示

        btfss        fEnDisp
        goto        lbDispFuncExit
        btfss        fWorkGood
        goto        lbDispCurVolume                        ;显示当前电量

        incf        tWaterFlow,F
        movfw        tWaterFlow
        sublw        149                                ;150*2ms=300ms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clrf        tWaterFlow
        bcf        c
        rlf        ledBuf,F                        ;跑马左移显示
        movlw        1
        btfsc        ledBuf,4
        movwf        ledBuf
        goto        lbDispFuncExit

lbDispCurVolume:
        movfw        volume
        addpcw
        goto        lbDispDisVol0
        goto        lbDispDisVol25
        goto        lbDispDisVol50
        goto        lbDispDisVol75
        goto        lbDispDisVol100

lbDispDisVol100:
        movlw        1111b
        movwf        ledBuf
        goto        lbDispDisVol25+2
lbDispDisVol75:
        movlw        0111b
        movwf        ledBuf
        goto        lbDispDisVol25+2
lbDispDisVol50:
        movlw        0011b
        movwf        ledBuf
        goto        lbDispDisVol25+2
lbDispDisVol25:
        movlw        0001b
        movwf        ledBuf

        incf        tWaitDly,F
        movfw        tWaitDly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clrf        tWaitDly
        incf        tWaitDlyAssi,F
        movfw        tWaitDlyAssi
        sublw        9                                ;10*0.5s=5s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clrf        ledBuf
        bcf        fEnDisp
        goto        lbDispFuncExit

lbDispDisVol0:
        incf        tAlarmFlash,F
        movfw        tAlarmFlash
        sublw        49                                ;50*2ms=100ms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clrf        tAlarmFlash
        movlw        0x08                        ;fAlarmFlash
        xorwf        sysFlag2,F

        movlw        1111b
        btfss        fAlarmFlash
        movlw        0000b
        movwf        ledBuf

        incf        tWaitDly,F
        movfw        tWaitDly
        sublw        9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clrf        ledBuf                                ;关闭显示
        bcf        fEnDisp
        goto        lbDispFuncExit

lbFirstLockDisp:
        movlw        0x0f
        movwf        ledBuf
        incf        tWaitDly,F
        movfw        tWaitDly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clrf        tWaitDly
        incf        tWaitDlyAssi,F
        movfw        tWaitDlyAssi
        sublw        1                                ;0.5s*2=1s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bcf        fFstLock
        clrf        ledBuf                                ;初次锁紧满1秒,关闭显示
        bcf        fBuzOn
        bcf        buz_o
        goto        lbDispFuncExit

lbChkMaskDly:
        incf        tMaskSec,F
        movfw        tMaskSec
        sublw        49                                ;50*2ms=100ms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clrf        tMaskSec
        movlw        0x0f
        xorwf        ledBuf,F
        movlw        0x01                        ;fBuzOn
        xorwf        buzFlag,F
        incf        cMaskFlash,F
        movfw        cMaskFlash
        sublw        9                                ;10次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bcf        fMaskAlarm
        clrf        ledBuf
        bcf        fBuzOn
        goto        lbDispFuncExit

lbChkAlarmDly:
        btfss        fEnWaitDly
        goto        lbDispFuncExit
        movlw        0xff
        movwf        ledBuf
        incf        tWaitDly,F
        movfw        tWaitDly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lbDispFuncExit
        bcf        fEnWaitDly
        clrf        ledBuf                                ;关闭显示
lbDispFuncExit:
        return

;==============================================================================
fnReadAnalog:
        movfw        channelNum
        addpcw
        goto        lbJudgeMotorCur
        goto        lbJudgeBatVol1
        goto        lbJudgeBatVol2
        goto        lbJudgeUsbDc

lbJudgeMotorCur:
        call        fnSelectMotorCurrent
        goto        lbStartReadAd
lbJudgeBatVol1:
        call        fnSelectBatVoltage1
        goto        lbStartReadAd
lbJudgeBatVol2:
        call        fnSelectBatVoltage2
        goto        lbStartReadAd
lbJudgeUsbDc:
        call        fnSelectUSBDc
lbStartReadAd:
        movlw        20                        ;
        movwf        var1                        ;
        decfsz        var1,F                    ;切换通道delay
        goto        $-1                           ;

        call        fnReadADC

        ;取和
        movfw        var2
        addwf        averageL,F
        movfw        var1
        addwfc        averageH,F

        ;更新最小值
        movfw        var2
        subwf        tempMinL,W
        movfw        var1
        subwfc        tempMinH,W
        btfss        c
        goto        $+5
        movfw        var1
        movwf        tempMinH
        movfw        var2
        movwf        tempMinL

        ;更新最大值
        movfw        var2
        subwf        tempMaxL,W
        movfw        var1
        subwfc        tempMaxH,W
        btfsc        c
        goto        $+5
        movfw        var1
        movwf        tempMaxH
        movfw        var2
        movwf        tempMaxL

        decfsz        cAdcCnt,F
        goto        lbCurrentJudgeExit

        ;减去最大值、最小值
        movfw        tempMaxL
        subwf        averageL,F
        movfw        tempMaxH
        subwfc        averageH,F

        movfw        tempMinL
        subwf        averageL,F
        movfw        tempMinH
        subwfc        averageH,F

        movfw        channelNum
        addpcw
        goto        lbSaveMotorCur
        goto        lbSaveBatVol1
        goto        lbSaveBatVol2
        goto        lbSaveUsbDc

lbSaveMotorCur:
        movfw        averageH
        movwf        motorCurH
        movfw        averageL
        movwf        motorCurL
        goto        lbGotoNextChannel

lbSaveBatVol1:
        movfw        averageH
        movwf        totVolH
        movfw        averageL
        movwf        totVolL
        goto        lbGotoNextChannel

lbSaveBatVol2:
        movfw        averageH
        movwf        batVol2H
        movfw        averageL
        movwf        batVol2L

        subwf        totVolL,W
        movwf        batVol1L
        movfw        batVol2H
        subwfc        totVolH,W
        movwf        batVol1H
        btfsc        c
        goto        lbGotoNextChannel
        movfw        totVolH
        movwf        batVol1H
        movfw        totVolL
        movwf        batVol1L
        goto        lbGotoNextChannel

lbSaveUsbDc:
        movfw        averageH
        movwf        usbVolH
        movfw        averageL
        movwf        usbVolL

;        movlw        low(USB_3000MV)
;        subwf        usbVolL,W
;        movlw        high(USB_3000MV)
;        subwfc        usbVolH,W
;        btfss        c
;        goto        lbNoUsbInJug
;lbUsbInJug:
;        clrf        cUsbOut
;        btfsc        fHaveUsb
;        goto        lbGotoNextChannel
;        incf        cUsbExist,F
;        movfw        cUsbExist
;        sublw        19                                ;20*2ms=40ms
;        btfsc        c
;        goto        lbGotoNextChannel
;        bsf        fHaveUsb
;        bcf        fBat1ChgFull
;        bcf        fBat2ChgFull
;        bcf        fRunOn
;        bcf        motor_o
;        bcf        fBatLow
;        bcf        fEnWaitDly
;        clrf        cVolOffset
;        bcf        fMaskAlarm
;        bcf        fWorkedDly
;        bcf        fNeedCoolDown
;        clrf        cNormalWork
;        movlw        high(CHG_CUR_1000MA)
;        movwf        aimCurH
;        movlw        low(CHG_CUR_1000MA)
;        movwf        aimCurL
;        goto        lbGotoNextChannel
;lbNoUsbInJug:
;        clrf        cUsbExist
;        btfss        fHaveUsb
;        goto        lbChkKey
;        incf        cUsbOut,F
;        movfw        cUsbOut
;        sublw        19                                ;20*2ms=40ms
;        btfsc        c
;        goto        lbGotoNextChannel
;        bcf        fHaveUsb
;        clrf        ledBuf
;        clrf        cVolOffset
;        bcf        fEnWaitDly
;        bcf        pwm2out
;        bcf        pwm_o
lbGotoNextChannel:
        call        fnInitSamp
        incf        channelNum,F
        movfw        channelNum
        sublw        3
        btfsc        c
        goto        lbCurrentJudgeExit
        clrf        channelNum
        bcf        fRstRun
ifdef _DEBUG_
;{
        btfss        fBase1s
        goto        lbCurrentJudgeExit
        bcf        fBase1s
        movlw        0x55
        movwf        data0
        movfw        motorCurL
        movwf        data1
        movfw        motorCurH
        movwf        data2
        movfw        batVol1L
        movwf        data3
        movfw        batVol1H
        movwf        data4
        movfw        batVol2L
        movwf        data5
        movfw        batVol2H
        movwf        data6
        movlw        7
        movwf        txdNum
        bsf        fEnTxd
;}
endif
lbCurrentJudgeExit:
        return

;----------------------------------------------------------
fnInitSamp:
        movlw        3
        movwf        cAdcCnt
        clrf        averageH
        clrf        averageL
        clrf        tempMaxH
        clrf        tempMaxL
        movlw        0xff
        movwf        tempMinH
        movwf        tempMinL
        return

;=================================================================
fnReadADC:
        bsf        srads                        ;开启AD转换
        btfsc        srads
        goto        $-1

        movfw        sradl
        movwf        var2
        movfw        sradh
        andlw        0x0f
        movwf        var1

        bsf        offex                        ;翻转输入信号
        bsf        srads
        btfsc        srads
        goto        $-1

        movfw        sradl
        addwf        var2,F
        movfw        sradh
        andlw        0x0f
        addwfc        var1,F

        bcf        c
        rrf        var1,F                        ;得到两次输入信号的平均值
        rrf        var2,F                        ;
        return

;******************************************************************************
;【说明】:        电池充放电管理程序
;******************************************************************************
fnBatFunc:
        btfss        fBat2ms
        goto        lbBatFuncExit

        bcf        fBat2ms
        btfss        fHaveUsb
        goto        lbSystemDischarge
lbSystemCharge:
        call        fnReadAnalog                        ;模拟信号读取
        call        fnChgVolDet                        ;充电电量检测
        call        fnBatChgFullJug                        ;充饱检测
        call        fnChgVolControl                        ;充电电压控制
        goto        lbBatFuncExit

lbSystemDischarge:
        call        fnReadAnalog                        ;模拟信号读取
        call        fnDisVolDet                        ;放电电量检测
        call        fnMotorCtrl                        ;马达控制
        call        fnOverLoadCtrl
        call        fnWaitCoolDown
lbBatFuncExit:
        return

;==============================================================================
;充饱检测
fnBatChgFullJug:
        movlw        low(BAT_VOL_4200MV)
        subwf        batVol1L,W
        movlw        high(BAT_VOL_4200MV)
        subwfc        batVol1H,W
        btfss        c
        clrf        cBat1FullCnt

        incf        cBat1FullCnt,F
        incf        cBat1Cycle,F
        movfw        cBat1Cycle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lbChkBat2ChgFull
        clrf        cBat1Cycle

        movfw        cBat1FullCnt
        clrf        cBat1FullCnt
        sublw        249*60/100
        btfss        c
        bsf        fBat1ChgFull

lbChkBat2ChgFull:
        movlw        low(BAT_VOL_4200MV)
        subwf        batVol2L,W
        movlw        high(BAT_VOL_4200MV)
        subwfc        batVol2H,W
        btfss        c
        clrf        cBat2FullCnt

        incf        cBat2FullCnt,F
        incf        cBat2Cycle,F
        movfw        cBat2Cycle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lbBatChgFullJugExit
        clrf        cBat2Cycle

        movfw        cBat2FullCnt
        clrf        cBat2FullCnt
        sublw        249*60/100
        btfss        c
        bsf        fBat2ChgFull
lbBatChgFullJugExit:
        return

;==============================================================================
;充电电压控制
fnChgVolControl:
;        movlw        low(BAT_VOL_4200MV)
;        subwf        batVol1L,W
;        movlw        high(BAT_VOL_4200MV)
;        subwfc        batVol1H,W
;        btfsc        c
;        goto        lbBatChgFull
;
;        movlw        low(BAT_VOL_4200MV)
;        subwf        batVol2L,W
;        movlw        high(BAT_VOL_4200MV)
;        subwfc        batVol2H,W
;        btfsc        c
;        goto        lbBatChgFull

        call        fnSelectMotorCurrent
        movlw        20
        movwf        var1                        ;
        decfsz        var1,F                    ;切换通道delay
        goto        $-1                           ;

        call        fnReadADC
        movfw        var2
        movwf        chgCurL
        movfw        var1
        movwf        chgCurH
        call        fnReadADC
        movfw        var2
        addwf        chgCurL,F
        movfw        var1
        addwfc        chgCurH,F
        call        fnReadADC
        movfw        var2
        addwf        chgCurL,F
        movfw        var1
        addwfc        chgCurH,F
        call        fnReadADC
        movfw        var2
        addwf        chgCurL,F
        movfw        var1
        addwfc        chgCurH,F
        bcf        c
        rrf        chgCurH,F
        rrf        chgCurL,F
        bcf        c
        rrf        chgCurH,F
        rrf        chgCurL,F

        movfw        batVol1H
        movwf        var1
        movfw        batVol1L
        movwf        var2

        movfw        batVol1L
        subwf        batVol2L,W
        movfw        batVol1H
        subwfc        batVol2H,W
        btfss        c
        goto        $+5
        movfw        batVol2H
        movwf        var1
        movfw        batVol2L
        movwf        var2

        movlw        low(USB_4600MV)
        subwf        usbVolL,W
        movlw        high(USB_4600MV)
        subwfc        usbVolH,W
        btfss        c
        goto        lbPwmDec

        movfw        aimCurL
        subwf        chgCurL,W
        movfw        aimCurH
        subwfc        chgCurH,W
        btfsc        c
        goto        lbPwmDec                        ;实际电流大了,PWM--

        movlw        low(BAT_VOL_4200MV)
        subwf        var2,W
        movlw        high(BAT_VOL_4200MV)
        subwfc        var1,W
        btfsc        c
        goto        lbPwmDec

lbPwmInc:
        movfw        pwmBuf
        xorlw        0xff
        btfss        z
        incf        pwmBuf,F
        goto        lbUpdateChargeCur
lbPwmDec:
        movfw        pwmBuf
        xorlw        0x0
        btfss        z
        decf        pwmBuf,F
lbUpdateChargeCur:
        movfw        pwmBuf
        movwf        tm2r
        bsf        pwm2out
        return

lbBatChgFull:
        clrf        pwmBuf
        clrf        tm2r
        bcf        pwm2out
        bcf        pwm_o
        return

;******************************************************************************
;【说明】:        睡眠进入程序
;【输入】:        无
;【输出】:        无
;******************************************************************************
fnEnterSleep:
        btfss        fRunOn
        btfsc        fHaveUsb
        goto        lbEnterSleepExit

        btfsc        fBatLow
        goto        lbBatLowAlarm

        btfsc        fEnAlarmDly
        goto        lbEnterSleepExit

        btfss        fWorkedDly
        btfsc        fNeedCoolDown
        goto        lbEnterSleepExit

        movfw        ledBuf
        xorlw        0
        btfss        z
        goto        lbEnterSleepExit

        btfss        fKeyPush
        btfss        fSleep10ms
        goto        lbEnterSleepExit

        bcf        fSleep10ms
        incfsz        tWaitSleep,F
        goto        lbEnterSleepExit
lbGotoSleepNow:
        clrwdt
        bcf        fBuzOn
        bcf        led1_o
        bcf        led2_o
        bcf        led3_o
        bcf        led4_o
        bcf        buz_o
        bsf        pwr_o
        bcf        sraden
        clrf        sradcon0
        clrf        sradcon1
        clrf        sradcon2
        bcf        pt3con,0
        bcf        wdten
        movlw        0x13                                        ;使能按键和充电唤醒睡眠
;        btfsc        fBatLow
;        movlw        0x03                                        ;电池低时,禁止按键唤醒,只可以充电唤醒
        movwf        pt1con
        movlw        0x08
        movwf        pt1con1                                        ;使能PT3.1状态改变时唤醒睡眠
        bsf        e0ie
        bsf        e1ie                                        ;使能外部中断1
        clrf        intf
        sleep
        nop
        nop
        nop
        bcf        e0ie
        bcf        e1ie
        clrf        pt1con                                        ;关闭PT1.3/PT3.0口中断唤醒功能
        clrf        pt1con1                                        ;关闭PT3.1口中断唤醒功能
        bsf        wdten
        bcf        fBatLow
        movlw        00110000b                                ;ADC输入信号获取时间:2个ADC时钟,采样时间:CPUCLK
        movwf        sradcon0
        movlw        00000000b                                ;参考电压:VDD
        movwf        sradcon1
        clrf        sradl
        clrf        sradh
        clrf        sroftl
        clrf        srofth
        bsf        sraden                                        ;使能ADC
        call        fnInitSamp
        bsf        pwr_o
lbEnterSleepExit:
        return

lbBatLowAlarm:
        clrf        var1
        clrf        var2
        bcf        led1_o
        bcf        led2_o
        bcf        led3_o
        bcf        led4_o

lbAlarmFlash:
        clrwdt
        btfss        fBase2ms
        goto        $-2
        bcf        fBase2ms
        incf        var1,F
        movfw        var1
        sublw        49                                        ;50*2ms=100ms
        btfsc        c
        goto        lbAlarmFlash
        clrf        var1
        movlw        0x80                        ;led1_o
        xorwf        pt1,F
        incf        var2,F
        movfw        var2
        sublw        9
        btfsc        c
        goto        lbAlarmFlash
        goto        lbGotoSleepNow

;******************************************************************************
;【说明】:        充电电量检测
;【输入】:        无
;【输出】:        无
;******************************************************************************
fnChgVolDet:
        movlw        high(tblChgVolLevel)
        movwf        eadrh
        movfw        volume
        addlw        low(tblChgVolLevel)
        movwf        eadrl
        btfsc        c
        incf        eadrh,F
        movp
        subwf        totVolL,W
        movfw        edath
        subwfc        totVolH,W
        btfss        c
        clrf        cVolOffset

        incfsz        cVolOffset,F
        goto        lbChgVolDetExit
        movfw        volume
        xorlw        BAT_VOLUME_100
        btfss        z
        incf        volume,F
lbChgVolDetExit:
        return

;******************************************************************************
;【说明】:        放电电量检测
;【输入】:        无
;【输出】:        无
;******************************************************************************
fnDisVolDet:
        btfsc        fRunOn
        goto        lbChkBatteryLow

        movlw        high(tblDisVolLevel)
        movwf        eadrh
        movfw        volume
        addlw        low(tblDisVolLevel)
        movwf        eadrl
        btfsc        c
        incf        eadrh,F
        movp
        subwf        totVolL,W
        movfw        edath
        subwfc        totVolH,W
        btfsc        c
        clrf        cVolOffset

        incfsz        cVolOffset,F
        goto        lbDisVolDetExit
        movfw        volume
        xorlw        0
        btfss        z
        decf        volume,F
        movfw        volume
        xorlw        0
        btfsc        z
        bsf        fBatLow
lbDisVolDetExit:
        return

lbChkBatteryLow:
        movlw        low(TOT_VOL_5500MV)
        subwf        totVolL,W
        movlw        high(TOT_VOL_5500MV)
        subwfc        totVolH,W
        btfsc        c
        clrf        cVolOffset

        incfsz        cVolOffset,F
        goto        lbDisVolDetExit
        bsf        fBatLow
        clrf        volume
        call        lbChangeToOff                        ;电池低电,关机报警
        goto        lbDisVolDetExit

;==================================
fnSelectMotorCurrent:
        movlw        0x82                                ;内部1.4V
        movwf        sradcon1
        movlw        CH_MOTOR_CUR
        movwf        sradcon2
        movlw        00100000b
        movwf        pt3con                ;pt3.5为AD口
        return

fnSelectBatVoltage1:
        movlw        0x80
        movwf        sradcon1
        movlw        CH_BAT_VOL1
        movwf        sradcon2
        movlw        00010000b
        movwf        pt3con                ;pt3.4为AD口
        return

fnSelectBatVoltage2:
        movlw        0x80
        movwf        sradcon1
        movlw        CH_BAT_VOL2
        movwf        sradcon2
        movlw        01000000b
        movwf        pt3con                ;pt3.6为AD口
        return

fnSelectUSBDc:
        movlw        0x80
        movwf        sradcon1
        movlw        CH_USB_DC
        movwf        sradcon2
        movlw        00000001b
        movwf        pt3con                ;pt3.0为AD口
        return

;******************************************************************************
;【说明】:        马达控制
;【输入】:        无
;【输出】:        无
;******************************************************************************
fnMotorCtrl:
        btfss        fRunOn
        goto        lbMotorCtrlExit

;        1、马达启动时,在刚启动300ms之内寻找最大值,300ms之后比较电流值和最大值,如果电流值比最大值小10MV以上,认为
;        马达工作正常,否则认为堵转;
;        2、在马达正常工作中,寻找最大值,如果最大值比正常值大于10MV以上时,认为发生堵转。
        movlw        low(EMPTY_MIN_CUR)
        movwf        var2
        movlw        high(EMPTY_MIN_CUR)
        movwf        var1
        btfss        fEmptyMotor
        goto        $+5
        movlw        low(EMPTY_MAX_CUR)
        movwf        var2
        movlw        high(EMPTY_MAX_CUR)
        movwf        var1

        movfw        var2
        subwf        motorCurL,W
        movfw        var1
        subwfc        motorCurH,W
        btfss        c
        incf        cEmptyMotor,F

        incf        cMotorPeriod,F
        movfw        cMotorPeriod
        sublw        99                                ;100*2ms=200ms
        btfsc        c
        goto        lbChkBlockCur

        clrf        cMotorPeriod
        movfw        cEmptyMotor
        sublw        70                                ;100*70%=70
        btfss        c
        bsf        fEmptyMotor                        ;>70%时,认为空载

        movfw        cEmptyMotor
        sublw        30                                ;100*30%=30
        btfsc        c
        bcf        fEmptyMotor                        ;<30%时,认为正常负载

        clrf        cEmptyMotor
        btfss        fEmptyMotor
        clrf        tMotorDly                        ;没有空载时,清计数器
lbChkBlockCur:
        btfsc        fEmptyMotor
        goto        lbMotorRunDly                        ;空载延时控制
        btfss        fEnWaitDly
        goto        lbNormalRunChk

        ;马达启动时,堵转监测
        movfw        motorCurL
        subwf        motorMaxCurL,W
        movfw        motorCurH
        subwfc        motorMaxCurH,W
        btfsc        c
        goto        $+5
        movfw        motorCurH
        movwf        motorMaxCurH
        movfw        motorCurL
        movwf        motorMaxCurL

        incfsz        tWaitDly,F                        ;256*2ms=512ms
        goto        lbMotorRunDly

        bcf        fEnWaitDly
        movlw        2;5;10;40;87                        ;13mV
        addwf        motorCurL,F
        movlw        0
        addwfc        motorCurH,F
        movfw        motorCurL
        subwf        motorMaxCurL,W
        movfw        motorCurH
        subwfc        motorMaxCurH,W
        btfss        c
        goto        lbMotorCurTooBig                ;最大值-当前值 < 13mV时,认为堵转
        movlw        0xff
        movwf        motorMinCurH
        movwf        motorMinCurL
        goto        lbMotorRunDly

lbMotorCurRisingHigh:
        bsf        fEnWaitDly
        clrf        tWaitDly
        movfw        motorCurH
        movwf        motorMaxCurH
        movfw        motorCurL
        movwf        motorMaxCurL
        goto        lbMotorRunDly

lbNormalRunChk:                ;正常运转时,堵转监测
        movfw        motorCurL
        subwf        motorMinCurL,W
        movfw        motorCurH
        subwfc        motorMinCurH,W
        btfss        c
        goto        $+5
        movfw        motorCurH
        movwf        motorMinCurH
        movfw        motorCurL
        movwf        motorMinCurL

        movlw        160                                ;55mV
        addwf        motorMinCurL,F
        movlw        0
        addwfc        motorMinCurH,F
        movfw        motorCurL
        subwf        motorMinCurL,W
        movfw        motorCurH
        subwfc        motorMinCurH,W
        btfss        c
        goto        lbMotorCurRisingHigh        ;lbMotorCurTooBig                ;当前值-最小值 > 55mV以上时,认为堵转
        movlw        160
        subwf        motorMinCurL,F
        movlw        0
        subwfc        motorMinCurH,F

        movlw        low(BLOCK_CURRENT)
        subwf        motorCurL,W
        movlw        high(BLOCK_CURRENT)
        subwfc        motorCurH,W
        btfsc        c
        goto        lbMotorCurTooBig                ;当前值太大,认为堵转

lbMotorRunDly:
        incf        tRunMSec,F
        movfw        tRunMSec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lbMotorCtrlExit

        clrf        tRunMSec
        incf        tMotorDly,F
        movfw        tMotorDly
        sublw        10                                ;10*0.5s=5s
        btfss        c
        goto        lbCloseMotor
        incf        tRunSec,F
        movfw        tRunSec
        sublw        59                                ;60*0.5s=30s
        btfsc        c
        goto        lbMotorCtrlExit

        ;开启一分钟延时,如果一分钟之内再次开启,则累加次数,
        ;连续工作5次后,需等待10分钟才能重新启动
        bsf        fWorkedDly
        clrf        tWorkedDlySec
        clrf        tWorkedDlyMsec

        incf        cNormalWork,F
        movfw        cNormalWork
        sublw        4                                ;5次
        btfsc        c
        goto        lbCloseMotor
        bsf        fNeedCoolDown
        clrf        tCoolMin
        clrf        tCoolSec
        clrf        tCoolMsec
lbCloseMotor:
        call        lbChangeToOff
lbMotorCtrlExit:
        return

lbMotorCurTooBig:
        call        lbChangeToOff
        bsf        fEnAlarmDly
        clrf        tAlarmDly                        ;三秒内不能按键
        clrf        tWaitDly
        bsf        fBuzOn
        movlw        5
        movwf        cBuzTime                        ;响三次
        clrf        tBuzTime
        goto        lbMotorCtrlExit

;********************************************************************
fnOverLoadCtrl:
        btfss        fEnAlarmDly
        goto        lbOverLoadCtrlExit

        movfw        cBuzTime
        xorlw        0
        btfsc        z
        goto        lbOverLoadDlyCnt

        incf        tBuzTime,F
        movfw        tBuzTime
        sublw        61                                ;62*2ms=124ms
        btfsc        c
        goto        lbOverLoadDlyCnt

        clrf        tBuzTime
        movlw        1                ;fBuzOn
        xorwf        buzFlag,F
        btfss        fBuzOn
        bcf        buz_o                                ;暂停期间,输出低电平
        decfsz        cBuzTime,F
        goto        lbOverLoadDlyCnt
        bcf        fBuzOn
        bcf        buz_o
lbOverLoadDlyCnt:
        incf        tWaitDly,F
        movfw        tWaitDly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lbOverLoadCtrlExit

        clrf        tWaitDly
        incf        tAlarmDly,F
        movfw        tAlarmDly
        sublw        5                                ;6*0.5s=3s
        btfsc        c
        goto        lbOverLoadCtrlExit
        bcf        fEnAlarmDly
lbOverLoadCtrlExit:
        return

;********************************************************************
fnWaitCoolDown:
        btfss        fWorkedDly
        goto        lbChkCoolDownDly

        incf        tWorkedDlyMsec,F
        movfw        tWorkedDlyMsec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lbChkCoolDownDly

        clrf        tWorkedDlyMsec
        incf        tWorkedDlySec,F
        movfw        tWorkedDlySec
        sublw        119                                ;120*0.5s=60s
        btfsc        c
        goto        lbChkCoolDownDly

        clrf        tWorkedDlySec
        bcf        fWorkedDly                        ;满1分钟,重新累加次数
        clrf        cNormalWork                        ;清除累加次数

lbChkCoolDownDly:
        btfss        fNeedCoolDown
        goto        lbWaitCoolDownExit

        incf        tCoolMsec,F
        movfw        tCoolMsec
        sublw        249                                ;250*2ms=500ms
        btfsc        c
        goto        lbWaitCoolDownExit

        clrf        tCoolMsec
        incf        tCoolSec,F
        movfw        tCoolSec
        sublw        119                                ;120*0.5s=60s
        btfsc        c
        goto        lbWaitCoolDownExit

        clrf        tCoolSec
        incf        tCoolMin,F
        movfw        tCoolMin
        sublw        9                                ;10*1min=10min
        btfsc        c
        goto        lbWaitCoolDownExit
        bcf        fNeedCoolDown
        clrf        cNormalWork
lbWaitCoolDownExit:
        return

;********************************************************************
;【说明】:        初始化
;********************************************************************
;程序开始
fnAllDefaultSet:

;====================================================================
;MCK寄存器说明:建议按位操作,默认值为1010uuu0
;bit7:CST:        1=外部晶振关闭
;                0=外部晶振打开
;bit6:CST_IN:        1=内部晶振关闭
;                0=内部晶振打开
;bit5:CST_WDT:        1=内部WDT晶振关闭
;                0=内部WDT晶振打开
;bit4:EO_SLP :        1=如果选择的是外部低速晶振,在sleep模式下不关闭外部晶振、
;                0=sleep模式下关闭外部晶振
;bit0:CLK_SEL:        1=外部晶振系统时钟
;                0=内部晶振系统时钟
;====================================================================
        bcf        cst_in
        bsf        cst
        bcf        cst_wdt
        bcf        eo_slp
        bcf        clksel

;====================================================================
;INTF中断标志寄存器,硬件置位,软件清零
;bit7:        未定义
;bit6:        TM2IF        1=12-Bit定时/计数器2发生定时中断
;                0=12-Bit定时/计数器2未发生定时中断
;bit5:        未定义
;bit4:        TM0IF        1=8-Bit定时器0发生定时中断
;                0=8-Bit定时器0未发生定时中断
;bit3:        SRADIF        1=AD发生中断
;                0=AD未发生中断
;bit2:        未定义
;bit1:        E1IF        1=外部中断1发生中断
;                0=外部中断1未发生中断
;bit0:        E0IF        1=外部中断0发生中断
;                0=外部中断0未发生中断
;====================================================================
        clrf        intf                ;清除中断标志

;====================================================================
;INTF2中断标志寄存器,硬件置位,软件清零
;bit7:        未定义
;bit6:        未定义
;bit5:        TM4IF        1=12-Bit定时/计数器4发生定时中断
;                0=12-Bit定时/计数器4未发生定时中断
;bit4:        TM3IF        1=12-Bit定时/计数器3发生定时中断
;                0=12-Bit定时/计数器3未发生定时中断
;====================================================================
        clrf        intf2

;====================================================================
;INTF3中断标志寄存器,硬件置位,软件清零
;bit7:        CMPIF        1=比较器发生中断
;                0=比较器未发生中断
;bit6~bit2:        未定义
;bit1:        URTIF        1=串口通讯发生发送中断
;                0=串口通讯未发生发送中断
;bit0:        URRIF        1=串口通讯发生接收中断
;                0=串口通讯未发生接收中断
;====================================================================
        clrf        intf3

;====================================================================
;INTE中断使能寄存器:
;bit7:        GIE        1=使能所有非屏蔽中断
;                0=不使能所有中断
;bit6:        TM2IE        1=使能12-Bit定时/计数器2中断
;                0=禁能12-Bit定时/计数器2中断
;bit5:        未定义
;bit4:        TM0IE        1=使能8-Bit定时器0中断
;                0=禁能8-Bit定时器0中断
;bit3:        SRADIE        1=使能AD中断
;                0=禁能AD中断
;bit2:        未定义
;bit1:        E1IE        1=使能外部中断1
;                0=禁能外部中断1
;bit0:        E0IE        1=使能外部中断0
;                0=禁能外部中断0
;====================================================================
        clrf        inte

;====================================================================
;INTE2中断使能寄存器:
;bit7:        未定义
;bit6:        未定义
;bit5:        TM4IE        1=使能12-Bit定时/计数器4中断
;                0=禁能12-Bit定时/计数器4中断
;bit4:        TM3IE        1=使能12-Bit定时/计数器3中断
;                0=禁能12-Bit定时/计数器3中断
;bit3~bit0:        未定义
;====================================================================
        clrf        inte2

;====================================================================
;INTE3中断使能寄存器:
;bit7:        CMPIE        1=使能比较器中断
;                0=禁能比较器中断
;bit6~bit2:        未定义
;bit1:        URTIE        1=使能UART的发送中断
;                0=禁能UART的发送中断
;bit0:        URRIE        1=使能UART的接收中断
;                0=禁能UART的接收中断
;====================================================================
        clrf        inte3

;====================================================================
;PT1CON:外部中断1、0中断触发沿设定
;bit7:        PT11OD        1=使能PT1.1漏极开路
;                0=禁能PT1.1漏极开路
;bit6:        PT1W3        1=使能PT1.5外部中断1
;                0=禁能PT1.5外部中断1
;bit5:        PT1W2        1=使能PT1.4外部中断1
;                0=禁能PT1.4外部中断1
;bit4:        PT1W1        1=使能PT1.3外部中断1
;                0=禁能PT1.3外部中断1
;bit3:        PT1W0        1=使能PT1.1外部中断1
;                0=禁能PT1.1外部中断1
;bit2:        E1M        1=外部中断1为下降沿触发
;                0=外部中断1为状态改变时触发
;bit1~0:E0M        11=外部中断0为状态改变时触发
;                10=外部中断0为状态改变时触发
;                01=外部中断0为上升沿触发
;                00=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
;本例程没有使用该功能,若用户使用,请自行添加

;====================================================================
;PT1CON1:外部中断1设定
;bit7~bit4:        未定义
;bit3:        PT1W23        1=使能PT3.1外部中断1
;                0=禁能PT3.1外部中断1
;bit2:        PT1W22        1=使能PT1.7外部中断1
;                0=禁能PT1.7外部中断1
;bit1:        PT1W21        1=使能PT1.6外部中断1
;                0=禁能PT1.6外部中断1
;bit0:        PT1W20        1=使能PT1.2外部中断1
;                0=禁能PT1.2外部中断1
;====================================================================
;本例程没有使用该功能,若用户使用,请自行添加

;====================================================================
;-----------SRADCON0-----------:
;bit7/bit6:        未定义
;bit5/bit4:        SRADACKS[1:0]ADC输入信号获取时间
;                00=16个ADC时钟        01=8个ADC时钟        10=4个ADC时钟        11=2个ADC时钟
;bit3/bit2:        未定义
;bit1/bit0:        SRADCKS[1:0]ADC时钟
;                00=CPUCLK        01=CPUCLK/2        10=CPUCLK/4        11=CPUCLK/8
;-----------SRADCON1-----------:
;bit7:        SRADEN        :ADC使能位                1=使能                        0=禁止
;bit6:        SRADS        :ADC启动位/状态控制位        1=开始,转换过程中        0=停止,转换结束
;bit5:        OFTEN        :转换结果选择控制位        1=存放在SROFT寄存器        0=存放在SRAD寄存器
;bit4:        CALIF        :矫正控制位(OFTEN为0时有效)        1=使能矫正        0=禁止矫正
;bit3:        ENOV        :使能比较器溢出模式(CALIF为1时有效)        1=使能        0=禁止
;bit2:        OFFEX        :OFFSET交换        1=比较器两端信号交换        0=不交换(正端为信号,负端为参考电压)
;bit1/bit0:VREFS[1:0]ADC参考电源选择,不同参考电源切换,建议延迟10us再做AD转换
;                00=VDD
;                01=PT3.0外部参考电源输入
;                10=内部参考电压
;                11=内部参考电压,PT3.0可外接电容做为内置参考电压滤波使用,以提高精度
;-----------SRADCON2-----------:
;bit7~bit4:        CHS[3:0]ADC输入通道选择位
;                0000=AIN0        0001=AIN1        0010=AIN2        0011=AIN3
;                0100=AIN4        0101=AIN5        0110=AIN6        0111=AIN7
;                1000=AIN8        1001=内部1/8VDD        1010=内部参考电压
;bit3/bit2:        未定义
;bit1/bit0:        REF_SEL[1:0]        VREFS[1:0]配置为10或11,则可通过REF_SEL[1:0]选择如下
;                参考电压,若VREFS[1:0]不是配置为10或11,以下位无效
;                00=1.4V                01=2.0V                10=3.0V                11=4.0V
;-----------SRADH/SRADL--------:
;SRADH:        SRAD[11:8]ADC数据高4位,只可读
;SRADL:        SRAD[7:0]ADC数据低8位,只可读
;-----------SROFTH/SROFTL------:
;SROFTH:SROFT[11:8]矫正值数据的高4位
;SROFTL:SROFT[7:0]矫正值数据的低8位
;-----------METCH--------------:
;bit5:        REFOEN:        内部参考电压从PT3.0输出使能位,输出REF_SEL[1:0]选择的内部参考电压
;                0=禁止内部参考电压输出
;                1=使能内部参考电压输出
;bit4:        REFIN:        外部参考电压输入端口选择
;                0=选择PT3.0作为参考电压输入
;                1=选择PT3.2作为参考电压输入
;bit3:        METCH[3]:0=禁止ERC时钟输出
;                 1=使能ERC时钟通过PT1.5口输出
;bit2:        METCH[2]:0=使能寄存器TRIM_EX的值来微调ERC频率
;                 1=禁止ERC频率微调控制
;bit0:        P13OD:        PT1.3开漏输出使能
;                 0=做为输入口        1=开漏输出
;====================================================================
        movlw        00110000b                        ;ADC输入信号获取时间:2个ADC时钟,采样时间:CPUCLK
        movwf        sradcon0
        movlw        00000000b                        ;参考电压:VDD
        movwf        sradcon1
        movlw        01000000b                        ;AIN4
        movwf        sradcon2
        clrf        sradl
        clrf        sradh
        clrf        sroftl
        clrf        srofth
        bsf        sraden                                ;使能ADC

;====================================================================
;SYSCFG0:输入逻辑电平电压配置
;bit7:VTHSEL  --------------------------------------------------
;            |  |符号|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最大值 |单位|
;            |--+----+--------------+-------+------+-------+----|
;            |  |    |数字输入高电平|0.75Vdd|      |       | V  |
;            |  |VIH1|--------------+-------+------+-------+----|
;            |  |    |复位输入高电平|0.8Vdd |      |       | V  |
;            | 0|----+--------------+-------+------+-------+----|
;            |  |    |数字输入低电平|       |      |0.3Vdd | V  |
;            |  |VIL1|--------------+-------+------+-------+----|
;            |  |    |复位输入低电平|       |      |0.2Vdd | V  |
;            |--+----+--------------+-------+------+-------+----|
;            |  |    |数字输入高电平|0.5Vdd |      |       | V  |
;            |  |VIH2|--------------+-------+------+-------+----|
;            |  |    |复位输入高电平|0.5Vdd |      |       | V  |
;            | 1|-------------------+-------+------+-------+----|
;            |  |    |数字输入低电平|       |      |0.2Vdd | V  |
;            |  |VIL2|--------------+-------+------+-------+----|
;            |  |    |复位输入低电平|       |      |0.1Vdd | V  |
;             --------------------------------------------------
;bit5~4:VTHP30-----------------------------------------------
;            |  |符号|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            |--+----+----------+-------+-------+-------+----|
;            |  |VIH1|输入高电平|0.75Vdd|       |       | V  |
;            |00|----+----------+-------+-------+-------+----|
;            |  |VIL1|输入低电平|       |       |0.3Vdd | V  |
;            |--+----+----------+-------+-------+-------+----|
;            |  |VIH |输入高电平|       |  0.7  |       | V  |
;            |01|----+----------+-------+-------+-------+----|
;  PT3.0     |  |VIL |输入低电平|       |  0.7  |       | V  |
;            |--+----+----------+-------+-------+-------+----|
;            |  |VIH |输入高电平|       |Vdd-0.7|       | V  |
;            |10|----+----------+-------+-------+-------+----|
;            |  |VIL |输入低电平|       |Vdd-0.7|       | V  |
;            |--+----+----------+-------+-------+-------+----|
;            |  |VIH2|输入高电平|0.5Vdd |       |       | V  |
;            |11|----+----------+-------+-------+-------+----|
;            |  |VIL2|输入低电平|       |       |0.2Vdd | V  |
;             -----------------------------------------------
;bit3:P30REFEN        0=关闭内部基准
;                1=打开内部基准
;====================================================================

;====================================================================
;定时器0配置,相关寄存器为:INTF/INTE/TM0CON/TM0IN/TM0CNT
;TM0CON:
;bit7(T0EN):0=禁止定时器0;        1=使能定时器0
;bit6~4(T0RATE2:0):定时器0时钟分频选择
;        000=CKT0        001=CKT0/2        010=CKT0/4        011=CKT0/8
;        100=CKT0/16        101=CKT0/32        110=CKT0/64        111=CKT0/128
;bit3:未定义
;bit2:(T0RSTB):定时器0复位        0=使能定时器0复位        1=禁止定时器0复位
;bit1~0(T0SEL[1:0]):时钟源选择        00=CPUCLK
;                                01=MCK
;                                10=外部32768Hz晶振时钟
;                                11=内部32768 WDT时钟
;TM0IN:定时器0溢出值
;TM0CNT:定时器0计数寄存器
;====================================================================
ifdef _DEBUG_
;{
        movlw        0x20
        movwf        tm0con
        movlw        103                                ;9600bps
        movwf        tm0in
;}
else
;{
        movlw        SYS_BAS_CLK
        movwf        tm0con
        movlw        SYS_BAS_CNT
        movwf        tm0in
;}
endif
        bcf        t0rstb
        bsf        t0en
        bsf        tm0ie

;====================================================================
;定时/计数器2配置,相关寄存器为:INTF/INTE/TM2CON/TM2IN/TM2CNT/TM2R
;/TM2INH/TM2CNTH/TM2RH/TMCON/TMCON2
;TM2CON:
;;bit7(T2EN):0=禁止定时器2;        1=使能定时器2
;bit6~4(T2RATE2:0):定时器2时钟分频选择
;        000=CKT2        001=CKT2/2        010=CKT2/4        011=CKT2/8
;        100=CKT2/16        101=CKT2/32        110=CKT2/64        111=CKT2/128
;bit3:T2CKS
;        1=PT3.0做为时钟源        0=CKT2的分频时钟做为时钟源
;bit2:(T2RSTB):定时器2复位        0=使能定时器2复位        1=禁止定时器2复位
;bit1:T2OUT        PT1.4口输出控制        PWM2PO        PWM2OUT        T2OUT
;bit0:PWM2OUT                        0        0        0        IO输出
;                                0        0        1        蜂鸣器输出
;                                0        1        0        PWM2输出
;                                0        1        1        PWM2输出
;                                1        x        x        IO输出
;TM2IN:        定时器2溢出值
;TM2CNT:定时器2计数寄存器
;TM2R:        定时/计数器2的PWM高电平占空比控制寄存器
;TM2INH:定时/计数器2溢出值高4位
;TM2CNTH:定时/计数器2计数寄存器高4位
;TM2RH        :定时/计数器2的PWM高电平占空比控制寄存器高4位
;====================================================================
        bcf        t2sel1                                ;MCK做为时钟源
        bsf        t2sel0                                ;
        movlw        0x00                                ;1:1,关闭PWM2输出
        movwf        tm2con
        movlw        127
        movwf        tm2in                                ;125kHZ
        clrf        tm2inh
        clrf        tm2r
        clrf        tm2rh
        bcf        t2rstb
        bcf        pwm2po                                ;使能PT1.4口做为TM2的输出
        bsf        t2en

;====================================================================
;定时/计数器3配置,相关寄存器为:INTF2/INTE2/TM3CON/TM3IN/TM3CNT/TM3R
;/TM3INH/TM3CNTH/TM3RH/TMCON/TM3CON2/TMCON2
;TM3CON:
;;bit7(T3EN):0=禁止定时器3;        1=使能定时器3
;bit6~4(T3RATE2:0):定时器3时钟分频选择
;        000=CKT3        001=CKT3/2        010=CKT3/4        011=CKT3/8
;        100=CKT3/16        101=CKT3/32        110=CKT3/64        111=CKT3/128
;bit3:T3CKS
;        1=PT3.1做为时钟源        0=CKT3的分频时钟做为时钟源
;bit2:(T3RSTB):定时器3复位        0=使能定时器3复位        1=禁止定时器3复位
;bit1:T3OUT        PT1.5口输出控制        PWM3PO        PWM3OUT        T3OUT
;bit0:PWM3OUT                        0        0        0        IO输出
;                                0        0        1        蜂鸣器输出
;                                0        1        0        PWM3输出
;                                0        1        1        PWM3输出
;                                1        x        x        IO输出
;TM3IN:        定时器3溢出值
;TM3CNT:定时器3计数寄存器
;TM3R:        定时/计数器3的PWM高电平占空比控制寄存器
;TM3INH:定时/计数器3溢出值高4位
;TM3CNTH:定时/计数器3计数寄存器高4位
;TM3RH        :定时/计数器3的PWM高电平占空比控制寄存器高4位
;====================================================================

;====================================================================
;定时/计数器4配置,相关寄存器为:INTF2/INTE/TM4CON/TM4IN/TM4CNT/TM4R
;/TM4INH/TM4CNTH/TM4RH/TMCON/TMCON2
;TM4CON:
;;bit7(T4EN):0=禁止定时器4;        1=使能定时器4
;bit6~4(T4RATE2:0):定时器4时钟分频选择
;        000=CKT4        001=CKT4/2        010=CKT4/4        011=CKT4/8
;        100=CKT4/16        101=CKT4/32        110=CKT4/64        111=CKT4/128
;bit3:T4CKS
;        1=PT1.4做为时钟源        0=CKT4的分频时钟做为时钟源
;bit2:(T4RSTB):定时器4复位        0=使能定时器4复位        1=禁止定时器4复位
;bit1:T4OUT        PT1.6口输出控制        PWM4PO        PWM4OUT        T4OUT
;bit0:PWM4OUT                        0        0        0        IO输出
;                                0        0        1        蜂鸣器输出
;                                0        1        0        PWM4输出
;                                0        1        1        PWM4输出
;                                1        x        x        IO输出
;TM4IN:        定时器4溢出值
;TM4CNT:定时器4计数寄存器
;TM4R:        定时/计数器4的PWM高电平占空比控制寄存器
;TM4INH:定时/计数器4溢出值高4位
;TM4CNTH:定时/计数器4计数寄存器高4位
;TM4RH        :定时/计数器4的PWM高电平占空比控制寄存器高4位
;====================================================================

;====================================================================
        bsf        tm0ie
        bsf        gie

        btfsc        to
        goto        lbAllDefaultSetEnd                ;看门狗复位时不初始化RAM
lbClrRam:
        ;--------清除RAM----------
        movlw        0x80
        movwf        fsr0
lbClrRamLoop:
        clrf        ind0
        incfsz        fsr0,F
        goto        lbClrRamLoop

        bsf        fRstRun
        call        fnInitSamp

lbPwrRstWait:
        btfss        fBat2ms
        goto        $-1
        bcf        fBat2ms
        incf        var1,F
        movfw        var1
        sublw        49                                ;50*2ms=100ms
        btfsc        c
        goto        lbPwrRstWait
        clrf        var1

;====================================================================
;IO口初始化部分(x代表1/3)
;PTx............IO口寄存器
;
;PTxEN..........输入/输出控制寄存器:0=输入,1=输出
;
;PTxPU..........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0=禁能,1=使能
;
;PT1CON[7...0]..见上描述
;
;PT3CON[7...0]..模拟/数字口使能控制:0=数字口        1=模拟口
;
;PT3OD[6.5].....PT3.6/PT3.5开漏设定:0=禁止开漏输出,1=使能开漏输出
;
;PT5[2...0]
;
;PT5EN[2...0]
;
;PT5PU[2...0]
;
;PT5CON[2...0]:bit2:        0=PT5.1禁止开漏输出,1=使能PT5.1开漏输出
;               bit1:        0=PT5.0禁止开漏输出,1=使能PT5.1开漏输出
;               bit0:        0=PT5.0为数字口,1=PT5.0为模拟口
;
;EX0CFG.........PT3.0口输入控制
;bit7~bit6......PWMRL[1:0]:外部中断0触发模式        00=外部中断0不受PWM2/PWM3/PWM4影响
;                                                01=外部中断0只受PWM2影响,只有在PWM2输出特定极性时有效
;                                                10=外部中断0只受PWM3影响,只有在PWM3输出特定极性时有效
;                                                11=外部中断0只受PWM4影响,只有在PWM4输出特定极性时有效
;bit5...........POLSEL:外部中断0触发极性选择,只在PWMRL[1:0]不为00时有效
;                0=PWM输出为高时外部中断0有效,PWM输出为低时,外部中断0被屏蔽
;                1=PWM输出为低时外部中断0有效,PWM输出为高时,外部中断0被屏蔽
;bit1~bit0......EX0FILT[1:0]:外部中断0滤波时间选择        00=滤波时间为0us
;                                                        01=滤波时间为5us
;                                                        10=滤波时间为10us
;                                                        11=滤波时间为15us
;
;CURCON:端口输出电流选择寄存器
;        bit7:        P36CUR        0=PT3.6输出电流Ioh/Iol为20mA/20mA@5V
;                        1=PT3.6输出电流Ioh/Iol为54mA/57mA@5V
;        bit6:        P35CUR        0=PT3.5输出电流Ioh/Iol为20mA/20mA@5V
;                        1=PT3.5输出电流Ioh/Iol为54mA/57mA@5V
;        bit5~4:P14CUR[1:0]        00=PT1.4输出电流Ioh/Iol为20mA/20mA@5V...\
;                                01=PT1.4输出电流Ioh/Iol为54mA/57mA@5V... |com[0]为0时有效
;                                1x=PT1.4输出电流Ioh/Iol为31mA/35mA@5V.../
;        bit2~1:CURP17[1:0]        00=PT1.7输出电流Ioh/Iol为20mA/20mA@5V...\
;                                01=PT1.7输出电流Ioh/Iol为1.5mA/20mA@5V...|com[3]为0时有效
;                                1x=PT1.7输出电流Ioh/Iol为31mA/35mA@5V.../
;
;SYSCFG1:
;        bit7:        PDP13        0=PT1.3不接下拉电阻
;                        1=PT1.3接400K下拉电阻
;        bit6:        PDP31        0=PT3.1不接下拉电阻
;                        1=PT3.1接1K下拉电阻
;        bit5:        PDP34        0=PT3.4不接下拉电阻
;                        1=PT3.4接10K下拉电阻(默认)
;        bit4:        PDP36        0=PT3.6不接下拉电阻
;                        1=PT3.6接10K下拉电阻(默认)
;        bit3~2:        CURP16        00=PT1.6输出电流Ioh/Iol为20mA/20mA@5V...\
;                        01=PT1.6输出电流Ioh/Iol为1.3mA/20mA@5V...|com[2]为0时有效
;                        1x=PT1.6输出电流Ioh/Iol为31mA/35mA@5V.../
;        bit1~0:        CURP15        00=PT1.5输出电流Ioh/Iol为20mA/20mA@5V...\
;                        01=PT1.5输出电流Ioh/Iol为1.3mA/20mA@5V...|com[1]为0时有效
;                        10=PT1.5输出电流Ioh/Iol为2.6mA/20mA@5V...|
;                        11=PT1.5输出电流Ioh/Iol为31mA/35mA@5V.../
;====================================================================
        clrf        curcon                                ;关闭大电流
        clrf        syscfg1                                ;关闭内部下拉电阻

        movlw        0x00
        movwf        pt1
        movlw        00001000b
        movwf        pt1pu
        movlw        11110111b
        movwf        pt1en                                ;led1/motor/led2/pwm/key/led4/led3/x

        movlw        0x08
        movwf        pt3
        clrf        pt3pu
        movlw        01110001b
        movwf        pt3con
        movlw        10001100b                        ;x/bat2/cur/bat1/pwr/buz/hall/usb
        movwf        pt3en

lbFirstChkUsb:
        call        fnSelectUSBDc
        call        fnReadADC
        movlw        low(USB_3000MV)
        subwf        var2,W
        movlw        high(USB_3000MV)
        subwfc        var1,W
        btfss        c
        goto        lbNoUsbPlug

lbUsbPlugIn:
        clrf        var4
        incf        var3,F
        movfw        var3
        sublw        10
        btfsc        c
        goto        lbFirstChkUsb
        clrf        volume
        goto        lbContinueInit

lbNoUsbPlug:
        clrf        var3
        incf        var4,F
        movfw        var4
        sublw        10
        btfsc        c
        goto        lbFirstChkUsb
        movlw        BAT_VOLUME_100
        movwf        volume

lbContinueInit:
;====================================================================
;WDTCON
;bit7(WDTEN)        :0=禁止WDT        1=使能WDT
;bit2~0(WDTS)        :当WDTIN=0xFF时
;                :000=2048ms        001=1024ms        010=512ms        011=256ms
;                :100=128ms        101=64ms        110=32ms        111=16ms
;====================================================================
        movlw        0x02
        movwf        wdtcon
        movlw        0xff
        movwf        wdtin
        bsf        wdten
        bcf        cst_wdt
lbAllDefaultSetEnd:
        return

;******************************************************************************
;【说明】:中断处理程序,T0做为系统时钟的定时基准,为2ms
;******************************************************************************
intService:
        push
        btfss        tm0ie

…………
…………

网友A(2019-05-12):
原理图都没有

网友B(2023-08-08):
能不能转换为8脚MCU的BIN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