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7上位机项目改名和类名改名的方法详解

楼主(2018-08-14):
自己写了一个简单上位机,感觉名字有问题改了下名字,现在把vs2017改名字方法传授一下

一、先修改工程名/解决方案名
举例,原先的工程名为AAA 想要改成BBB
1.找到工程/解决方案所在的文件夹(已工程名/解决方案名命名,即AAA)
2.打开该文件夹,有一个AAA.sln
将其重命名为BBB.sln
用记事本打开该文档,点替换,将所有AAA替换为BBB,保存退出.
3.AAA文件夹下还有一个AAA文件夹,打开里面有一个AAA.vcproj
将其重命名为BBB.vcproj
同上,用记事本打开该文档,点替换,将所有AAA替换为BBB,保存退出.
4.将用AAA命名的文件夹全重命名为BBB
4.用VS打开该工程/解决方案,点重新生成解决方案
这样就改好了工程名/解决方案名.
二、接下来是该类名
举例,原来类名AAA 想改为BBB
1CTRL+F
输入AAA
点击之后出现
文件中替换把AAA全部替换为BBB
3.重新编译生成.
三、删除多余文件
讲过上面的步骤,在工程所在的文件夹内就会生成名字含BBB的文件
但有一些名字含AAA的文件仍然存在,手动删除即可.
以防万一,可以删一个检查一下工程是否正常,不正常就还原它.
之后如果还不行的话 就将所有的 AAA有的地方都 替换成BBB就对了
宗旨就是所有的AAA都换成BBB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