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学习单片机新手自己做的一个流水灯 大家多多鼓励

楼主(2018-08-14):
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  然后12个上拉电阻470欧和12个LED灯 接到单片机P0口跟P2口  初次学习单片机自己焊接了12个灯 和电阻 然后直接接到开发板上面    程序是自己写的  由于新手程序肯定是有很多漏洞跟不足 中间我嫌用16进制麻烦就直接定义了IO口直接0和1控制了  希望大家多多鼓励不喷哈  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然后自己做一些实物的东西调试来提高自己视频链接:

电路原理图如下:

圆圈灯图:

完整部分下载:

单片机程序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code table2[]={0xef,0xdf,0xbf,0x7f};//P2口 LED2.4--2.7口
uchar code table3[]={0x7f,0xbf,0xdf,0xef};//P2口 LED2.7--2.4口

uchar temp,i,aa,bb,cc;
sbit D0=P0^0;
sbit D1=P0^1;
sbit D2=P0^2;
sbit D3=P0^3;
sbit D4=P0^4;
sbit D5=P0^5;
sbit D6=P0^6;
sbit D7=P0^7;
sbit D8=P2^4;
sbit D9=P2^5;
sbit D10=P2^6;
sbit D11=P2^7;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disp()
{

       {D0=0;delay(100);}{D1=0;delay(100);}{D2=0;delay(100);}{D3=0;delay(100);}
       {D4=0;delay(100);}{D5=0;delay(100);}{D6=0;delay(100);}{D7=0;delay(100);}
       {D8=0;delay(100);}{D9=0;delay(100);}{D10=0;delay(100);}{D11=0;delay(100);}

       {D0=1;delay(100);}{D1=1;delay(100);}{D2=1;delay(100);}{D3=1;delay(100);}
       {D4=1;delay(100);}{D5=1;delay(100);}{D6=1;delay(100);}{D7=1;delay(100);}
       {D8=1;delay(100);}{D9=1;delay(100);}{D10=1;delay(100);}{D11=1;delay(100);}

       {D0=0;delay(50);}{D1=0;delay(50);}{D2=0;delay(50);}{D3=0;delay(50);}
       {D4=0;delay(50);}{D5=0;delay(50);}{D6=0;delay(50);}{D7=0;delay(50);}
       {D8=0;delay(50);}{D9=0;delay(50);}{D10=0;delay(50);}{D11=0;delay(50);}

       {D0=1;delay(50);}{D1=1;delay(50);}{D2=1;delay(50);}{D3=1;delay(50);}
       {D4=1;delay(50);}{D5=1;delay(50);}{D6=1;delay(50);}{D7=1;delay(50);}
       {D8=1;delay(50);}{D9=1;delay(50);}{D10=1;delay(50);}{D11=1;delay(50);}

       {D0=0;delay(25);}{D1=0;delay(25);}{D2=0;delay(25);}{D3=0;delay(25);}
       {D4=0;delay(25);}{D5=0;delay(25);}{D6=0;delay(25);}{D7=0;delay(25);}
       {D8=0;delay(10);}{D9=0;delay(25);}{D10=0;delay(25);}{D11=0;delay(25);}

       {D0=1;delay(25);}{D1=1;delay(25);}{D2=1;delay(25);}{D3=1;delay(25);}
       {D4=1;delay(25);}{D5=1;delay(25);}{D6=1;delay(25);}{D7=1;delay(25);}
       {D8=1;delay(25);}{D9=1;delay(25);}{D10=1;delay(25);}{D11=1;delay(25);}

       P0=0x00; P2=0x0f;
         delay(5000);
    //P0=0xff; P2=0xff;
    //delay(3000);

     for(i=0;i<10;i++)
        {
            P0=0x00; P2=0x0f; //打开P0口和P2.4到2.7口
            delay(300);
            P0=0xff; P2=0xff; //关掉P0口和P口
            delay(300);
        }
}
void disp0()
{

     for(aa=0;aa<5;aa++)
      {
        for(i=0;i<8;i++)
          {
            P0=table0[i];
            delay(200);
          }
        P0=0xff;
        for(i=0;i<4;i++)
          {
            P2=table2[i];
            delay(200);
          }
        P2=0xff;
      }
}

void disp1()

{

      for(bb=0;bb<5;bb++)
       {
         for(i=0;i<4;i++)
         {
             P2=table3[i];
             delay(200);
         }
        P2=0xff;
         for(i=0;i<8;i++)
         {
                P0=table1[i];
                delay(200);
         }
        P0=0xff;
      }

}
void disp2()
{
    for(cc=0;cc<10;cc++)
     {
        P2=0xff;
        for(temp=0;temp<8;temp++)
        {
                P0=table0[temp];
                delay(25);
        }
         P0=0xff;
        for(temp=0;temp<4;temp++)
        {
                P2=table2[temp];
                delay(25);
        }

        for(temp=0;temp<4;temp++)
        {
             P2=table3[temp];
             delay(25);
        }
        P2=0xff;

        for(temp=0;temp<8;temp++)
        {
                P0=table1[temp];
                delay(25);
        }
        P0=0xff;
    }
    P2=0xff;P0=0xff;
    delay(3000);
}

void disp3()
{

        for(i=0;i<1;i++)
        {
          D0=0;D6=0;
           delay(200);
          D0=1;D6=1;
           delay(100);
        }
        for(i=0;i<1;i++)
        {
          D1=0;D7=0;
           delay(200);
          D1=1;D7=1;
           delay(100);
        }
        for(i=0;i<1;i++)
        {
          D2=0;D8=0;
           delay(200);
          D2=1;D8=1;
           delay(100);
        }
        for(i=0;i<1;i++)
        {
          D3=0;D9=0;
           delay(200);
          D3=1;D9=1;
           delay(100);
        }
        for(i=0;i<1;i++)
        {
          D4=0;D10=0;
           delay(200);
          D4=1;D10=1;
           delay(100);
        }
        for(i=0;i<1;i++)
        {
          D5=0;D11=0;
           delay(200);
          D5=1;D11=1;
           delay(100);
        }

        for(i=0;i<1;i++)
        {
          D0=0;D1=0;
           delay(100);
          D0=1;D1=1;
           delay(200);
        }
        for(i=0;i<1;i++)
        {
          D2=0;D3=0;
           delay(100);
          D2=1;D3=1;
           delay(200);
        }
        for(i=0;i<1;i++)
        {
          D4=0;D5=0;
           delay(100);
          D4=1;D5=1;
           delay(200);
        }
        for(i=0;i<1;i++)
        {
          D6=0;D7=0;
           delay(100);
          D6=1;D7=1;
           delay(200);
        }
        for(i=0;i<1;i++)
        {
          D8=0;D9=0;
           delay(100);
          D8=1;D9=1;
           delay(200);
        }
        for(i=0;i<1;i++)
        {
          D10=0;D11=0;
           delay(100);
          D10=1;D11=1;
           delay(200);
        }

  214. }
  215. void disp4()
  216. {

        for(i=0;i<1;i++)
        {
          D0=0;D6=0;D1=0;D7=0;
           delay(200);
          D0=1;D6=1;D1=1;D7=1;
           delay(100);
        }

        for(i=0;i<1;i++)
        {
          D2=0;D8=0;D3=0;D9=0;
           delay(200);
          D2=1;D8=1;D3=1;D9=1;
           delay(100);
        }

        for(i=0;i<1;i++)
        {
          D4=0;D10=0;D5=0;D11=0;
           delay(200);
          D4=1;D10=1;D5=1;D11=1;
           delay(100);
        }

}
void disp5()
{
      //P0=~P0;P2=~P2;
      for(i=0;i<1;i++)
        {
            D0=0;
           delay(200);
            D0=1;
           delay(100);
        }
      for(i=0;i<1;i++)
        {
            D1=0;D11=0;
           delay(200);
            D1=1;D11=1;
           delay(100);
        }
      for(i=0;i<1;i++)
        {
            D2=0;D10=0;
           delay(200);
            D2=1;D10=1;
           delay(100);
        }
      for(i=0;i<1;i++)
        {
            D3=0;D9=0;
           delay(200);
            D3=1;D9=1;
           delay(100);
        }
      for(i=0;i<1;i++)
        {
            D4=0;D8=0;
           delay(200);
            D4=1;D8=1;
           delay(100);
        }
      for(i=0;i<1;i++)
        {
            D5=0;D7=0;
           delay(200);
            D5=1;D7=1;
           delay(100);
        }
      for(i=0;i<1;i++)
        {
            D6=0;
           delay(200);
            D6=1;
           //delay(100);
        }

}

void disp6()
{
      // P0=~P0;P2=~P2;
      for(i=0;i<1;i++)
        {
            D6=0;
           delay(200);
            D6=1;
           delay(100);
        }
      for(i=0;i<1;i++)
        {
            D5=0;D7=0;
           delay(200);
            D5=1;D7=1;
           delay(100);
        }
      for(i=0;i<1;i++)
        {
            D4=0;D8=0;
           delay(200);
            D4=1;D8=1;
           delay(100);
        }
      for(i=0;i<1;i++)
        {
            D3=0;D9=0;
           delay(200);
            D3=1;D9=1;
           delay(100);
        }
      for(i=0;i<1;i++)
        {
            D2=0;D10=0;
           delay(200);
            D2=1;D10=1;
           delay(100);
        }
      for(i=0;i<1;i++)
        {
            D1=0;D11=0;
           delay(200);
            D1=1;D11=1;
           delay(100);
        }
      for(i=0;i<1;i++)
        {
            D0=0;
           delay(200);
            D0=1;
          // delay(100);
        }
}
void disp7()
{
       D3=0;D9=0;
       delay(500);
       D2=0;D10=0;D4=0;D8=0;
       delay(500);
       D1=0;D5=0;D7=0;D11=0;
       delay(500);
       D0=0;D6=0;
       delay(500);
       P0=0xff; P2=0xff;
            delay(300);
       D1=0;D2=0;D3=0;D4=0;D5=0;
       delay(500);
       D7=0;D8=0;D9=0;D10=0;D11=0;
       delay(500);
       D0=0;D6=0;
       delay(500);

       P0=0xff; P2=0xff;
            delay(300);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流水然后熄灭三次 亮灯5秒 闪烁10次
     disp0();//正向从D0开始流水灯5次
     disp1();//反向从D11开始流水灯5次
     disp2();//正反向从D0开始流水灯10次
     disp3();//D0和D6 2个灯同时开始正方向开始流水
     disp4();//D0,D1和D6,D7同时开始正方向开始流水
     disp5();//D0亮灯后 2个灯一起横着向下流水
     disp6();//D6亮灯后 2个灯一起横着向上流水
     disp7();//D3,D9中间部位然后分4个灯一组向外扩散
   }
}

网友A:
程序和电路略冗杂。建议加入3-8译码器改进硬件电路,或者使用位操作里面的左移/右移改进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和电路略冗杂。建议加入3-8译码器改进硬件电路,或者使用位操作里面的左移/右移改进代码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
硬件部分可以改为扫描方式点亮,这样可以剩下很多IO口干其他事。软件也得到提升。

网友C:
作者这是 第一次第一个作品,程序不精练,但 这样写可以很深刻 理解单片机 控制原理 !
不说了,加10分!
再接再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部分可以改为扫描方式点亮,这样可以剩下很多IO口干其他事。软件也得到提升。

我改改试试  谢谢前辈

网友D:
不错不错,我也参考参考。

网友E:
你好 楼主 我也是初学者 我也在做流水灯,  但是没有拖尾效果 你这个有吗? 我看不到视频  还有我用的15W204S 单片机 它的IO口是断开的  可以用你这种方法吗?
sbit A1 = P1^1;
sbit A2 = P1^0;
sbit A3 = P3^7;
sbit A4 = P3^6;
sbit A5 = P3^3;
sbit A6 = P3^2;
sbit A7 = P3^1;
sbit A8 = P3^0;
sbit A9 = P1^3;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者这是 第一次第一个作品,程序不精练,但 这样写可以很深刻 理解单片机 控制原理 !
不说了,加10分!  ...

多谢前辈鼓励  我正在慢慢的精简程序  认真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楼主 我也是初学者 我也在做流水灯,  但是没有拖尾效果 你这个有吗? 我看不到视频  还有我用的15W204 ...

你这个单片机我不熟悉  个人认为只要原理上相同 应该是可以借鉴这种方法的  你多调试程序看看效果  明白原理之后就好办了

网友F:
视频看不了,换两个浏览器都不行,缓冲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看不了,换两个浏览器都不行,缓冲不出来

视频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4MDIwMzEwN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