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里面的代码中的定时器有什么用?

楼主(2018-08-14):
单片机里面的代码中的定时器有什么用?
具体可以实现那些共功能,最好据一些例子,谢谢大神

网友A:
1.比如需要一些较为准确的计时用途;
2.定时器可以产生一个时间较为准确的中断,中断之中可以放一些简单的检测程序,保证一些函数的时序;

网友B:
1  计时用,有很多程序对时间精度要求高,最简单的像秒表
2   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波特率是根据定时器1设置的

网友C:
单片机定时器,你可以把它看成计数器(实际也是计数器),只是定时器是对晶振频率(机械周期啦)的计数,相当于计时了。而外部I/O输入的高低电平,可以算是计数器。
定时器一般用作:
1.定时一定时间,然后Interrupt(中断)进入服务程序,执行中断内容,比如扫描I/O状态。
2.定时一定时间,可以用于操作I/O口,作为脉冲信号使用。
3.作为计数器使用,可以对外部脉冲计数,如果外部脉冲是固定频率的信号,其实也相当于定时器。

网友D:
高级点的功能是用这个来做电感、电容表

网友E:
对脉冲进行计数,脉冲时间由震荡晶振产生,是固定的,计数后我们就可以知道用了多少时间

网友F:
一般做计时间的,定时器相当于是个计数器

网友G:
可以用来计时  定时产生中断  循环之类的  计数

网友H:
可以实现时钟、计数器、之类的功能,配合一些相应的外设的话还有很多的应用,比如说你外接一个超声模块,利用51里面的计数器你就可以实现超声测距的功能了

网友I:
1.计数
2.输出pwm波
3.作为定时器

网友J:
打个比方,定时器+中断运用得当可以同时处理多任务,预定的时间到以后程序可以马上跳过去处理另外的事,处理完就跳回来。
仅用delay只能处理些顺序执行的小任务,功能多的程序尽量少用delay

网友K:
需要精准延时脉冲pwa的时候都要用到它

网友L:
周期性执行程序,比如说每个一分钟让灯亮一下

网友M:
可以用于定时,当你需要精确定时时可以使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