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14):
这样,首先了解7805发热的原因,是因为7805是线性电源芯片,它的输入电压Ui和输出电压5V之间的压差U这部分能量是通过散热来解决的,所以我们有两种方法来解决发热问题。
1、减小压差U。
可以通过输入端加水泥电阻5~10欧2W来降低7805输入端和输出端5V之间的压差。
2、加散热片。
我打开实验室的那种老式线性稳压电源,看到里面在4个稳压芯片上都加了很大的散热片,并且用螺丝固定,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在7805和散热片之间涂上硅脂增加导热性,帮助散热

网友A:
学习了,讲解得很不错

网友B:
输入9V左右!一般用DC/DC!

网友C:
没有什么发热严重是加散热片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加两片

网友D:
现在那么多种模块,换成模块好很多,有和7805CV差不多大小的。。。。。。

网友E:
如果输入电压是12V,就在7505前加一片7809,这样7805的压差只有4V,不会发热的。
稳定胜于一切!

网友F(2020-05-27):
很简单直接换开关稳压电源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