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稳压器Datasheet中文翻译资料(很详细)

楼主:
近两天翻译的AMS1117稳压器Datasheet,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另外如果发现翻译错误,欢迎指正~

概述:
AMS1117 系列可调或固定稳压器可提供 800Ma 输出电流和处理输入-输出之间低至 1V 的电压差。器件的压差在最大电流输出下达到 1.3V 的最大值,并随着负载电流的降低而减小。
片上调整可将参考电压调整至 1%。电流限制也被调整,以使稳压器或电源电路过载情况下的系统压力降至最低。
AMS1117 的引脚兼容其他 SCSI 稳压器,并且提供小体积、表面贴装的 SOT223封装和 TO252 塑料封装封装

电气特性:
*如无其他特别说明,电气特性是在 Iout=0mA,Tj=+25℃条件下测得的。电气特性表格请参阅英文原文件。
电气特性表中用加黑进行标识的参数适用于整个运行温度范围。
注意 1:绝对最大额定值表明超过额定值有可能损坏器件,请参阅电气参数,获取有保证的规格和实验条件,有保证的规格仅仅适用于列出的测试条件。
注意 2:线性调节率(Line regulation)和负载调节率(Load regulation)的最大功耗保证在 1.2W,功耗由输入-输出电压差以及输出电流决定,保证的最大功耗并不适用于整个输入-输出的电压范围。
注意 3:参阅热阻规则说明,热效应将引起输入电压变化。线性调节率和负载调节率的测量由恒定结温条件下的低占空比脉冲来测试。负载调节率是在输出端到封装 0-1/4 英寸的距离测量的。
注意 4:电压差(Dropout Voltage)是在器件的整个输出电流范围内指定的。
注意 5:最小负载电流定义为保持调节率所需的最小输出电流。如果输出电流大于 10mA,那么当 1.5V<(Vin-Vout)<12V 时可以保证 AMS1117 处于调压状态。

应用提示:
AMS1117 系列可调或固定电压稳压器使用简单,并且有短路保护和热过载保护。当热感应点的温度超过 165℃时,热保护电路将会关闭稳压器。AMS1117 引脚兼容旧的三端可调压稳压器,这些器件提供性能优越的更低压差,更精确的参考电压公差以及改进的参考电压随温度变化的稳定性。
稳定性:
使用 AMS1117 设计的电路需要使用一个输出电容作为设备频率补偿。在输出引脚添加一只 22UF 的性能可靠的钽电容可以保证所有运行条件下设备的稳定性。当用一个电容旁路调整端(ADJ)以改善纹波抑制时,对输出电容的要求也增加了。22UF 的钽电容覆盖了所有旁路调整端(ADJ)的情况。当调整端(ADJ)不需要旁路时,用比 22UF 小一些的电容也可以获得和 22UF 同等的效果。为了保证负载电流大幅变化时设备有良好的瞬态响应,许多稳压器的输出端都会接一个大约 100UF 的电容;为了进一步提高这些稳压设备的稳定性和瞬态响应,输出电容可以选用更大的值。

保护二极管:
和以前的稳压器不同,该 AMS1117 系列不需要在调整(ADJ)引脚和输出引脚之间、输出到输入之间添加保护二极管来防止芯片过压。AMS1117 的内部电阻限制了内部电流流经调整引脚(ADJ),因此,调整引脚(ADJ)接了电容之后,甚至在短路情况下都不需要添加保护二极管来保证器件的安全性了。输入和输出之间通常不需要保护二极管。器件内部输出引脚到输入引脚之间的二极管能够处理 50A-100A 的微秒浪涌电流。正常运行时,即使接入了较大值的输出电容,也很难获取到浪涌电流的数值。如果在输出端使用了 1000UF 到5000UF 等高容值的输出电容,输入引脚突然短接到地时,有可能会对器件造成损坏。当在 AMS1117 的输入端带有撬棒电路(crowbar circuit)时,建议从输出到输入之间接一个保护二极管,如图 1 所示。

输出电压:
AMS1117 系列开发了一个在输出端和调整端(ADJ)之间 1.25V 的参考电压,在这两个端之间放置电阻,电流将持续流过电阻 R1 并向下流过 R2,从而设定总的输出电压;这个持续电流的大小一般指指定的最小负载电流 10Ma。因为电流Iadj 微弱而恒定,所以可以当成一个误差,通常情况下可以忽略。

负载调节率:
真正的远程负载采样是不可能提供的,因为 AMS1117 是三端器件;连接三端稳压器和负载的导线电阻将会限制负载调节率;负载调节率的说明数据表是在封装的底部测量的。负端采样采用真正的开尔文连接,输出分压器的底部返回到负载的负侧。当分压电阻 R1 的顶部直接连接到稳压器外壳而不是负载时,获得最佳的负载调节率。如果 R1 连接到负载,稳压器和负载之间的有效电阻为:Rp×(R2+R1)/R1 其中 Rp 表示线路寄生电阻(Parasitic Line Resistance)如果采用下图的连接方式,Rp 不必乘以分压比:

如果是固定电压稳压器,R1 的顶端在内部采用开尔文连接,并且地线可以作为负端采样(negative side sensing)。

发热考虑:

AMS1117 系列自带内部电源和限热电路,当稳压器过载时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然而,在连续的正常负载情况下,器件结温不应该超过最大额定值 125℃。必须仔细考虑从结点到环境的所有热阻来源;对表面贴装的 SOT223 封装而言,安装在其附近的其他热源也要考虑进去。印刷电路板和铜的痕迹的热消耗能力可以用作稳压器的散热器。AMS1117 从结到 TAB 引脚的热阻是 15℃/W,从 TAB 引脚到环境的热阻可以低至 30℃/W。

*器件的 TAB 引脚贴在铜的顶面。
从节到环境的总体热阻可以低至 45°C/W;这需要一个合理尺寸的 PC(印刷电路)板,至少有一层铜将热量分散在板上,并将其耦合到周围空气中。实验表明,散热铜层没有必要电气连接到器件的 TAB 端。在焊盘区域、附着到设备的焊盘和内部或反面的地层之间,PC 板的材质在传递热量方面十分有效。尽管 PC 材质实际的热导很高,但是各层之间热导的 Length/Area 却很小。表 1中的数据,是用 1 盎司 1/16 英寸厚的 FR-4 板子测得的(译者注:PCB 中用盎司来表示铜箔厚度,1 盎司约为 35.34um;FR-4 是一种耐燃材料等级的代号),并且可以用来当作评估热阻的严格的指导原则。
对每一种实际应用环境而言,热阻都会被板子上其他器件与 AMS1117 的热相互作用影响。在此有必要做一些测试来确定确切的值。AMS1117 的功耗为:
Pd = (Vin-Vout)(Iout)
最大结温等于(译者注:Tj 表示结温度,Ta 表示空气温度):
Tj = Ta(max) + Pd*(节到环境的热阻)
最大结温不容许超过 125℃。

纹波抑制:
纹波抑制值是在 ADJ 引脚旁路的条件下测量的。ADJ 引脚旁路电容在纹波频率下的阻抗应该小于 R1(通常 100Ω-200Ω)的值,以获得合适的旁路和接近给出的纹波抑制值。所需的 ADJ 引脚电容的大小是输入纹波频率的函数。如果R1=100Ω,120Hz 纹波时 ADJ 引脚旁路电容应该大于 13UF,10KHz 时仅需 0.16UF。
若 ADJ 引脚没有旁路电容,那么纹波抑制是输出电压的函数。输出纹波将会随着输出电压与参考电压之比(Vout/Vref)增加。

封装:

网友A(2019-03-18):
拿走了谢谢,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1-11-14):
正需要,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22-10-10):
刚好在看1117手册,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