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FDC2214驱动源码

楼主(2018-08-14):
实验器材:
    STM32F407开发板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     LED
    2,DS1(连接在PF10)
    3.SDA---PB9
    4.SCL---PB8
    5.SD---PE1
    6.ADDR---PE0
    7.INTB--- 悬空

FDC2214的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开发平台:STM32F407ZET6
功能说明:FDC2214传感器测试
单                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i2c.h"
#include "fdc2214.h"

int main(void)
{
        int result=0;
        u32 temp = 0;
        Stm32_Clock_Init(336,8,2,7);//设置时钟,168Mhz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I2C_Init();                                        //I2C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LED时钟
        fdc2214_Init();     //FDC2214初始化
        //LED0 = 0;
        while(1)
        {
                LED1 = 0;

                temp=FDC_read_16bit(0x1A);
//                temp =
                printf("%d\r\n",result);

                delay_ms(500);
        }
}

/*******************************************************************************************
开发平台:STM32F407ZET6
功能说明:FDC2214传感器读写数据
修改日期:
单                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FDC_cmd.h"

//#define  slaver_addr    必须声明

//读Channel x 的转换结果(值)
u16 FDC_read_CHx(u8 CHx)
{
        u8 reg_addr1 = 0;                         //MSB地址
        u8 reg_addr = 0;                         //LSB地址
        u16 data = 0;//接收到的数据

        switch(CHx)
        {
                case 0:
                {
                        reg_addr1 = DATA_CH0;
                        reg_addr         = DATA_LSB_CH0;
                }break;
                case 1:
                {
                        reg_addr1 = DATA_CH1;
                        reg_addr         = DATA_LSB_CH1;
                }break;
                case 2:
                {
                        reg_addr1 = DATA_CH2;
                        reg_addr         = DATA_LSB_CH2;
                }break;
                case 3:
                {
                        reg_addr1 = DATA_CH3;
                        reg_addr         = DATA_LSB_CH3;
                }break;
//                data = ;
                default: return 0;        //输入错误

        }

        //printf("%d \r\n",LCD_read_16bit(reg_addr1));
        //printf("%d \r\n",LCD_read_16bit(reg_addr));                //不知道LSB寄存器有什么用,手册也没见有
        data = FDC_read_16bit(reg_addr1);        //读取寄存器值
        data = data & 0x0FFF;         //转换结果在 [11:0],把它取出来

        return data;
}

//fdc2214初始化(寄存器的配置)重点
void fdc2214_Init()
{
                I2C_Init();                     //I2C初始化
                FDC_SD = 0;        // 上电。0---退出睡眠模式,1---进入休眠模式   pin---PE1
                FDC_ADDR = 1;                         //        选择FDC地址 0---0x2a  1---0x2b                               pin---PE0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FDC_write_16bit(RCOUNT_CH0,0x8329);//ADDRESS:0x08
                FDC_write_16bit(RCOUNT_CH1,0x8329);//ADDRESS:0x09
                FDC_write_16bit(RCOUNT_CH2,0x8329);//ADDRESS:0x0A
                FDC_write_16bit(RCOUNT_CH3,0x8329);//ADDRESS:0x0B

                FDC_write_16bit(SETTLECOUNT_CH0,0x000A);         //ADDRESS:0x10
                FDC_write_16bit(SETTLECOUNT_CH1,0x000A);         //ADDRESS:0x11
                FDC_write_16bit(SETTLECOUNT_CH2,0x000A);         //ADDRESS:0x12
                FDC_write_16bit(SETTLECOUNT_CH3,0x000A);         //ADDRESS:0x13

                FDC_write_16bit(CLOCK_DIVIDERS_CH0,0x2002);//ADDRESS:0x14
                FDC_write_16bit(CLOCK_DIVIDERS_CH1,0x2002);//ADDRESS:0x15
                FDC_write_16bit(CLOCK_DIVIDERS_CH2,0x2002);//ADDRESS:0x16
                FDC_write_16bit(CLOCK_DIVIDERS_CH3,0x2002);//ADDRESS:0x17

                FDC_write_16bit(ERROR_CONFIG,0x0000);                         //ADDRESS:0x19

                FDC_write_16bit(MUX_CONFIG,0xC20D);                          //ADDRESS:0x1B

                FDC_write_16bit(DRIVE_CURRENT_CH0,0x7C00); //ADDRESS:0x1E
                FDC_write_16bit(DRIVE_CURRENT_CH1,0x7C00); //ADDRESS:0x1F
                FDC_write_16bit(DRIVE_CURRENT_CH2,0x7C00); //ADDRESS:0x20
                FDC_write_16bit(DRIVE_CURRENT_CH3,0x7C00); //ADDRESS:0x21

                FDC_write_16bit(CONFIG,0x1601);                                                 //bit13 清零 退出睡眠模式

                        fdc2214_write(CLOCK_DIVIDERS_CH0,0x2001);  //设置为单通道模式
                        fdc2214_write(DRIVE_CURRENT_CH0,0x7C00);         //传感器驱动电流配置
                        fdc2214_write(SETTLECOUNT_CH0,0x000A);                 //传感器建立最短时间
                        fdc2214_write(RCOUNT_CH0,0x2089);                                         //计数器寄存器
                        fdc2214_write(MUX_CONFIG,0xC20D);                                         //多通道模式
                        fdc2214_write(ERROR_CONFIG,0x0000);
                        fdc2214_write(CONFIG,0x1401);              //使用内部晶振

}

/*  向 FDC2214 写数据  */
void fdc2214_write(int dateAddr,int date)
{
        u16 FDC2214_Address;

        unsigned char REG_data_H=0,REG_data_L=0;
        REG_data_H=(unsigned char) (date&0XFF);
        REG_data_L=(unsigned char) ((date&0XFF00)>>8);

        I2C_Start();
        I2C_Send_Byte(FDC2214_Address);
        while(I2C_Wait_Ack());
        LED0=0;

        I2C_Send_Byte(dateAddr);
        while(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REG_data_H);
        while(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REG_data_L);
        while(I2C_Wait_Ack());

        I2C_Stop();
}

/* 从 FDC2214 读数据  */
unsigned int FDC2214_Read(int firstAddr,int SecondAddr)
{
        u8 FDC2214_W;
        u8 FDC2214_R;
        unsigned int temp;                                          //定义一个变量,作为28位数据的返回值
         u8 result[4];                                                                        //定义4个8位的数据结果
        I2C_Start();                                                                        //I2C开始
        I2C_Send_Byte(FDC2214_W);                        //I2C发送一个字节,对FDC2214进行寻址,并将后续为写操作(FDC2214_W)
        while(I2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2C_Send_Byte(firstAddr);                        //发送一个字节,选中第一个寄存器(地址),用于存储高12位数据
        while(I2C_Wait_Ack());
        I2C_Stop();

        I2C_Start();
        I2C_Send_Byte(FDC2214_R);                        //I2C发送一个字节,对FDC2214进行寻址,并将后续为读操作(FDC2214_R)
        while(I2C_Wait_Ack());
        result[0]=I2C_Read_Byte(1);                //1:有应答
        result[0] = result[0]<<4;                        //先左移4位,将第一个数据寄存器的高4位(非数据位)移出去
        result[0] = result[0]>>4;                        //再右移4位
        result[1]=I2C_Read_Byte(1);                //temp=高字节+低字节         此时已经将12位数据读出
        I2C_Stop();

  I2C_Start();
        I2C_Send_Byte(FDC2214_W);                        //I2C发送一个字节,对FDC2214进行寻址,并将后续为写操作(FDC2214_W)
        while(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SecondAddr);                //发送一个字节,选中第二个寄存器(地址),用于存储低16位数据
        while(I2C_Wait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FDC2214_R);                        //I2C发送一个字节,对FDC2214进行寻址,并将后续为读操作(FDC2214_R)
        while(I2C_Wait_Ack());                                //接下来读取低16位数据
        result[2]=I2C_Read_Byte(1);                //读取出高8位
        result[3]=I2C_Read_Byte(1);                //读取出低8位

        //将读取出来的4次数据进行整合
  temp = (unsigned int)(((result[0]<< 24) | (result[1] << 16) | (result[2] << 8) | (result[3] & 0xff)));  //将4次读出来的数据进行整合
        return(temp);
}

网友A(2019-08-08):
正在找这个

网友B:
这个源代码可以让2214的数据传到32里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