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9
收藏

楼主:
ID:241249
只看他

网友(2018-08-14):
请问用单片机本身的AD测5v电压需要串电阻保护io口么
ID:308437
只看他

网友:
不需要。因为IO口内阻无穷大(类似于运放),所以,你加不加无所谓的。
ID:213173
只看他

网友:
如果AD输入电路中不会发生超过VCC电压的意外就不必串保护电阻。
ID:214999
只看他

网友:
嗯,楼上正解
5
#
ID:389283
只看他

网友:
你的单片机是多少伏供电的?要看一下超过没有
6
#
ID:389097
只看他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单片机io口所能承受电流决定你是不是需要串电阻,查一查单片机资料有说明
7
#
ID:391298
只看他

网友:
最好有电阻 这样更安全
8
#
ID:386381
只看他

网友:
电压不高就不用,要高的话外接分压电阻
9
#
ID:300998
只看他

网友:
加个阻容滤波网络
10
#
ID:391637
只看他

网友:
最好串电阻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