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内影藏加还原(cmd制作)

楼主(2018-08-14):
什么都不用说,请看图:

密码是下载之后就会知道了

密码是下载之后就会知道了

密码下载之后就知道了

有还原和影藏

有还原和影藏

只要电脑上有下载的软件都能影藏和还原

只要电脑上有下载的软件都能影藏和还原

源代码也包含在里面了(如果不会自己去找度)

楼主(2018-09-22):
@echo off
title 还原加影藏
color A
echo 请输入密码:
set ks=
set /p ks=
if "%ks%"=="密码" goto 1
echo 密码错误
pause
exit
:1
cls
title 主页面
echo ----------------------------------------
echo 作者:QuKin
echo 输入1进入影藏
echo 输入2进入还原
echo ----------------------------------------
set q=
set /p q=
if "%q%"=="1" goto yc
if "%q%"=="2" goto hy
goto cw
:yc
cls
title 影藏
echo ----------------------------------------
echo 作者:QuKin
set a=
echo 请输入你想影藏的文件:
echo 格式比如:D:\...(格式要注意)
set /p a=
attrib +s +a +h +r "%a%"
echo 以完成影藏
echo 请按回车回到主页面
echo ----------------------------------------
pause>nul
goto 1
:hy
cls
title 还原
echo ----------------------------------------
echo 作者:QuKin
set b=
echo 请输入你想还原的文件:
echo 格式比如:D:\...(格式要注意)
set /p b=
attrib -s -a -h -r "%b%"
echo 已完成还原
echo 请按回车回到主页面
echo ----------------------------------------
pause>nul
goto 1
:cw
cls
title 错误
echo 请不要输入错误的数字
echo 按回车回到主页面
pause>nul
goto 1

这个是源码,不好的地方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