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XXX单片机中断按键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8-08-14):
/*
P1.5  0 K5
P1.7  0 K6
P2.0  0 K1
P2.2  0 K2
P2.3  0 K3
P2.5  0 K4

P4.2 1 LED0 1
P4.3 1 LED2 2
P4.4 1 LED3 3
P4.5 1 LED5 4
P4.6 1 LED6 5
P4.7 1 LED8 6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7+BIT5); //P1.7 P1.5设置为输入
    P1IFG &= ~(BIT7+BIT5); //P1.7 P1.5初始化清空中断标志位
    P1IE |= (BIT7+BIT5);  //P1.7 P1.5中断使能
    P1IES |= (BIT7+BIT5); //P1.7 P1.5下降沿产生中断
    P1OUT |= (BIT7+BIT5); //P1.7,P1.5设置输出为高
    P1REN |= (BIT7+BIT5); //P1.7,P1.5设置为上拉电阻

    P2DIR &= ~(BIT0+BIT2+BIT3+BIT5); //P2.0 P2.2 P2.3 P2.5设置为输入
    P2IFG &= ~(BIT0+BIT2+BIT3+BIT5); //初始化清空中断标志位
    P2IE |= (BIT0+BIT2+BIT3+BIT5); //P2.0 P2.2 P2.3 P2.5中断使能
    P2IES |= (BIT0+BIT2+BIT3+BIT5); //P2.0 P2.2 P2.3 P2.5下降沿产生中断
    P2OUT |= (BIT0+BIT2+BIT3+BIT5); //P2.0 P2.2 P2.3 P2.5设置为上拉电阻:OUT = 1; REN = 1;
    P2REN |= (BIT0+BIT2+BIT3+BIT5);
    P4DIR|=0xfc;    //led输出
    P4OUT =0x00;    //初始化输出值,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固定格式,声明中断向量地址,不能变
__interrupt void LED(void) //函数名,可以任意定义
{
switch(__even_in_range(P1IV,18))
{
case 0x10:

          if ((P1IN & BIT7) == 0) //P1 BIT7 K6 正常
          P4OUT ^= BIT7;          //P2 BIT7 LED6
          break;
case 0x80:

          if ((P1IN & BIT5) == 0) //P1 BIT5 K5 不能用
          P4OUT ^= BIT6;          //P4 BIT6 LED5
          break;
default:
          //P4OUT |=~(BIT6+BIT7);
          break;
}
}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固定格式,声明中断
__interrupt void fuck430(void)                  //函数名,可以任意定义
{
     switch(__even_in_range(P2IV,18))
         {
     case 0x01:

          if ((P2IN & BIT0) == 0) //P2 BIT0 K1 不能用
          P4OUT ^= BIT2;          //P4 BIT2 LED1
          break;
     case 0x04:

          if ((P2IN & BIT2) == 0) //P2 BIT2 K2 不能用
          P4OUT ^= BIT3;          //P4 BIT3 LED2
          break;
     case 0x08:

          if ((P2IN & BIT3) == 0)      //P2 BIT3 K3 有效
          P4OUT ^= BIT4;               //P4 BIT4 LED3
          break;
    case 0x20:

          if ((P2IN & BIT5) == 0) //P2 BIT5 K4 不能用
          P4OUT ^= BIT5;          //P4 BIT5 LED4
          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