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读通道0的不知道哪里错了,最大只能读127,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8-08-14):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_nop_()延时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SDA = P1^0;
sbit SCL = P1^1;
#define PCF8591Add 0x90        //PCF8591的器件地址和写操作

void DelayMS(uInt16 lValMS)        //延时函数
{
        uInt16 luiVal,lujVal;
        for(luiVal = 0; luiVal < lValMS; luiVal++)
                for(lujVal = 0; lujVal < 113; lujVal++);
}
void Delay5us(void)
{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

//IIC总线空闲时均为高电平
void IICInit(void)                //IIC初始化
{
        SDA=1;
        SCL=1;
}

//SCL高电平期间SDA由高到低的变化为起始信号
void IICStart(void)        //起始信号
{
        SCL = 0;
        Delay5us();
        SDA = 1;
        Delay5us();
        SCL = 1;
        Delay5us();
        SDA = 0;
        Delay5us();
        //防止接下来SDA数据变化导致IIC总线误判
        SCL = 0;
}

//SCL高电平期间SDA由低到高的变化为终止信号
void IICStop(void)                //停止信号
{
        SCL = 0;
        Delay5us();
        SDA = 0;
        Delay5us();
        SCL = 1;
        Delay5us();
        SDA = 1;
        Delay5us();
        //防止接下来SDA数据变化导致IIC总线误判
        SCL = 0;
}

//一个脉冲期间,SDA为低电平为应答
void IICAck(void)                //应答信号
{
        SCL = 0;
        Delay5us();
        SDA = 0;
        Delay5us();
        SCL = 1;
        Delay5us();
        SCL = 0;
}

/*cpu读应答信号,如果应答了则
继续传输数据,否则在一定时间里,
默认已经应答,继续传数据
*/
void IICReadAck(void)        //读应答信号
{
        uChar8 li = 0;
        SCL = 0;
        SDA = 1;  //确保读出的值为0,因此先送1
        Delay5us();
        SCL = 1;
        Delay5us();
        //如果没有应答或时间没有超过预定时间则停在此处
        while((1 == SDA)&&(li<255))li++;
        SCL = 0;
        Delay5us();
        SDA = 1;
}

        //        写1个字节,先写高位。
void IICWriteOneByte(uChar8 lByteVal)                                        //写一个字节
{
        uChar8 li,liVal;
        liVal = lByteVal;

        for(li=0;li<8;li++)
        {

                SCL = 0;
                Delay5us();
                SDA = (bit)(liVal&0x80);        //把数据准备好等待传送
                Delay5us();
                SCL = 1;
                Delay5us();
                liVal <<= 1;
        }
        SCL = 0;
        Delay5us();
        SDA = 1;
}

//读取一个字节并把读到的值返回
uChar8 IICReadOneByte(void)
{
        uChar8 li,liVal;
        SCL = 0;
        SDA = 1;
        for(li=0;li<8;li++)
        {
                liVal <<= 1;
                SCL = 0;
                Delay5us();
                SCL = 1;
                Delay5us();
                liVal = (liVal|SDA);
        }
        SCL = 0;
        return liVal;
}

//Regulate控制器,这里写控制函数
void PCF8591WriteRegulate(void)
{
        IICStart();
        IICWriteOneByte(PCF8591Add);         //PCF8591的地址,写控制
        IICReadAck();
        IICWriteOneByte(0x00);                //写入控制字
        IICReadAck();
        IICStop();
}
uChar8  ReadDataPCF8591(void)
{
        uChar8 liVal;
        IICStart();
        IICWriteOneByte(PCF8591Add|0x01);         //PCF8591的地址,读控制
        liVal = IICReadOneByte();
        IICAck();
        IICStop();
        return liVal;
}

void main()
{
        IICInit();
        while(1)
        {
                  PCF8591WriteRegulate();
                 P2 = ReadDataPCF8591();
                 DelayMS(10);
        }
}

楼主:
头很大啊  开发板上面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开发板上也是这样

网友A: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实例85 PCF85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2021-02-09):
我天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C(2021-11-18):
我刚刚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经过检查是在读取AD转换结果的函数中,发送了地址和读控制之后,不可以立刻进行读取,而是先WaitACK()等待应答(也就是楼主代码的162行和163行中间),等SDA总线拉高之后再开始读取,否则读回来最大值只会是01111111,而不是11111111,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