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电压电流表制作

楼主(2018-08-14):
学习了好久工作原因不能接触单片机,纯属爱好学习,程序借鉴的论坛里的,引脚自己定义了下,感觉精度可以,没有测试

精度待定

精度待定

/******引脚说明LCD液晶RS2.5  RW2.6    E2.7       DB0~DB7:P0.0~P0.7
电压测量P1.1;需要0~30v需要加分流电阻,,分辨率0.03v;
电流侧量P1.7;需要加放大电路如lm358;op07等,分辨率3ma
**********/
//stc12c5a60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宏定义
#define N 21//ADC中值滤波次数,必须为基数
#define ISP_TRIG() ISP_TRIG=0x5A,ISP_TRIG=0xA5//ISP触发命令

sbit rs=P3^5;//液晶RS
sbit rw=P3^6;//液晶RW
sbit e=P3^4;//液晶E

void AD_init(void);//ADC初始化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uint AD_get(uchar haha );//读ADC的数值
void LCD_data(uchar shuju);//写数据
void zhiling(uchar zhilin);//写指令
void LCD_init(void);//初始化LCD
void tablex(uint tab);//数据分解
uint filter(uchar dat);//中值滤波
void timer_init(void);//定时器初始化

uchar h1,h2,h3,h4;//LCD显示变量
ulint mas,maz;//容量计算

uchar table[]="0123456789";//显示数组
uchar table1[]=".VAWa";

void main()
{
        ulint tempv,tempa;//存放电压电流值
        AD_init();//ADC初始化
        timer_init();//定时器初始化
        LCD_init();//LCD初始化
        while(1)
        {
                tempv=filter(0x88);//设置ADC通道0、开始转换
                tablex(tempv*3);//分解数据
                zhiling(0x80);//LCD地址
                LCD_data(table[h1]);//
                LCD_data(table[h2]);//
                LCD_data(table1[0]);//
                LCD_data(table[h3]);//
                LCD_data(table[h4]);//
                LCD_data(table1[1]);//显示

                tempa=filter(0x8f);//设置ADC通道7、开始转换
                if(tempa<=10)//防止数据成负数
                        tempa=10;
                mas=tempa*3-30;//计算容量取样赋值
                tablex(tempa*3-30);//减去LM358失调的数值
                zhiling(0x88);//LCD地址
                LCD_data(table[h1]);
                LCD_data(table1[0]);
                LCD_data(table[h2]);
                LCD_data(table[h3]);
                LCD_data(table[h4]);
                LCD_data(table1[2]);

                tablex((tempv*3/10)*((tempa*3-30)/10)/10);//计算功率
                zhiling(0x80+0x40);
                LCD_data(table[h1]);
                LCD_data(table[h2]);
                LCD_data(table1[0]);
                LCD_data(table[h3]);
                LCD_data(table[h4]);
                LCD_data(table1[3]);

                tablex(maz/1000);//显示MAH
                zhiling(0x88+0x40);
                LCD_data(table[h1]);
                LCD_data(table1[0]);
                LCD_data(table[h2]);
                LCD_data(table[h3]);
                LCD_data(table[h4]);
                LCD_data(table1[4]);

        }
}
//-------------------------------------------------------------
void delay(uint z)///////////////延时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9;y>0;y--);
}
void AD_init(void)/////////////////////初始化ADC
{
P1ASF=0xff;//P1口全部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RES=0;//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
ADC_RESL=0;//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低2位
ADC_CONTR=0x80;//开启AD电源
delay(5);//等待1ms,让AD电源稳定
}

uint AD_get(uchar haha )//ADC读数
{
        uint rew;
        ADC_CONTR=haha;//开启AD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要经过4个CPU时钟的延时
        while(!(ADC_CONTR&0x10));//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0xe7;//关闭AD转换,ADC_FLAG位由软件清0
        rew=ADC_RES*4+ADC_RESL;//组合成10位
        delay(1);//等待
        return rew;//返回ADC值
}
void zhiling(uchar zhilin)//写指令
{
        e=0;
        rs=0;
        rw=0;
        P0=zhilin;
        delay(20);
        e=1;
        delay(20);
        e=0;
}
void LCD_data(uchar shuju)//写数据
{
        e=0;
        rs=1;
        rw=0;
        P0=shuju;
        delay(20);
        e=1;
        delay(20);
        e=0;
}
void LCD_init(void)//初始化LCD
{
delay(300);
zhiling(0x38);
delay(100);
zhiling(0x38);
delay(100);
zhiling(0x38);
delay(100);
zhiling(0x38);
zhiling(0x38);
zhiling(0x08);
zhiling(0x01);
zhiling(0x06);
zhiling(0x0c);
}
void tablex(uint tab1)//数据分解
{
        h1=tab1/1000;//1023//1
        h2=tab1%1000/100;//023//0
        h3=tab1%100/10;//23//2
        h4=tab1%10;//3
}
uint filter(uchar dat)//中位值滤波
{
   uint value_buf[N];
   uint count,i,j,temp;
   for(count=0;count<N;count++)
   {
                         AD_init();//初始化ADC
      value_buf[count] = AD_get(dat);//读ADC数值
      delay(1);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i]>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void timer_init(void)//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设置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赋值
        TL0=(65536-50000)%256;
        EA=1;ET0=1;//开总中断;开定时器中断
        TR0=1;////////启动计数器
}

网友A(2024-03-23):
电压挡内阻太小,对被测电路影响太大,如果单片机AD有10位精度,完全可以设计出每伏电压2K欧姆以上的内阻电压表。而楼主的电路上的电压挡内阻最大仅为(10000+680)/ 30=356(欧姆每伏电压)
我们常用的指针万用表如MF47的电压挡内阻是每伏20K欧姆,即20K/V
而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挡内阻更大,为每伏数百K欧姆以上。

楼主(2018-08-14):
没有分了,大侠们奖励点吧

网友B:
有没有原理图或者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原理图或者pcb

sbit rs=P3^5;//液晶RS
sbit rw=P3^6;//液晶RW
sbit e=P3^4;//液晶E
引脚已经定义好了,P0口接1602的D0-D7,液晶V0接10K可调电阻接VSS接地,K接地,P1口ADC

PCB仿真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运放怎么接

网友C:
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D:
怎么没有电路图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电路图的呢?

看程序里面的接口定义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程序里面的接口定义吧

其他的可以看程序里的接口定义,但是电流部分电路光看程序接口是看不出来的啊。

网友F:
我是个初学的要慢慢学

网友D:
我找到电路图啦

楼主:
学了几天AD,画图感觉很有意思,就是3D的原件库不好做,电路图楼上已经给出了,

网友G:
精度很高,不知道量程

网友H(2018-09-14):
楼主给说一下怎样烧录程序吗,我防制了一个,用ch340连接单片机p3.0、p3.1,不会烧录

网友H:
感觉电路图的接地是不有标错的地方,电流测量口接一个0.22的电阻到地,一通电不短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觉电路图的接地是不有标错的地方,电流测量口接一个0.22的电阻到地,一通电不短路了

0.22是检测电流的。

网友J:
用单片机自身的ADC口作精度都不是很高,不过方法可参考

网友K:
请问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L:
楼主我有一个用STC5608AD的用TM7705做16为AD检测
你能帮忙写个程序吗

网友H:
楼主,我照上面的电路仿了一个,用ch340连接电脑,用stc-isp烧录时一直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ch340上只有txd灯亮,rxd灯不亮,第一次玩单片机,不知道怎么烧录

网友M(2018-10-14):
测量电流资料正需要.

网友N:
仿真时,没显示的

网友O:
有原理图,源程序很感谢

网友P:
程序我下载到单片机里面 但是接到3.3v显示的是27.42v 请教怎么回事呢?

网友Q:
CPU本身10位的AD,精度不会很高。谢谢分享!

网友R:
电流采样电阻这么大,没有什么实用意义。

网友S(2019-01-23):
nice,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T:
精度怎么样

网友U:
请问这个测量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V:
多谢楼主分享  找了好久 新手学习了

网友W(2019-02-27):
感谢楼主分享,我复制一个试试,才开始学习。

网友X:
楼主提供的好资料,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R:
分流电阻有点大,2安电流的话电阻上都有0.44伏了。

网友Y:
一般不可作为参考使用

网友Z:
请问显示的四个数据中最后一个a是什么单位

楼主(2019-04-06):
引用 网友P:
程序我下载到单片机里面 但是接到3.3v显示的是27.42v 请教怎么回事呢?

对不起回复晚了,取样电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仿真时,没显示的

是啊,我的仿真也没通过

网友AA(2019-05-06):
请问这里面计算出来的电压电流的值是哪个?

网友K:
这电流量程是多少啊?如果我想改成0-15a量程,采样电阻0.22应该改成多少?采样电阻大小是不是这样计算的,单片机ad是5v除以放大倍数10÷电流,得到采样电阻0.033R

网友AB(2019-07-14):
学习了!量程多少?

网友AC:
引用 楼主:
sbit rs=P3^5;//液晶RS
sbit rw=P3^6;//液晶RW
sbit e=P3^4;//液晶E

量程是多少

网友AD:
tablex(tempv*3);//分解数据

网友AD:
tablex(tempv*3);//分解数据mas=tempa*3-30;//计算容量取样赋值                 tablex(tempa*3-30);//减去LM358失调的数值请问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呀,新手看不懂呀。

网友AD:
tablex(tempv*3);//分解数据mas=tempa*3-30;//计算容量取样赋值     这些都看不懂呀能给解释下吗,谢谢            tablex(tempa*3-30);//减去LM358失调的数值

网友AE(2019-11-19):
学习了,偷些经验.

网友AF:
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AG:
大佬你好,我想问下这个程序可以测量交流电压吗

网友AH:
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AI(2020-01-03):
刚好要做个产品

网友AJ:
很好的制作资料,学习了

网友AK:
不错,谢啦兄弟。正好需要做个表头

网友AL:
没有程序,这程序不能用,很多地方得改,不会改,谁发个改好的程序啊

网友AM:
请问大神们这个有没有人制作成功的, 仿真都没有显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神们说说呗。

网友AN:
谢谢分享,下载学习学习用单片机内的A/D转换程序!

网友AM(2020-02-04):
有没有 其他那位大神仿制成功的,说说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呗

网友AO:
很想要一块自己制作的电压表,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AP(2020-03-18):
引用 网友H:
感觉电路图的接地是不有标错的地方,电流测量口接一个0.22的电阻到地,一通电不短路了
0.22是检测电流。应该串连。怎2个接地标?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AQ:
做一个,也学学

网友AR:
(*^__^*) 嘻嘻,拿走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S(2020-08-07):
感谢楼主分享,我修改一个试试 测量高压

网友AT: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照上面的电路仿了一个,用ch340连接电脑,用stc-isp烧录时一直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ch340 ...

ch340有时没反应,你最好用CP2101,你用CH340现在的蓝牙和WIFI模块都烧不进的,CP2102好用点

网友AU(2020-11-17):
tempv=filter(0x88);//设置ADC通道0、开始转换
改成p1.2要怎么改?

网友AV:
51论坛有你更精彩,这个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K(2021-01-31):
正想做个电压电流表,不知道从何下手,借鉴一下。

网友AW(2021-03-26):
楼主大大,lm324的第8脚不接吗?谢谢了。

网友AX(2021-05-10):
怎么归零

网友AY(2021-06-27):
刚才上机测试了一下,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J:
很好很好,找时间也做一个,多谢楼主

网友AZ(2021-09-17):
有时间要试下。

网友AX(2021-11-25):
请大家帮帮忙那个显示广脚出问题无显示白屏

网友AX:
出现白屏是那个引脚出问题

网友BA:
引用 网友E:
看程序里面的接口定义吧

站长有没有收藏功能

网友BB:
你点击顶部的帮助 3.怎么收藏帖子:www.51hei.com/bbs/dpj-167498-1.html

网友AX:
1602显示屏无字符什么原因

网友AM(2022-01-28):
引用 网友AX:
1602显示屏无字符什么原因

调调可调电阻

网友AQ:
我做出来个,电压显示正常,电流显示不正常。

网友BC:
上电显示画面如楼主所发照片,接入待测量电压显示屏数值不变,什么原因?

网友BD(2024-03-19):
引用 网友H:
感觉电路图的接地是不有标错的地方,电流测量口接一个0.22的电阻到地,一通电不短路了

检测0.22欧电阻上面电压测,电压除电阻等于电流值。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电压挡内阻太小,对被测电路影响太大,如果单片机AD有10位精度,完全可以设计出每伏电压2K欧姆以上的内阻电 ...

请问电压档内阻是怎么计算的,不明白30是怎么来的

网友BE(2024-10-23):
这个正是想要的,学习学习,不知能否移植到12864的屏上用啵。谢谢分享!

网友BF:
可惜我不会程序。

网友BG(2025-10-05):
时间跨度。。。可见其价值 。  我也学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