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模拟电路,你都了解吗?(原创改)

楼主(2018-08-15):
20个典型模拟电路

一、 桥式整流电路
注意要点:
1、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伏安特性曲线,理想开关模型和恒压降;
2、桥式整流电流流向过程,输入输出波形;
3、计算:Vo,Io,二极管反向电压。
二、电源滤波器
1、电源滤波的过程,波形形成过程;
2、计算:滤波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值选择。
  推荐阅读:模拟电路怎么分析法解析
三、 信号滤波器
1、信号滤波器的作用,与电源滤波器的区别和相同点;
2、LC串联和并联电路的阻抗计算,幅频关系和相频关系曲线;
3、画出通频带曲线,计算谐振频率。
四、 微分和积分电路
1、电路的作用,与滤波器的区别和相同点。
2、微分和积分电路电压变化过程分析,画出电压变化波形图。
3、计算:时间常数,电压变化方程,电阻和电容参数的选择。
五、共射极放大电路
1、三极管的结构、三极管各极电流关系、特性曲线、放大条件。
2、元器件的作用、电路的用途、电压放大倍数、输入和输出的信号电压相位关系、交流和直流等效电路图。
3、静态工作点的计算、电压放大倍数的计算。
六、分压偏置式共射极放大电路
1、元器件的作用、电路的用途、电压放大倍数、输入和输出的信号电压相位关系、交流和直流等效电路图。
2、电流串联负反馈过程的分析,负反馈对电路参数的影响。
3、静态工作点的计算、电压放大倍数的计算。
4、受控源等效电路分析。
七、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射极跟随器)
1、元器件的作用、电路的用途、电压放大倍数、输入和输出的信号电压相位关系、交流和直流等效电路图。电路的输入和输出阻抗特点。
2、电流串联负反馈过程的分析,负反馈对电路参数的影响。
3、静态工作点的计算、电压放大倍数的计算。
八、电路反馈框图
1、反馈的概念,正负反馈及其判断方法、并联反馈和串联反馈及其判断方法、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及其判断方法。
2、带负反馈电路的放大增益。
3、负反馈对电路的放大增益、通频带、增益的稳定性、失真、输入和输出电阻的影响。
九、二极管稳压电路
1、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曲线。
2、稳压二极管应用注意事项。
3、稳压过程分析。
十、串联稳压电源
1、串联稳压电源的组成框图。
2、每个元器件的作用;稳压过程分析。
3、输出电压计算。
十一、差分放大电路
2、 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如何放大差模信号而抑制共模信号。
3、 电路的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单端输出和双端输出工作方式。
十二、场效应管放大电路
1、场效应管的工作特点、场效应放大器的特点。各元器件的作用。
2、放大过程分析。
3、电压放大增益的计算。
十三、选频(带通)放大电路
选频放大电路的特点,电路的作用.
2、特征频率的计算 ,选频元件参数的选择.
3、幅频特性曲线:
十四、运算放大电路
1、理解运算放大器的概念。运放的输入端虚拟短路、虚拟断路之间的区别;
2、反相输入方式的运放电路的主要用途,以及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信号的相位;
3、同相输入方式下的增益表达式(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十五、差分输入运算放大电路
1、 差分输入运算放大电路的特点、用途;2、输出信号电压与输入信号电压的关系。
十六、电压比较电路
1、电压比较器的作用和工作过程;
2、比较器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
3、如何构成迟滞比较器。
十七、RC振荡电路
1、振荡电路的组成、作用、起振的相位条件以及振荡电路起振和平衡幅度条件;
2、RC电路阻抗与频率、相位与频率的关系曲线;
3、RC振荡电路的相位条件分析和振荡频率。
十八、LC振荡电路
1、振荡相位条件;
2、振荡频率计算。
十九、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1、石英晶体的特点、等效电路、特性曲线;
2、石英晶体振动器的特点;
3、石英晶体振动器的振荡频率。
二十、功率放大电路
1、乙类功率放大器的工作过程以及交越失真;
2、复合三极管的复合规则;
3、甲乙类功率放大器的工作原理、自举过程,甲类功率放大器、甲乙类功率放大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