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ucosiii例程分享

楼主(2018-08-15):
这是32单片机ucosiii一部分源码

其中一个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                                              EXAMPLE CODE
*
*                             (c) Copyright 2013; Micrium, Inc.; Weston, FL
*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                   and should not be redistributed in any way.
*********************************************************************************************************
*/

/*
*********************************************************************************************************
*
*                                            EXAMPLE CODE
*
*                                       IAR Development Kits
*                                              on the
*
*                                    STM32F429II-SK KICKSTART KIT
*
* Filename      : app.c
* Version       : V1.00
* Programmer(s) : YS
*                 DC
*********************************************************************************************************
*/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includes.h>

/*
*********************************************************************************************************
*                                            LOCAL DEFINES
*********************************************************************************************************
*/

OS_SEM SemOfKey;          //标志KEY1是否被单击的多值信号量

/*
*********************************************************************************************************
*                                                 TCB
*********************************************************************************************************
*/

static  OS_TCB   AppTaskStartTCB;                                //任务控制块

static  OS_TCB   AppTaskKeyTCB;
static  OS_TCB   AppTaskLed1TCB;

/*
*********************************************************************************************************
*                                                STACKS
*********************************************************************************************************
*/

static  CPU_STK  AppTaskStartStk[APP_TASK_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

static  CPU_STK  AppTaskKeyStk [ APP_TASK_KEY_STK_SIZE ];
static  CPU_STK  AppTaskLed1Stk [ APP_TASK_LED1_STK_SIZE ];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任务函数声明

static  void  AppTaskKey  ( void * p_arg );
static  void  AppTaskLed1 ( void * p_arg );

/*
*********************************************************************************************************
*                                                main()
*
* Description : This is the standard entry point for C code.  It is assumed that your code will call
*               main() once you have performed all necessary initialization.
*
* Argument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

int  main (void)
{
    OS_ERR  err;

    OSInit(&err);                                                           //初始化 uC/OS-III

          /* 创建起始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任务控制块地址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任务名称
                 (OS_TASK_PTR ) AppTaskStart,                               //任务函数
                 (void       *) 0,                                          //传递给任务函数(形参p_arg)的实参
                 (OS_PRIO     ) APP_TASK_START_PRIO,                        //任务的优先级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任务堆栈的基地址
                 (CPU_STK_SIZE) APP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任务堆栈空间剩下1/10时限制其增长
                 (CPU_STK_SIZE) APP_TASK_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空间(单位:sizeof(CPU_STK))
                 (OS_MSG_QTY  ) 5u,                                         //任务可接收的最大消息数
                 (OS_TICK     ) 0u,                                         //任务的时间片节拍数(0表默认值OSCfg_TickRate_Hz/10)
                 (void       *) 0,                                          //任务扩展(0表不扩展)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Start(&err);                                                          //启动多任务管理(交由uC/OS-III控制)

}

/*
*********************************************************************************************************
*                                          STARTUP TASK
*
* Description :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startup task.  As mentioned in the book's text, you MUST
*               initialize the ticker only once multitasking has started.
*
* Arguments   : p_arg   is the argument passed to 'AppTaskStart()' by 'OSTaskCreate()'.
*
* Returns     : none
*
* Notes       : 1) The first line of code is used to prevent a compiler warning because 'p_arg' is not
*                  used.  The compiler should not generate any code for this statement.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CPU_INT32U  cpu_clk_freq;
    CPU_INT32U  cnts;
    OS_ERR      err;

   (void)p_arg;

    BSP_Init();                                                 //板级初始化
    CPU_Init();                                                 //初始化 CPU 组件(时间戳、关中断时间测量和主机名)

    cpu_clk_freq = BSP_CPU_ClkFreq();                           //获取 CPU 内核时钟频率(SysTick 工作时钟)
    cnts = cpu_clk_freq / (CPU_INT32U)OSCfg_TickRate_Hz;        //根据用户设定的时钟节拍频率计算 SysTick 定时器的计数值
    OS_CPU_SysTickInit(cnts);                                   //调用 SysTick 初始化函数,设置定时器计数值和启动定时器

    Mem_Init();                                                 //初始化内存管理组件(堆内存池和内存池表)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如果使能(默认使能)了统计任务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计算没有应用任务(只有空闲任务)运行时 CPU 的(最大)
#endif                                                          //容量(决定 OS_Stat_IdleCtrMax 的值,为后面计算 CPU
                                                                //使用率使用)。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复位(清零)当前最大关中断时间
#endif

                /* 创建多值信号量 SemOfKey */
    OSSemCreate((OS_SEM      *)&SemOfKey,    //指向信号量变量的指针
               (CPU_CHAR    *)"SemOfKey",    //信号量的名字
               (OS_SEM_CTR   )0,             //信号量这里是指示事件发生,所以赋值为0,表示事件还没有发生
               (OS_ERR      *)&err);         //错误类型

                /* 创建 AppTaskKey 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KeyTCB,                              //任务控制块地址
                 (CPU_CHAR   *)"App Task Key",                              //任务名称
                 (OS_TASK_PTR ) AppTaskKey,                                 //任务函数
                 (void       *) 0,                                          //传递给任务函数(形参p_arg)的实参
                 (OS_PRIO     ) APP_TASK_KEY_PRIO,                          //任务的优先级
                 (CPU_STK    *)&AppTaskKeyStk[0],                           //任务堆栈的基地址
                 (CPU_STK_SIZE) APP_TASK_KEY_STK_SIZE / 10,                 //任务堆栈空间剩下1/10时限制其增长
                 (CPU_STK_SIZE) APP_TASK_KEY_STK_SIZE,                      //任务堆栈空间(单位:sizeof(CPU_STK))
                 (OS_MSG_QTY  ) 5u,                                         //任务可接收的最大消息数
                 (OS_TICK     ) 0u,                                         //任务的时间片节拍数(0表默认值OSCfg_TickRate_Hz/10)
                 (void       *) 0,                                          //任务扩展(0表不扩展)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返回错误类型

                /* 创建 LED1 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Led1TCB,                             //任务控制块地址
                 (CPU_CHAR   *)"App Task Led1",                             //任务名称
                 (OS_TASK_PTR ) AppTaskLed1,                                //任务函数
                 (void       *) 0,                                          //传递给任务函数(形参p_arg)的实参
                 (OS_PRIO     ) APP_TASK_LED1_PRIO,                         //任务的优先级
                 (CPU_STK    *)&AppTaskLed1Stk[0],                          //任务堆栈的基地址
                 (CPU_STK_SIZE) APP_TASK_LED1_STK_SIZE / 10,                //任务堆栈空间剩下1/10时限制其增长
                 (CPU_STK_SIZE) APP_TASK_LED1_STK_SIZE,                     //任务堆栈空间(单位:sizeof(CPU_STK))
                 (OS_MSG_QTY  ) 5u,                                         //任务可接收的最大消息数
                 (OS_TICK     ) 0u,                                         //任务的时间片节拍数(0表默认值OSCfg_TickRate_Hz/10)
                 (void       *) 0,                                          //任务扩展(0表不扩展)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TaskDel ( & AppTaskStartTCB, & err );                     //删除起始任务本身,该任务不再运行

}

/*
*********************************************************************************************************
*                                          KEY TASK
*********************************************************************************************************
*/
static  void  AppTaskKey ( void * p_arg )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1Press = 0;

        (void)p_arg;

        while (DEF_TRUE) {                                                         //任务体
                if( Key_Scan ( macKEY1_GPIO_PORT, macKEY1_GPIO_PIN, 1, & ucKey1Press ) ) //如果KEY1被单击
                  OSSemPost((OS_SEM  *)&SemOfKey,                                        //发布SemOfKey
                                                         (OS_OPT   )OS_OPT_POST_ALL,                                   //发布给所有等待任务
                                                         (OS_ERR  *)&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TimeDlyHMSM ( 0, 0, 0, 20, OS_OPT_TIME_DLY, & err );                   //每20ms扫描一次

        }

}

/*
*********************************************************************************************************
*                                          LED1 TASK
*********************************************************************************************************
*/

static  void  AppTaskLed1 ( void * p_arg )
{
    OS_ERR         err;
          CPU_INT32U     cpu_clk_freq;
          CPU_TS         ts_sem_post, ts_sem_get;
                CPU_SR_ALLOC();  //使用到临界段(在关/开中断时)时必需该宏,该宏声明和定义一个局部变
                                                                                 //量,用于保存关中断前的 CPU 状态寄存器 SR(临界段关中断只需保存SR)
                                                                                 //,开中断时将该值还原。
    (void)p_arg;

          cpu_clk_freq = BSP_CPU_ClkFreq();               //获取CPU时钟,时间戳是以该时钟计数

    while (DEF_TRUE) {                              //任务体

                        OSSemPend ((OS_SEM   *)&SemOfKey,             //等待该信号量被发布
                                                                 (OS_TICK   )0,                     //无期限等待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如果没有信号量可用就等待
                                                                 (CPU_TS   *)&ts_sem_post,          //获取信号量最后一次被发布的时间戳
                                                                 (OS_ERR   *)&err);                 //返回错误类型

                        ts_sem_get = OS_TS_GET();                     //获取解除等待时的时间戳

                        macLED1_TOGGLE ();                            //切换LED1的亮灭状态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段,不希望下面串口打印遭到中断

                        printf ( "\r\n发布信号量的时间戳是%d", ts_sem_post );
                        printf ( "\r\n解除等待状态的时间戳是%d", ts_sem_get );
                        printf ( "\r\n接收到信号量与发布信号量的时间相差%dus\r\n",
                                ( ts_sem_get - ts_sem_post ) / ( cpu_clk_freq / 1000000 ) );

                        OS_CRITICAL_EXI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