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104单片机读取舵机占空比的源程序

楼主:
小弟平时喜欢航模遥控之类的。看见淘宝上的小灯控制感觉太贵自己就DIY一只 图片是淘宝上的

下面是STC15 8脚单片机的读取程序。

使用P3^4作为PWM输出应交。P3^0和P3^1,作为前进后退档的指示LED。使用PWM引脚接入接收机的前进后退信号,当前进后退会有对用的灯亮起。
模拟挡车等。同时可以作为左右转转向灯可使用自闪的黄色LED。

#include <STC15F104E.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X = P3^4  ;
                sbit  L1 = P3^0  ;
                sbit  L2 = P3^1  ;
                sbit  L3 = P3^2  ;
                sbit  L4 = P3^3  ;
        unsigned int  time=0,times;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
/******************************/

        void  main(  void  )

  {
//                unsigned char aa;

        //InitUART ();

        while(1)
        { time=0;
                AUXR &= 0x7F;
                TMOD=0x01;
          TH0=0;
          TL0=0;
          EA=1;

        {
                while(!RX);
          TR0=1;
          while(RX);
          TR0=0;
    Conut();

  }
//Delay50ms();

        if(time<1300)
        {
      L1=0;

   }
         else
            L1=1;

         if(time>1800)
        {
      L2=0;

   }
         else
            L2=1;

  }
}

网友A(2018-08-22):
谢谢,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