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损抄板?手工抄板能做到无损吗?

楼主(2018-08-15):
如题,无损抄板有什么具体要求。手工抄板能做到无损吗?

网友A:
无损抄板只适合单/双面板,无损抄多层板几乎做不到。

网友B:
单双面板完全可以做,就是用一台扫描仪,抄板软件就完事了,4层板以上没有办法做的无损.

网友C:
四层板还可以抄,超过4层就不行了

网友D:
无损就是看电路板自己重新画出来。

网友E:
双层板可以,更多层的板子在内部也有电路,不剖开很难得到内部电路。

网友F:
双层板可以,利用扫描仪将PCB双面图片扫入,再利用软件双面合并,画图抄出来,基本上很相似。多层板不剥开很难。

网友G:
多层板,无损估计做不到吧

网友H:
1:1抄板,没有这种无损抄板。

网友I:
用X光扫描吗,怎么知道内部电路,抄板要少做,这都 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建设抄板,自己花时间分析 研发。

网友J(2018-12-18):
无损抄板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费用比较高,除非板子确实不能破坏,一般我们都建议磨掉算了,对这个技术有兴趣的

网友K:
据我所知的  多层板都是一层一层慢慢磨,然后抄出来的!

网友L:
双层抄板基本都能做到完全一致,多层的通孔板很难做到一致,需要一层一层磨掉,磨掉一层清晰之后拍照,用PS处理。HDI板基本无法做到无损

网友M:
层数超过4层,就不可能做到无损抄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