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的误差越来越大的原因是应变片的老化吗?还是零漂?

楼主(2018-08-15):
电子秤误差越来越大的原因:是因为应变片的老化吗?还是应变片以及电路产生了零漂?之前的应变片制作的电子秤误差极小,现在到了最大误差可达10g,如何调整。

网友A:
电源供电稳定不,或者参考电压稳定不

网友B:
还应该检查一下应变片安放的咋样

网友C:
是变片的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应该检查一下应变片安放的咋样

应变片的位置是放在悬梁臂的两侧,之前也是这个位置。可以读出准确的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稳定不,或者参考电压稳定不

那我试试把那个电压弄成固定的电压。

楼主:
应该换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