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输出达不到5v,这是为什么?

楼主:
lm5117输出达不到5v,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18-08-15):
图有问题,C3/C4的公共端要接地,不是和R6/R4接在一起

网友B:
你可以到TI官网看一下原理图和参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调节RS1 电阻值不就可以了

网友D:
电压取样是R4和R6,调整R6(或者R4和R6一起调整),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如果不能,仔细检查电路有没有错误,除了排除电路图中的错误,具体PCB连接和元件取值及性能,都需要检查和排除。板凳所说有误,C3C4连接是对的。

网友E:
把反馈点的电阻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