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口直接测会不会不准

楼主(2018-08-15):
有人用过stm32的ad口来测AD吗?直接用来测量的话会不会很不准,需要用什么来滤波一下呢?

网友A:
要看源的输出阻抗,如果阻抗低,可以直接测量

网友B:
会有+-0.05到+-0.1V的跳变,因为有噪音干扰,最好外部加稳压电路或程序做滤波处理

网友B:
会有一些噪声跳变,例如如果是3.3V,外部不加稳压的电路的话,程序不做滤波的话,会出现+-0.05到+-0.1V的变化

网友C:
程序可以做滤波,用DMA多次平均;绝对准确度取决于reference,VDDA好像

网友D:
1,可以采样多次取平均值;2,检测信号上加0.1UF的下地电容。这样基本上问题就不大

网友E:
初始化后需要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