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它的引脚fb的电压达不到0.8v

楼主(2018-08-15):
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的电路画错了,反馈脚不能和COMP的配置阻容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画错了,反馈脚不能和COMP的配置阻容接在一起

谢谢,反馈引脚就是要和comp的配置电容接在一块的,
现在已经达到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