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2与uVision4软件调试结果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
一个很单的左移代码,在两个版本调试不一样,是不是软件问题?
Keil uVision2调试是对的
Keil uVision4调出来就是不对的,怪怪的。见下图。
代码:
****************************************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机文件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16 a;
/****************主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P0=0xc;
P0=P0>>1;
P0=P0>>1;
P0=P0>>1;
}
}

网友A(2018-08-15):
怎么试都不一样,回家用另一台电脑装也是一样,应该是软件自身的问题。还是破解的问题?

网友B:
你换P1试一下,

网友C:
看一下sec值为啥不一样

网友A:
今天用P1口试了可以哦。之后试了P2和P3口都可以正常移位耶。见图。
是不是软件针对P0口没有上接电阻的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sec值为啥不一样

那个SEC只是点多了两下,无所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