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2路带光耦继电器模块原理图与源程序

楼主:
2路带光耦继电器模块2路带光耦继电器模块

电路原理图如下:

//1路继电器模块测试程序
//单片机:AT89S52
//系统晶振:12MHz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定义
sbit Relay1=P2^0;
sbit Relay2=P2^1;
//功能:延时1毫秒
//入口参数:x
//出口参数:无
//说明:晶振为12M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功能:继电器闭合
void Relay1_On(void)
{
Relay1=0;
}
//功能:继电器断开
void Relay1_Off(void)
{
Relay1=1;
}
//功能:继电器闭合
void Relay2_On(void)
{
Relay2=0;
}
//功能:继电器断开
void Relay2_Off(void)
{
Relay2=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Relay1_On();     //继电器吸合
  Delay_xms(2000);//延时2秒
  Relay1_Off();    //继电器断开
  Delay_xms(2000);//延时2秒
  Relay2_On();     //继电器吸合
  Delay_xms(2000);//延时2秒
  Relay2_Off();    //继电器断开
  Delay_xms(2000);//延时2秒
}
}

网友A(2019-03-23):
正好需要这个资料。感谢

网友A:
在这个电路图里面,发现Q1,Q2的发射极接地,那么JD-VCC应该是负压才对了?但是Q1,Q2的集电极接的二极管怎么不是反向的呢?应该方向反过来才对吧?

你如果按照这个方向你分析一下电流走向。就发现,继电器被短路了吧?

网友B:
这个图到底对不对?

网友C(2019-06-16):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到底对不对?

错误,完全不符合逻辑,稍微了解三极管的都知道这图有问题

网友D:
还没下来,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E(2019-08-21):
这个图没有问题,PNP三极管,但是电流方向限制了它,只能低电平触发,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查资料查到好几次才仔细看了看。

网友F(2019-12-04):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没有问题,PNP三极管,但是电流方向限制了它,只能低电平触发,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查资料查到好 ...

说一下工作过程吧   我学习一下

网友F:
我看了半天这个图  没有看出来怎么工作的   除非JD VCC是负压  就说的通了        建议楼主标注一下     供大家学习

网友G(2020-07-01):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这个 谢谢

网友H(2021-04-14):
有原理图的工程吗

网友I(2021-05-25):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J(2022-04-20):
有工程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