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语音模块控制继电器的问题?全开之后喊口令都没有反应

楼主(2018-08-15):
     我用ld3320控制继电器,从而控制灯,风扇,窗帘的开关,但是每次我全开之后ld3320就不会再识别了,我怎么喊口令都没有反应,想问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能解决,我已经检查了好多天了,就是查不出原因,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是否有输出,然后检查一下是否有程序冲突

网友B:
你这个肯定时指令没弄好。可能是延时够,或者,逻辑错了。很多原因

网友C:
首先断电,重新上电,如果重新上电之后好使了,请查找相关控制变量的初始化及回归初始化操作是否全面,还有检查相关控制变量是否溢出。

网友D:
检查一下是否有程序冲突

网友E:
这个可能是指令没弄好。可能是延时够,或者,逻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是否有输出,然后检查一下是否有程序冲突

没有输出,因为我喊口令ld3320如果识别会有指示灯亮,但是叫全开后它就完全没反应了。如果我把那些负载都不连上去,ld3320就有反应,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F:
程序有错误

网友G:
有可能负载功率太大,电源带不动,导致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负载功率太大,电源带不动,导致电压不稳。

那怎么办?

网友H:
断电重启 可能是程序死机

网友I:
是不是干扰所致

网友J:
确定程序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