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电路板测试NE5532+KM3886重低音电路

楼主(2018-08-15):
LM3886是大功率单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11脚单列直插式封装,内部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在70V电源时,可在8Ω负载上输出50W的连续平均功率,非常适合制作低音放大器。本电路即为LM3886配合NE5532前置级制作的一台重低音功率放大器,搭配重低音音箱可获得较好的听音效果
小编通过查找资料发现LM3886工作在VCC=±28V是比较稳定的输出OUTPUT=68W/4Ω或者38W/8Ω都是可以的
它的峰值功率为135W
信噪比≥92db
转换率:19V/us
互调失真:0.04%
互调失真:0.04%
11脚TO-220封装
静音功能
SPiKeTM保护功能
还有就是LM3886有两种型号:LM3886TF和LM3886T,前者散热片绝缘,后者不绝缘

这是我在网络上找来的电路图,找来很多个网站也一一对比过,这张电路图都是一样的,没有明显的错误。接着小编就进行了电路制图画好了PCB图

这是我画好的PCB,虽然不是非常专业,但是电路也检查了很多遍,各个元器件的封装引脚都核对过几遍了
这是我画好的PCB,虽然不是非常专业,但是电路也检查了很多遍,各个元器件的封装引脚都核对过几遍了
铜板腐蚀之后要涂好松香酒精

按照电路给的参数选好各种元器件,这是小编选的2.2UF的非极性电容 用于电路耦合
下面则是按照PCB的位置放好元器件 准备进行焊接
焊接好后要检查元器件是否符合PCB的参数,是否有漏掉的电容 小编这里还没有把2.2UF得到电容焊接好

后面则是进行上电测试了,但是要记住先空载测试输出端 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试 一般电压是小于0.1V的,如果大于0.1V则说明电路可能存在问题 这时候得慢慢排查

这里小编测试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电路图是正确的

希望专业的朋友们能解决的这个问题

PCB和电路图NE5532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已评分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已评分300+

感谢支持

网友B(2020-10-14):
动手能力真不错

网友C(2020-11-21):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D:
动手能力真不错,值此向你学习!

网友E(2021-08-18):
这电路不错,又有得玩了,准备仿制一款前胆后石的小功放玩玩,感谢作者的付出

网友F(2024-01-03):
好资料,有没有LM3886+NE5532双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