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深思录04:学单片机是为了就业,哪学习哪种比较好呢?

楼主(2018-08-16):
单片机深思录04:学单片机是为了就业,哪学习哪种比较好呢?

       学单片机若从就业角度来讲,是学习哪种好呢?
       前几天听某人讲,自己学习的是C51,到单位应聘,人家一问,就说不行!哪到底是学习哪种好呢?
       希望得到高人指点!

楼主:
STM32/8;
           ARM7/P;
                    PIC;
                         MSP430;
                                    FPGA;
                                            AVR
还有哪些好用的 深受市场欢迎的呢?

网友A:
STM32吧

但,工作往往是团队的,所以 ,不是你说学什么就一定合适。

楼主:
百度一套 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B:
只能说你做那个项目就可能去接触一款新的单片机,建议你先学习一下stm32

网友C:
其实,学单片机是为了学嵌入式(嵌入式工资高!!!)。如果你基础好,直接学嵌入式!!可惜门槛有点高,要是有人带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工作中用什么单片机都有可能,但现在感觉ARM内核的是主流中的主流吧,所以学ARM就好了。就像CORTEX内核的学一款单片机就可以举一反三。我们现在用的STM32。

网友E:
其实还是得看工作中具体项目设计到的IC类型,比如我之前搞的STM32,现在换项目用的是RZA1系列新片,IC都不一样了

网友F:
嵌入式一般要学stm32的吧,因为现在物联网对这一块有一些要求

网友G:
单片机用法都是互通的,会一款其他的也很容易上手,没必要纠结学哪一款。

网友H:
这只是工具,主要是思想和方法。

网友I:
51学好也足够了

网友J:
感觉STM32比较好一些。

网友K:
STM32,学这个准没错。顺便可以去招聘网站看他们招人需求那种的比较多,就学哪个

网友L:
保持信心,进去就有机会。

网友M:
stm32或者stm8 主流单片机

网友N:
都学,差不多的

网友O:
ARM 或dsp,现在电机驱动比较多

网友P:
C51可以作基础学习,现在用51的公司不多,就业有难度,STM32是个好选择

网友Q:
stm32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R:
先学51在学stm32,或者嵌入式都比较好

网友R:
嵌入式建议学习,工资比较高的,但是也比较难,stm32相对嵌入式简单的多,但是要把c语言学好

网友S:
先学c51 这个毕竟是基础 后学Avr的  这个是现在单片机市场的主流 搞开发 研发什么的有效果 适应性也比较强

网友T:
Python吧,最近特别火,但是C 是基础,也要打好基础。

网友U:
作为爱好就好

网友V:
虽然这是51单片机的名字论坛,但不能违心的说,还是STM32走起吧,直接入门吧,网上的资料很多,也说明它受欢迎的程度,如果环境允许有个师傅的话那肯定是事半功倍的,没有就用开发板学习吧,电路单片机c语言这些基础还是需要的,甩开膀子直接干吧,别多想,思考那是干着干着遇到问题之后的事情

网友W:
stm32学好了,对就业应该有帮助

网友X:
个人暂时接触了stm32

网友Y:
高端的就学STM32,AVR,ARM,PIC。低端的就学应广、晟矽微,九齐

网友Z:
学单片机的话,学STM32吧

网友AA:
我们实验室都用STM32或者STM8

网友AB:
学会C51别的也就简单了

网友AC:
嵌入式stm32

网友AD:
stm32吧,然后fpga

网友AE:
AVR,STM32,MSP430,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样子,比较好就业

楼主:
还是 圈内过来人 说的 中肯,谢谢

网友AF:
入门51是最好的,后面再学其它的比较容易,必经之路

网友AG:
关键看你是哪一行,譬如说小家电,很可能用的是很小众的小单片机系统,因为量大,首先考虑的是成本。我建议刚入门还是从51开始,先打好基础,以后再根据需要扩展。

网友S:
avt的吧 比较实用

网友AH:
可以选择去机构培训

网友AI:
STM32可以吃很多地方了

网友AJ:
不一定吧,看情况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