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51单片机测长度,oled显示

楼主(2018-08-16):
制作出来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0=P3^2;

int motor=0,t=0,S=0,juli=0;
u8 shu,bai,shi,ge,distance;
u8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u8 disbuff[5]           ={ 0,0,0,0,0};
u8 buff[5] ={0,0,0,0,0}         ;
u8 sbuff[5]                  ={0,0,0,0,0};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 (x=600;x>0;x--)
          for (y=z;y>0;y--);
}

void INT_init (void)
{  EA=1;

  EX0=1;
IT0=1;
}
void main(void )

{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INT_init();

        while (1)
        {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8,0,1);
                                            OLED_ShowCHinese(36,0,2);
                                            OLED_ShowCHinese(54,0,3);
                                                distance=(motor/20)*22;
                                                        if(motor==256)
                                                          {        motor=0;
                                                                  t++;
                                                             }
                                                disbuff[0]=distance/1000;
                                                disbuff[1]=distance%1000/100;
                                       disbuff[2]=distance%100/10;
                                            disbuff[3]=distance%10;
                                                disbuff[4]=t;
                                                  OLED_ShowChar(0, 3, ASCII[disbuff[0]]);
                                                  OLED_ShowChar(15, 3, ASCII[disbuff[1]]);
                                                OLED_ShowChar(30, 3, ASCII[12]);
                                                   OLED_ShowChar(45, 3, ASCII[disbuff[2]]);
                                                 OLED_ShowChar(60, 3, ASCII[disbuff[3]]);
                                                 OLED_ShowChar(75, 3, ASCII[13]);
                                                  OLED_ShowChar(120, 0, ASCII[disbuff[4]]);
                                                  S=256*t;
                                                /*  buff[0]=S/1000;
                                                buff[1]=S/100;
                                       buff[2]=S%100/10;
                                            buff[3]=S%10;

                                                  OLED_ShowChar(0, 7, ASCII[buff[0]]);                 0
                                                  OLED_ShowChar(15, 7, ASCII[buff[1]]);
                                                OLED_ShowChar(30, 7, ASCII[12]);
                                                   OLED_ShowChar(45, 7, ASCII[buff[2]]);
                                                 OLED_ShowChar(60, 7, ASCII[buff[3]]);
                                                 OLED_ShowChar(75, 7, ASCII[13]);*/

                                                juli=S+distance;
                                                          sbuff[0]=juli/1000;
                                                sbuff[1]=juli%1000/100;
                                       sbuff[2]=juli%100/10;
                                            sbuff[3]=juli%10;

                                                  OLED_ShowChar(0, 7, ASCII[sbuff[0]]);
                                                  OLED_ShowChar(15, 7, ASCII[sbuff[1]]);
                                                OLED_ShowChar(30, 7, ASCII[12]);
                                                   OLED_ShowChar(45, 7, ASCII[sbuff[2]]);
                                                 OLED_ShowChar(60, 7, ASCII[sbuff[3]]);
                                                 OLED_ShowChar(75, 7, ASCII[13]);
                delay(50);

                OLED_Clear();
                }

}

网友A(2019-12-24):
请问一下有proteus的仿真吗

网友B:
显示的数据很准确吗?

网友C(2019-02-23):
刷新的可快,用51单片机控制OLED显示字它总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D(2018-08-20):
编译报错.C(53): warning C209: '_OLED_ShowChar':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网友E:
这个好玩。是不是推着走一圈,就跟画白线似的?

网友F:
这个很好耶

楼主:
最终实物图

最终实物图

最终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东,楼主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测速模块的 OUT 口链接 MCU 的外部中断口,每当有红外射线导通就是一个外部缓冲。
测距离:
测速传感器输出为脉冲信号,一个脉冲中断一次;红外射线导通的时候是低电平,所以我们设置中断为低
电平触法模式。一般码盘上有整数格子,无论是多少格其实原理一样,例如 20 格码盘,也就是有 20 个空
格子,电机转一圈后便是射线导通 20 次,外部低电平触法 20 次;
安装上面的思路,我们的测速传感器就可以发挥出效果了,我们知道一圈就有 20个中断,于是我们计算中
断次数,得到的总次数除于 20 也就是电机转动次数了,然后按照轮子的周长,计算轮子一圈是多长,就可
以推算出小车已经跑多远了。

当然也可以测速度:
按照测距离的思路,我们用一个 MCU 定时器计算,1 秒内接收多少个外部中断,例如一秒内接收了 20 个
外部中断,我们就可以判断小车速度为 1 秒小车轮子转两圈,然后再计算出小车轮子的周长,就可得知小
车 1 秒行驶的速度
大家不妨可以试试

网友G:
好东东,楼主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